兄弟们,能够测量GPRS网络信号强度或信号质量的仪器设备叫什么名?

楼主(2009-11-03):
兄弟们,什么设备能够测中国移动的GPRS网络信号?还有电信的CDMA信号?主要测信号强弱~!是上网的信号,不是手机通话信号。。。

网友:
运营商的场测都是拿专用的设备,一个SAGEM或Nokia工程手机USB连接到PC专用软件上测。业余的应用性场强检测就用AT+CSQ就行,如果跟手机信号偏差比较大的话,重点应该检查自己终端的天线系统。在运营商那一侧,基本上都是GSM和GPRS同范围覆盖的,只不过GPRS对信号的质量要求相比通话要高一些而已。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我只知道我们用GPRS模块等可以用CSQ来测一下信号强度。。。

但具体用什么设备还不真清楚。。。

运营商的场测的专用设备叫什么名呢?

网友:
Sagem的忘了什么名字了,Nokia的就是6108,只不过Nokia给里面换成了带工程模式的软件

网友:
呵呵,有个同事把一台NOKIA的8210写入了一个工程模式程序,开机后全是各种参数,翻100多页,大概就是你想要的东东吧!

楼主:
天哦。。。能人真多。。。

网友:
西门子早期黑白机都可以在工程模式看到。特别是SL45或者国产6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