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实验效果…不理想…有图

楼主(2009-11-03):
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周的实验,其间换了多次线圈,但效果还是不理想。问题如下:
    对霍尔元件的信号进行放大后,常见震荡。如果放大倍数控制在30倍以内,系统输入与输出基本工作在线性状态,能够稳定悬浮,但未能发挥线圈的力量,悬浮高度在10-15mm左右;
    如果再加大放大倍数,则进入震荡。震荡波形像是正弦波,但不是很对称规则,频率100Hz上下。由于抖动式“纠正”而打破稳定悬浮跌落;
    如果再加大放大倍,则状态就象是“四脚(角)踢皮球”,“踢球”频率约为10Hz,而无法悬浮,没两脚就被踢下来了。
    后两种状态,线圈和驱动管发热严重,不能长时间加电。而第一种状态,可以一直保持,基本不发热。

    有请前辈高人及广大爱好者,给点建议,如何加大悬浮高度?
    (后续发图……)

楼主:
图中悬浮物上部的嗽叭铁芯和黑磁铁只是起配重作用,因为如果不压下来,距离稍远后,下面线圈的力量就不足以使其稳定悬浮。

网友:
真想不到, 两个线圈也能使其平衡, 佩服, 左右两边有线圈平衡, 前后没用线圈作用, 不会向前或向后倒吗?
如果悬浮物上的磁铁换成非磁铁物质, 还能平衡吗?
    我看了前面网友给出的电路原理图, 每对线圈的作用是一推一拉, 使其保持平衡,电路不能控制距离的高低,
悬浮物的高度, 完全是由磁力和重力决定的.

网友:
最好上电路图。

楼主:
不是两个线圈,那两个是两卷焊锡,只是支撑一下大磁环,四个线圈是在下面的磁环中。

楼主:
经示波器观察,12V电压根本没有在线圈中利用起来,有效(不震荡状态)驱动电压在1-2V以内,波形为圆滑波动。一旦加大放大倍数,使有效驱动电压达到3-4V,就发生震荡。到此已经走到了穷境,不知从何着手往下改进了……

网友:
请问高手用的是什么IC???

网友:
【6楼】 sdcard
经示波器观察,12V电压根本没有在线圈中利用起来,有效(不震荡状态)驱动电压在1-2V以内,波形为圆滑波动。一旦加大放大倍数,使有效驱动电压达到3-4V,就发生震荡。
------------------------------
线圈只是用来控制悬浮磁铁定在磁环中央的,正常是不应该有很高的电压,悬浮高度也不是有线圈决定的。
能稳定悬浮,就已经成功了。

楼主:
如果悬浮物和大磁环确定后,悬浮高度相对于下面的大磁环来说是“一定的”,但相对于线圈就不一定了。
    线圈线性控制力度不足,控制距离只得减小,使得线圈只能去适应悬浮物高度。
    实在没办法了,只能给悬浮物配重,把它压下来,使其靠近线圈;或是把线圈放到大磁环上面,使线圈靠近悬浮物,这样才能控制得住。
    有没有办法使有效控制电压提升,使线圈的控制距离增加,而不致于产生震荡呢?

楼主:
电路是很简单的,与本论坛上公布的一致,放大用一般运放LM324。只是传感器改用了常用的3503。3503工作在5V,论坛上的HW101工作在1.25V,因此稍改了一下供电部分。但放大倍数不可理解,我这只能用不到10-30倍,坛上公布的则上千倍……

网友:
3503中点输出2.5V,HW101中点在6V,不知道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影响整个电路的工作点,不是小改。

网友:
回复9楼问题:
     线圈电压升高,磁力增大, 理论上是可用增大控制距离, 但有几点需要解决
     <1>  11楼的工作电压问题;
     <2>  电压增高, 是否改变传递函数的延时时间;
     <3>  3503 由于悬浮物增高而改变了输出电压, 电路平衡点需要重新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