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珍示波器的第三方固件是否可以收费的讨论

楼主(2009-11-03):
最近,有网友打电话给我,提到他开发的袖珍示波器的新固件是否可以收费,一时我回答不上,连忙请示原作者buer。由于buer最近在攻关,多给他打个电话都挨骂!只扔下一句话“你全权处理”,就把锅给我背上了。。。此事放下不表!

实际问题是:网友在开源的源程序上开发的程序,是否可以收费。如何收?有什么方式收,国际惯例和乡下惯例是如何的?请各位大侠给些意见。

网友:
haha

什么第三方?

网友:
似乎用open code搞出來的東西都要open才可以吧~不然會違反一個什麽東西·

网友:
开源在今天的软件业已经很普遍,但开源是否意味着使用者可以对开源后的代码为所欲为呢?答案是否定的.开源运动同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和道德准则.不遵行这些规则不但损害开源运动的健康发展,也会对违规者造成名誉和市场上的损失,更可能陷入法律纠纷和赔偿.
  首先,要对几个概念有所了解:

  1. Contributors 和 Recipients

  Contributors 指的是对某个开源软件或项目提供了代码(包括最初的或者修改过的)发布的人或者实体(团队、公司、组织等),Contributors 按照参与某个软件开源的时间先后,可以分为 an initial Contributor 和 subsequent Contributors .

  Recipients指的是开源软件或项目的获取者,显然,subsequent Contributors 也属于 Recipients之列.

  2. Source Code 和 Object Code

  Source Code 指的是各种语言写成的源代码,通过Source Code,结合文档, 可以了解到整个软件的体系结构及具体到某个功能函数的实现方法等.

  Object Code 指的是Source Code 经过编译之后,生成的类似于“类库”一样的,提供各种接口供他人使用的目标码,按我的理解,它就是像常见的DLL、ActiveX、OCX控件性质的东西.(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分清楚这两个概念的目的在于,有些开源,只发布Object Code ,当然,大多数发布的是Source Code.很多协议也对 “你发布的是哪种Code的时候应该怎样”,有着明确的约束.

  3. Derivative Module 和 Separate Module

  Derivative Module 指的是,依托或包含“最初的”或者“从别人处获取的”开源代码而产生的代码,是原“源代码”的增强(不等于增加)、改善和延续的模块,意为“衍生模块”.

  Separate Module 指的是,参考或借助原“源代码”,开发出的独立的,不包含、不依赖于原“源代码模块”,意为“独立的模块”.理解这两个概念的目的在于,很多协议对涉及到商业发布的时候,会有哪些是衍生的,哪些是独立的,有着明确的商业发布规定.

  现今存在的开源协议很多,而经过Open Source Initiative组织通过批准的开源协议目前有58种.我们在常见的开源协议如BSD, GPL, LGPL,MIT等都是OSI批准的协议.如果要开源自己的代码,最好也是选择这些被批准的开源协议.
  这里我们来看四种最常用的开源协议及它们的适用范围,供那些准备开源或者使用开源产品的开发人员/厂家参考.

  BSD开源协议(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

  BSD开源协议是一个给予使用者很大自由的协议.基本上使用者可以“为所欲为”可以自由的使用,修改源代码,也可以将修改后的代码作为开源或者专有软件再发布.但“为所欲为”的前提当你发布使用了BSD协议的代码,或则以BSD协议代码为基础做二次开发自己的产品时,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1. 如果再发布的产品中包含源代码,则在源代码中必须带有原来代码中的BSD协议.

  2. 如果再发布的只是二进制类库/软件,则需要在类库/软件的文档和版权声明中包含原来代码中的BSD协议.

  3. 不可以用开源代码的作者/机构名字和原来产品的名字做市场推广.

  其实这几个规则约定的目的也只是达到一个目的:是他人的东西,别人以BSD开源了,你就不能不做任何声明而占为己有,更不能用他人的名义来做商业推广.你只对你自己的东西拥有绝对控制权.

  举个例子,你用开源代码(A)修改或做其他增添之后,产生了产品B,这时候,你对B的控制由你自己决定,你可以用任何协议再开源,也可以闭源商业发布.但,因为如果B中包含了A或A的一部分(一点都不包含就不叫修改了),那你在B产品的版权声明中,必须有提到你有使用到 A ,并且附带上 A 的开源协议.而且不能做商业推广的时候将B 冠以原开源作者的名义以促进商业推广.

  BSD代码鼓励代码共享,但需要尊重代码作者的著作权.BSD由于允许使用者修改和重新发布代码,也允许使用或在BSD代码上
开发商业软件发布和销售,因此是对商业集成很友好的协议.而很多的公司企业在选用开源产品的时候都首选BSD协议,因为可以完全控制这些第三方的代码,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修改或者二次开发.

    Apache Licence 2.0

  Apache Licence是著名的非盈利开源组织Apache采用的协议.该协议和BSD类似,同样鼓励代码共享和尊重原作者的著作权,同样允许代码修改,再发布(作为开源或商业软件).需要满足的条件也和BSD类似:

  1. 需要给代码的用户一份Apache Licence

  2. 如果你修改了代码,需要再被修改的文件中说明.

  3. 在延伸的代码中(修改和有源代码衍生的代码中)需要带有原来代码中的协议,商标,专利声明和其他原来作者规定需要包含的说明.

  4. 如果再发布的产品中包含一个Notice文件,则在Notice文件中需要带有Apache Licence.你可以在Notice中增加自己的许可,但不可以表现为对Apache Licence构成更改.

  Apache Licence也是对商业应用友好的许可.使用者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修改代码来满足需要并作为开源或商业产品发布/销售.

   GPL (Gun General Public License)vesion 2.0 1991

  我们很熟悉的Linux就是采用了GPL.GPL协议和BSD, Apache Licence等鼓励代码重用的许可很不一样.GPL的出发点是代码的开源/免费使用和引用/修改/衍生代码的开源/免费使用,但不允许修改后和衍生的代码做为闭源的商业软件发布和销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用免费的各种linux,包括商业公司的linux和linux上各种各样的由个人,组织,以及商业软件公司开发的免费软件了.

  GPL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只要在一个软件中使用(“使用”指类库引用,修改后的代码或者衍生代码)GPL协议的产品,则该软件产品必须也采用 GPL协议,既必须也是开源和免费.这就是所谓的“传染性”.GPL协议的产品作为一个单独的产品使用没有任何问题,还可以享受免费的优势.

  由于GPL严格要求使用了GPL类库的软件产品必须使用GPL协议,对于使用GPL协议的开源代码,商业软件或者对代码有保密要求的部门就不适合集成/采用作为类库和二次开发的基础.

  最常见的开源协议,使用它作为授权协议的有大名鼎鼎的 Linux .GPL最显著的两个特点就是网上称为的“病毒性传播”和“不允许闭源的商业发布”.

  所谓的“病毒性传播”,指的是,GPL规定,所有从GPL协议授权的源码衍生出来的(即上面提到的Derivative Module),或者要跟GPL授权的源码混着用的Project,都要遵循GPL协议,就像病毒一样,粘上了关系,就“中毒”了.GPL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保证在GPL协议保护下的产品,不会再受到其他协议或者授权的约束.即让跟GPL有关系的源码都能免费获取.举个例子,如果你的改进的Linux中使用了GPL授权下的开源模块(也必须使用,你不可能自己重新去做个内核吧,如果做出来了,你也没必要叫Linux了.),那么你整个Linux产品也必须遵循GPL协议去开源,不能以其他方式去开源发布,更不允许闭源发布.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Linux--这个功能是GPL协议授权的,可以免费获取源码,而另外一个功能是其他协议下的,拿不到源码.这点规定对使用或者研究该产品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便利.

  而“不允许闭源商业发布”指的是,在GPL授权下,你的软件产品可以商业发布,拿去卖钱,但是在这同时,你也必须将该产品的源码以GPL协议方式开源发布出去,供他人免费获取.也许有人会迷惑,拿去卖,又同时开源,那谁来买阿?这个产品怎么赚钱呢??这就涉及到开源产品的商业模式的问题了,想了解相关一些信息的话,可以看看以上我给出链接的一些文章.至于后面,可能会写一篇关于开源项目的商业模式的随笔.

  GPL协议下的商业发布的一个关键点就像 Java 视线论坛的 Robbin所说的,GPL是针对软件源代码的版权,而不是针对软件编译后二进制版本的版权.你有权免费获得软件的源代码,但是你没有权力免费获得软件的二进制发行版本.GP对软件发行版本唯一的限制就是:你的发行版本必须把完整的源代码一同提供.

  它细节如再发布的时候需要伴随GPL协议等和BSD/Apache等类似.

  LGPL

  LGPL是GPL的一个为主要为类库使用设计的开源协议.和GPL要求任何使用/修改/衍生之GPL类库的的软件必须采用GPL协议不同. LGPL允许商业软件通过类库引用(link)方式使用LGPL类库而不需要开源商业软件的代码.这使得采用LGPL协议的开源代码可以被商业软件作为类库引用并发布和销售.

  但是如果修改LGPL协议的代码或者衍生,则所有修改的代码,涉及修改部分的额外代码和衍生的代码都必须采用LGPL协议.因此LGPL协议的开源代码很适合作为第三方类库被商业软件引用,但不适合希望以LGPL协议代码为基础,通过修改和衍生的方式做二次开发的商业软件采用.

  GPL/LGPL都保障原作者的知识产权,避免有人利用开源代码复制并开发类似的产品.

  CPL(Common Public Liecense) vesion 1.0

  CPL是IBM 提出的并通过了OSI(Open Source Initiative)批准的开源协议.主要用于一些IBM或跟IBM相关的开源软件/项目中.如很著名的Java开发环境 Eclipse 、RIA开发平台Open Laszlo等.

  CPL也是一项对商业应用友好的协议.它允许 Recipients 对源码进行任意的使用、复制、分发、传播、展示、修改以及改后做闭源的二次商业发布,这点跟 BSD 很类似,也属于自由度比较高的开源协议.但是,需要遵循:

  1. 当一个Contributors将源码的整体或部分再次开源发布的时候,必须继续遵循 CPL开源协议来发布,而不能改用其他协议发布.除非你得到了原“源码”Owner 的授权.

  2. CPL协议下,你可以将源码不做任何修改来商业发布.但如果你要将修改后的源码其开源,而且当你再发布的是Object Code的时候,你必须声明它的Source Code 是可以获取的,而且要告知获取方法.

  3. 当你需要将CPL下的源码作为一部分跟其他私有的源码混和着成为一个 Project 发布的时候,你可以将整个Project/Product 以私人的协议发布,但要声明哪一部分代码是CPL下的,而且声明那部分代码继续遵循CPL.

  4. 独立的模块(Separate Module),不需要开源.

=============================

以上來自網絡~供LZ參考下~

楼主:
哇!看到就头晕,是否有简单点的方法啊。

我私下的看法(本贴内仅代表个人):收钱应该是可以收的,毕竟继承者也付出了劳动吗,按劳分配吗。

网友:
不同的开源协议有不同的限制。一句话,原作者最大,他允许的话就可以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  原始的开源代码是遵循什么协议的。
  我贴个简单的吧,

GPL(Gun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esion 2.0  1991
好多文章说这是"病毒"一旦沾染上.就必须公开源代码了.(好像) Linux就是使用的GPL.这样确保了只要和GPL"有关"(二次开发)的软件,就必须使用GPL 说白了就是必须公开源代码.有点像"霸王"条款.开源的精神.网上有好多关于GPL和BSD(下面会介绍)争论的文章.
但需要说明的是:可以用GPL来进行商业用途.与此同时还是要发布自己的源代码.这里GPL保护的是未编译前的源码.并非编译过的二进制代码.

BSD(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
由于这个协议对使用者的限制非常少.因此被很多企业"看好"说白了就是可以商业化.而又不失体面.QQ好像在用户的许可协议上也使用了BSD的东东...

CPL(Common Public Liecense) vesion 1.0
eclipse就是这个协议.在eclipse上开发软件,当然随你说了算了.
引用
CPL协议下,你可以将源码不做任何修改来商业发布。但如果你要将修改后的源码其开源,而且当你再发布的是Object Code 的时候,你必须声明 它的Source Code 是可以获取的,而且要告知获取方法

网友:
声明一下,想收费的不是我啊.不提供固件纯粹是因为不想在这个项目上馅得太深.
还有,未能提供以前发布固件的源码是Bure制定的规则,我只能遵守.

楼主:
哈哈。发表过固件的现在只有三个,buer,paul和我。buer声明开源,啊paul声明了不收,那剩下我了,不是我不想收,是我那固件的确太烂了,收两毛钱都太贵了,1毛五又找不开,所以不收!

其实,我见过几个固件,有些是写的不错的,其中有个是鬼佬写的。

但有一个是我好不容易才说服给我下来用用,好像除了改掉开机logo画面外,什么都没有改!

网友:
其实收费也没什么,收取合理的费用可以促进整个体系的发展,这也是出现了好多宽松开源协议的原因。

不过前提是得到原始作者的允许。

网友:
yijian,希望你能明确的告诉大家要收费的不是我,可以吗?
实际上改个界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收费不收费的至于吗.

网友:
简单的理解是基于开源的就要继续开源, 但开源并不等于不收费, 作者可祇提供源码, 并不提供可运行档案, 收费后再提供可运行档案及技术支持, 我想大家都会付款给有质量及有充足技术支持的软件, 当然前提是不要太贵, 和付款方便,
如转账, 支付宝等.

楼主:
回【10楼】 Paul
----
我明确的地表示,要收费不是paul,但我会坚持地说,就算啊paul要收费也是应该的,国内的大部分网友用的都是paul版本,也包括我。
咨询是来自一个香港代理的电话,可能是外国的爱好者提问,过多的我不好披露。
有些固件可以从从一些国外网站搜到,但他们开发起来比我们困难,没有破解版的iar,主要的邮件都是问原程序是否可以压缩到30k以下,

网友:
可否給個外国的連接?

楼主:
链接就不好给出了你可以搜一下 dso nano

网友:
如果收了费,给人骂了.就别收费了.
如果没有给别人麻,那就继续收费.

楼主:
是否可以做试用版和收费版呢?

网友:
小收点也没什么,何况是源码,不要像以前windows那样,要收半个甚至一个电脑钱。

楼主:
大概的情况是这样:
1. buer的袖珍示波器开源原代码是不收费用的。

2 现在有个高手在袖珍示波器原代码的基础上,写出了一个固件,(固件的功能不详,暂定为一个汽车修理工具)他想在互联网上提供固件下载,不提供原代码,每个下载收 1美刀,询问原作者是否同意和手续。

由于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日后的这类事情会不断增多,所以,在此虚心请教!

网友:
呵呵,愿收就收啊,给个联接参观下有什么特色功能.

网友:
Linux下很多软件也是收费的,像Hi-tech编译器,WMware等。
既然开源,就要遵循开源协议。
即使原作者采用的是最开源的GPL授权,只要第三方固件不包含原始代码,那么就可以不公开源代码,而且采取商业模式也是合法的。
如果是私有协议,这个就不好说了,应该得是比GPL更开源的协议了吧,貌似国际共_产主义还没升华到那个境界。

网友:
感觉如果虽然是开源,但是有新开发的东西或专有固件(基本上)

收费也无可厚非,因为也是投入精力了,而且使用这个固件的也同样是有商业目的的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收费。
但是,必须在收益中提成给原来开源的作者,否则,就别收费。

网友(2009-12-04):
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许可协议,而仅仅说了“开源”
如果一开始就明确这个项目遵循GPL或者BSD或者某个自己订立的协议,那么照着许可协议做即可

这样也方便大家对项目二次开发的时候有迹可循

网友:
【5楼】 walter_wang
积分:97
派别:
来自:
        不同的开源协议有不同的限制。一句话,原作者最大,他允许的话就可以
——————————————————————————————————————

不完全是这样的。有些开源协议有禁止反悔的限制,这时即使是原作者也不能再重新将这些代码闭源。
据说Linux并没有说明遵循某种开源协议,所以也是有一些风险的。(有知道的请详细说说)

【20楼】 zhouwensong
积分:16
派别:
来自:常州
        Linux下很多软件也是收费的,像Hi-tech编译器,WMware等。
既然开源,就要遵循开源协议。
即使原作者采用的是最开源的GPL授权,只要第三方固件不包含原始代码,那么就可以不公开源代码,而且采取商业模式也是合法的。
如果是私有协议,这个就不好说了,应该得是比GPL更开源的协议了吧,貌似国际共_产主义还没升华到那个境界。

————————————————————————
这个说得很对。完全是自己的代码,这部分是可以要求自己的权力。比如说,一个软件由A+B构成,A是完全自己的代码。B是修改了某个基于GPL开源协议的代码。那么对于A是可以要求自己的权力,B就必须遵循GPL开源协议。如果所有的代码完全是自己的,只是基于某个开源平台运行,那么自己的代码完全由自己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