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8工程初始化失败

楼主(2009-11-03):
新装的GX Developer Ver8新建就出现“工程初始化失败 工程不能打开”故障,不论是新安装的完整XP系统还是GHost都是这样。如他人所说工程名设定 、另启动一个GX Developer都是一样的结果,请问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在全新的完整系统中偶尔能用一次,在启动就又是这样的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个版本的系统在别人的机器上装GX Developer 就没问题,难道是我的主板天生不良?

网友:
别人的经验:

在不同的电脑上安装(8.0以上版本),确实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英文的可以,中文的不行。我将安装成功的电脑上的有关文件夹中的文件,
全部覆盖不成功的电脑上对应文件,仍然不行!于是怀疑是注册表中的问题,又考虑
到中文不行,估计是注册表中有汉字的[项]或[值]或[数据]出了问题,经查,发现注册
表中有大量"d:\program files\三菱PLC\...
于是我将注册表中的有“三菱PLC”字样的部分全部改为30PLC(只要不含汉字即可),再次安装环境文件(如果不改会提示环境文件已是最新,拒绝安装),再安装GX Developer8.XX软件,重起电脑,一切OK!!

我自己安装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09-12-18):
楼上是高手

刚刚前些天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也是安装在中文路径下了

当时没有解决的了

学习了

网友(2011-08-16):
有的GHOST系统缺少组件,就不可以安装成功,
昨天我给别人装了一下,装的8.52也装不上,注_册表清理了也不可以,安装路径下确实也没有中文,
我也很郁闷...
后来没办法,又把系统装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