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8和SOP-8是不是同一个东西,有点迷惑

楼主(2009-11-03):
看了很多PDF,有上面两种贴片IC,一直以为是一样的,今天有个人说不是一样的?
特来坛子上面请教下!

网友:
不一样,SO-8比SOP-8宽一些。

网友A:
应该是通用的吧。还有soic8的 不同厂家命名不同,尺寸差一些。手工焊接的话,应该通用。

楼主:
大小是一样的

网友:
芯片反面有个焊盘?

楼主:
我也是有这个怀疑
3620 标示的SOP-8 底部有焊盘
1014 标示SO-8 底部没有焊盘

网友:
两个本来就不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人把它弄混了

楼主:
6楼的解释下

网友:
不一样的,一个宽点,一个窄一点

楼主:
是一样的 2个叫法而已

网友:
我搞错了,是相同的

楼主:
第一次见到 MOS管的SOP封装

网友:
LS,8脚封装的MOS管里面是两个的很常见,比如点阵驱动用的4953

网友:
记得后面那个P是指塑料的吧?

俺更迷糊。。。贴个EagleCAD 参考封装库中关于 SO8的。。。
附:分辨率低了点,红色外框是虚的。。和引脚不同。。

网友(2012-08-22):
貌似区别主要在焊盘的长度 不同

网友:
so-8要宽一些,但两种可以画成一种

网友B:
是一样的,11楼的解释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样的,11楼的解释很清楚了

这么老的帖也被你们翻出来了
需要注意的现在SO-8下面DC-DC的IC底部经常有个散热片,
型号后缀也不同,也需要另外画封装.

网友(2012-12-02):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用的吧。还有soic8的 不同厂家命名不同,尺寸差一些。手工焊接的话,应该通用。 ...

sop8  与soic8 应该不同吧;
pic单片机就是soic封装,比sop宽了不少

网友(2017-08-13):
刚刚也在混淆SO-8 SOP-8 是否一样, 幸好看了这个帖子, 原来是一样的。。谢谢

网友:
电子器件的通用封装形式在JEDEC中有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标准化。
厂商使用的常见封装一般都是基于JEDEC的规定来的,基本上都会满足JEDEC的约束。

在封装说明的最后,多少都有compatible with JEDEC xxxx的字样。

常见的SO系列封装,对应JEDEC的MS-012和MS-013,
MS-012是Plastic Small Outline,1.27mm Pitch,3.90mm Body Width,总高最大1.75mm。
MS-013是Very Thick Profile, Plastic Small Outline,1.27mm Pitch,7.50mm Body Width,总高最大2.65mm。

肚皮的散热盘的最小值JEDEC是有对应的规定的。

网友:
以前都没有区分过,反正都能焊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