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的请教马老师,请问为什么cvavr的bootloader没有呢?而大都是ICCAVR的,我改写的BOOTL

楼主(2009-11-03):
我的程序是按您ICCAVR的BOOTLOADER改写的,多有冒犯,在此深表歉意。

#include <mega64.h>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GESIZE1           128   //M16的一个Flash页为128字节(64字)

#define PAGESIZE           256   //M16的一个Flash页为128字节(64字)

uint ADDRESS = 0x1234;           //????地址修改后,数据没存在以次地址开始的flash页内????(问题)
uchar DATA[256];
uchar data1[256] = {0x00};
uchar q,w,e,f;
void FU()
{
uchar i;
for(i=0;i<128;i++)
  DATA = i;
}

//擦除(code=0x03)和写入(code=0x05)一个Flash页
void boot_page_ew(uint p_address,uchar code)
{
q=(char)p_address;
w=(char)p_address>>8;
e=(char)code;
#asm
mov r30,_q
mov r31,_w
out 0x3b,_e
#endasm           //将页地址放入Z寄存器和RAMPZ的Bit0中
    SPMCSR = code;                //寄存器SPMCSR中为操作码
    #asm("spm");                    //对指定Flash页进行操作
}

//填充Flash缓冲页中的一个字
void boot_page_fill(uint address,uint data)
{
     q=(char)address;
     w=(char)address>>8;
     e=(char)data;
    f=(char)data>>8;
     #asm
     mov r30,_q
     mov r31,_w             //Z寄存器中为填冲页内地址
     mov r0,_e
     mov r1,_f
     #endasm          //R0R1中为一个指令字
    SPMCSR = 0x01;
    #asm("spm");
}

//等待一个Flash页的写完成
void wait_page_rw_ok(void)
{
   while(SPMCSR & 0x40)
     {
         while(SPMCSR & 0x01);
         SPMCSR = 0x11;
         #asm("spm");
     }
}
//更新一个Flash页的完整处理
void write_one_page(uint address,uchar data[])
{
    uint i;
uint da[PAGESIZE1];
uchar j;
    boot_page_ew(address,0x03);                    //擦除一个Flash页
    wait_page_rw_ok();                            //等待擦除完成
    for(i=0,j=0;i<PAGESIZE;i+=2,j++)                //将数据填入Flash缓冲页中
    {
    da[j] = data[i+1];
da[j] = data+ (da[j] <<8 );
        boot_page_fill(i,da[j]);
    }
    boot_page_ew(address,0x05);                    //将缓冲页数据写入一个Flash页
    wait_page_rw_ok();                            //等待写入完成
}
void main()
{
#asm("CLI");
MCUCR = 0x00;
TIMSK = 0x00;
#asm("SEI");
FU();
write_one_page(ADDRESS,DATA);
}
运行结果是

flash (原文件名:tu.GIF)
ICCAVR中是自动把函数参数赋值给R16,R17,R18,R19的,而CVAVR没的,所以我自己定义变量赋给R30,R31,R0,R1
可是用AVRSTUDIO运行还是不行,错在哪呢?

楼主:
程序是在bls里

网友:
不同编译器对语法的解释和硬件的使用时不一样的,你嵌汇编弄错了,自己看用户手册,看完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楼主:
回touch_avr

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改呢?cvavr也允许我这样嵌汇编啊,您有没有相关的cvavr中文用户手册,链接也行,不过还是希望您能帮忙修改一下,就不用看完CVAVR手册了,省时间啊,万分感谢!

网友:
论坛搜搜吧,CVAVR是使用Y指针传递变量的,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我还是希望谁能帮我改改这程序。
如果对CVAVR很了解的话,我想这用不了改几个字吧。
等候中....

楼主:
的确是用Y寄存器,现可以烧进去了,不过有个问题,为什么用ICC存储进去的FLASH页附近Flash值是F,

ICC (原文件名:q.JPG)
在整个Flash存储器中除了bootloader区里面的程序存储空间和写进去的一页Flash外,其他都是F值

而用CVAVR存储进去的FLASH页附近Flash值是0,

AVR (原文件名:w.JPG)
在整个Flash存储器中除了bootloader区里面的程序存储位置以及此后其余的Flash是F值,和写进去的一页Flash外,其他都是0值

网友:
我是我同学调试出问题的,然后我给他弄的,源码不在我电脑上,就提方法是:
1:他用的是GCC版的bootloader源码
2:你就要修改那几个函数,嵌汇编,你可以查一下CVAVR怎么嵌汇编就知道怎么传递参数。
3:剩下的,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不会花多少时间,我用了两个小时搞定所有

网友:
请问楼主,能否把改好的bootloader的程序发上来?万分感谢!
主要是我不知道怎么用CVAVR擦写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