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IIC器件上同时挂在MCU和FPGA上,如何设置FPGA的管脚,使其在MCU读写时不受影

楼主(2009-11-03):
问一个关于IIC器件上同时挂在MCU和FPGA上,如何设置FPGA的管脚,使其在MCU读写时不受影响?

假如我有一片24C08的CLK和DATA同时接了MCU的两个管脚,和FPGA的两个IO口,如果我在用MCU读写这个IIC时,无法操作,是FPGA上的两个IO口影响了,这两个口我没有用到,(有两个版本的,另一版本会用到,所以PCB上画上去了),如何设置这两个IO口呢?quartus上的。。。。。设置为什么呢?谢谢

楼主:
没人?再顶一下

网友:
设为输入试试?

网友:
如果FPGA上的那两个引脚是要使用的,把FPGA的引脚设置为三态。
如果FPGA上的引脚不使用,将FPGA不用的引脚设置为悬空。或干脆割线。

网友A:
设置成输入然后PULL UP就行了。

网友(2014-04-14):
哇 NGZHANG现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输入然后PULL UP就行了。

本身IIC总线都可以通过10k接外部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