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角速度传感器怎么判断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转?

楼主(2009-11-03):
请问角速度传感器怎么判断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转?是输出的电压往不同方向变吗,比如不动的时候1.5, 往顺时针电压增加,逆时针电压减小。还是其他的情况?

网友:
这个是硬件结构决定的,看DATASHEET中安装方向的定义

楼主:
谢谢。在下面的这个ENC-03R的Datasheet,是不是说沿着CW(+)那个方向旋转输出电压就会增加,沿着CCW(-)那个方向输出电压就会减小?

ENC-03 (原文件名:ENC-03.JPG)

网友:
楼主,你怎么不相信自己呢,,,你说的就是正确的啊。。。若:顺转输出 增加,,那么反转输出就是 减小。

——————————————————————————基准若是“零”,那么顺转就是“+”反转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