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ARM 7天了 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楼主(2009-11-03):
经过7天的论坛  查资料
晕了
我至今也分不清 到底有多少arm

我所知道的有 LPC 21XX 系列。。。AT91S系列   还有什么 S3C2440  XX系列
第一个问题 :LPC 2103  LPC 2100  LPC2431  LPC2441.。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LPC 2103  LPC 2104只能跑 UCOS  不能玩LINUX。。 LPC2431  LPC2441.。有什么优越性
第二个问题 AT91 是什么系列 看论坛上有好多
第三个问题: 我发现有很多帖子 有 什么  MINI2440.。。2440a  还有 三星的44B0  他们是什么关系
第四个问题:我现在只会把 2103板子当单片机使用。。什么操作系统  一点不会。。。。下一步朝什么方向努力啊

谁能给新手菜鸟解决一下
我真的很菜。。。无语了

楼主:
高手过来指点一下吧   小弟很迷惑   找了很多资料  也不知道 怎么区分这么ARM

网友:
高手都忙,我这个低手过来说说

第一个问题:ARM是一种处理器体系结构,是由ARM公司授权给各大厂商生产的,包括从ARM7、ARM9到ARM11等各种等级,严格来说,只要你能有财力,完全可以买ARM公司的授权自己投片生产。LPC是NXP公司的ARM系列,常见的是ARM7和ARM9,你提到的LPC2103、2106、2106等都是ARM7系列的,主频大概在60MHz,区别在于片内的RAM和FLASH空间容量不同,以及部分集成的片上外设不同,但是寄存器地址都是兼容的,总线不开放,LPC22XX系列的好像可以外接存储器,支持USB等

第二个问题,AT91是ATMEL公司的ARM处理器产品的开头四个字母和数字

第三个问题,2440是指三星出产的S3C2440处理器,是ARM9,mini2440是采用这个处理器的一种开发板,44B0是三星的ARM7产品

第四个问题,有些ARM7你把它当做单片机用也不错,周立功在推广的时候也是这个思路。

下一步努力方向:看你自己

不要谢我,要谢雷锋。

还有,楼主,出来混有句话送给你,“外事不决问google,内事不决问百度,房事不决问天涯”,与君共勉:)

网友:
形象比喻一下(拿电脑比较):
  (其实偶也查了半天才看个大概明白的)
  ARM公司相当于电脑CPU生产厂家, 他只生产电脑里面的CPU(比如ARM7一代). 其他公司, 比如三星,是买了ARM公司的CPU,然后自己生产主板/内存/网卡...等等什么的,这样三星就组装成了一台电脑,再卖给你.
  而又因为ARM公司的CPU德技术升级,就有了新的型号的CPU(比如ARM9一代),再次交给三星公司,就又得到了新的类型的电脑了!
  同时,厂家也根据不同的需求,搭配不同的配置和相同的内核CPU,生产出不同类型的电脑了!

如此内推~就得到了现在多彩世界的ARM世界了!

楼主:
哎呀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谢谢楼上的2位。。。。
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啊!!
3楼  我也是火影迷!!
嘿嘿 你这个鼬的头像  我收藏了  哈哈 不介意吧

网友:
外事不决问google,内事不决问百度,房事不决问天涯    经典!!

网友:
ARM7和ARM9的区别。
ARM内部资源的区别。

网友(2010-10-28):
mark http://wenku.baidu.com/view/3a29ad86bceb19e8b9f6ba05.html

网友:
现在ARM9——S3C2440的资料也很容易找,可以从这个平台开始,至于买哪家的板子就不好说了,我的板子是友善之壁的Micro2440,这个和mini2440完全兼容的,个人感觉这个还是很好用的。
1、至于从哪开始,建议先好好学学ARM的汇编,可以找些比较经典的书来看看,例如杜春雷的《ARM体系结构与编程》,这个能下载到电子版的,我学习时用的是《ARM汇编语言设计》(好像叫这个名字,书店随便买的,借学弟了),学会了汇编可以试着去看懂2440的启动代码,也就是ADS1.2下的那个2440init.s文件(如果是Micro2440/mini2440,你可以从非操作系统实例代码中找到这个文件),然后基于这个启动代码,开发几个简单的程序,能把2440当单片机用。
2、接着就可以开始操作系统之旅了,操作系统就面临两个选择:wince还是linux,如果你懂VC++,那wince可能学起来要容易很多,因为那个和开发windows的程序很类似。如果你想选择linux,那需要先学习linux的使用,可以试着使用下ubuntu,其中主要学习如何在linux下编程(gcc和makefile),还需要学习下shell编程,总之走linux这条路很漫长的,而且对于习惯windows的人来说挺艰难的。不过我走的就是这条路,虽然我以前是搞VC++的,当你习惯了linux会发现linux其实才是最适合给搞嵌入式等的专业人士使用的系统。这些都学得差不多了,就可以试试移植一下u-boot(这个差不多就凭你感觉了,如果你都学精了才搞u-boot,那实在太漫长了),然后是移植linux内核,接着就是一些图形界面的开发(例如QT、miniGUI等)和设备驱动的开发了。
3、如果你觉得直接搞CE或linux,起点太高了,可以试着先搞一下UCOS-II。
4、至于wince那边怎么做我就没啥可告诉你的了,我只在ce5.0的系统下做过一个串口通信控制一辆小车的运动,可以说CE我也还是入门级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