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能超频到多高???

楼主(2009-11-03):
RT!!!
mega16能超频到多高?
需要捕捉频率1M的方波,可能工作频率不太够……
打算超超频看看  不知道效果如何?
有做过的嘛?

楼主:
谢谢,在20M上稳定吗?如果稳定,那就准备上了~~~~~

网友:
能16M工作的上20M一般没问题,才超1/4,都不算超频了,直接上40MHZ看看

网友:
超频,没什么意义,稳定才最重要。

网友:
如果可以,把方波分频再给单片机采样

楼主:
TO:5楼
  这个我知道,是怕工作频率达不到要求才考虑超频的的

TO:6楼
  来的数据是一大串的串行Manchester编码,恐怕分频再采样的方法不好实现
  当然也可能是我比较笨,没想出来怎么分频,呵呵

网友(2012-11-07):
引用 网友A:
试过20M

实测:
型号:mega16A、mega16L-16PU
电压:5V
晶振:普通的无源晶振,不是有源晶振。
结果:22.1184MHz 运行正常,24MHz启动不了。

网友:
超过20M都不敢用的

网友:
5V下32M无源,自己业余玩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