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气温骤降,温度对表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了

楼主(2009-11-03):
以 jj 的 LTZ 在一定范围的温度变化中电压变化 6 位半表不可分辨为前提的话,在 25 度所左右和 jj 的 006 号,标定 7.07838 一致的 3457A,在今天早上 14.2 度(水银温度计,1820 测得 14 度)时读数为 7.07821,偏差了 -24ppm,而在 31 度时为 7.07848,偏差 +14ppm。如此看来表的温度系数大约是 0.00022% 左右,对比手册给出的 0.0005% r + 1c 倒是不超差。

奇怪的是如果按这个算来 AD588BQ 的温度系数反而超低呢,微调电阻在 8.7 位置(指针多圈线绕)时,24 度为 10.00005,14.2 度时 9.99980,推算起来也就是 -24ppm,AD588 有这么好吗,还是微调电阻抵消了?我将 47K 线绕多圈并联在 20K 塑料块上,然后上下分别串联 10K 和 60K 塑料块对 AD588 进行微调,或许这个组合正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 AD588 的温飘?

在容易受气温变动的阳台测试,这两天从 10 度左右的清晨到接近 30 度的中午的温度变化看来,25 度时 3457A 测 006 号符合标定值 7.07838 有极好的重现性

网友:
气温影响是蛮大的,楼主机器预热多久啊,我一般是表预热两小时测得的值为有效

网友:
会不会是AD588和你的表朝同一个方向漂的,这样相互抵消,导致漂移少了。哈哈

楼主,我的那个原子钟有没有寄出啊,没有收到哦。寄出的话跟我说声,昨天丢了个包裹,最近对丢包比较怕。。。。。

楼主:
24 度为 10.00005,14.2 度时 9.99980

------------

如果朝同一个方向漂应该不变或者变得很少,实际上是正好变了表应该漂的那么多  :)

另你的铷振我在汪汪上给你说了价格合适就收了,但不见回音,想是你比较忙就说不打扰你先,加之我的频率计也一直没搞好所以也就一直丢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