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bozai的程序无法播放的问题

楼主(2009-11-03):
bozai的源程序基于m64,现想将其移植于m128上,仅修改了sd卡,5110屏幕和vs1003的相关端口,去掉了ch375和IDE代码。编译通过后写入运行可以读字库,查找Mp3文件,但是无法播放,请教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补充:写入测试程序测试mp3解码正常。

屏幕显示如图,手机拍的,效果不好。只显示到这个位置,播放时间始终是00:00,可以暂停可以转换模式,但是无法播放音乐。

网友:
我的也不行,卡在FAT上,原先以为是SD卡操作有误,我的问题应该是GetNextClus()函数返回值不正确。

楼主:
我只遇到初始化卡FAT的情况,拔掉ISP下载线就行了。

网友:
我的初始化没问题,VS1003、SD卡、FAT都初始化正常,可以得到文件名列表,读首簇也正常,首簇数据送vs1003,也能听到音乐,就是计算出的第二簇开始不能读取,所以我判断是GetNextClus()有问题,但FAT.c用的是本站下载的代码,人家在用的应该是正常的,难道还真得自己去分析FAT?

ricefat 无法播放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只要找到原因,总有解决办法。

楼主:
我水平还不高,只能暂时从现象去分析。
1.屏幕可以显示字符——屏幕初始化正常
2.GBK汉字正常——SD卡读取和FAT部分正常。
3.写入VS1003 MP3解码测试程序,耳机输出正常——VS1003模块硬件正常
4.在bozai程序里加入vs1003的初始化检测——初始化正常。
5.按键按下,屏幕反应正确——按键硬件和软件部分正常。

所以我现在不是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问题解决,换了张SD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