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geforce 7200显示芯片重新植锡球,不知用多大的锡球才合适?

楼主(2009-11-04):
我的惠普DV2304XT也出现闪屏了,刚过了保修期,送维修站,说要换屏,3000元。这也太黑了。决定自动动手,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基本判定是geforce 7200显示芯片虚焊,要重新植锡,用尽了全力,也没查到geforce 7200的相关资料,求做过BGA焊接的大侠指教。还有就是买本千万别买惠普,价高质低,我的同事也是买的惠普DV2304XT,都是刚过保修期,不是闪屏就是黑屏。8000大洋用3年。郁闷。

网友:
闪屏说不定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晕,我刚买4411s没多久,看能用多久。

网友:
显卡你也敢自己修哦

楼主:
本本有问题,实际不难修。难在没资料。

网友:
如果显卡在主板上,主板PCB质量不好,加热换BGA很容易导致主板变形。

网友:
说说我得维修经历吧,笔记本型号V3239,现象:黑屏,无法开机,送到修电脑的地方
维修人员:hp的V3239吗,刚刚那个人也是的
me:是吗?
维修人员:嗯,你什么情况?
me:黑屏,开不了机
维修人员:哦,显卡坏了,给你换个显卡,和刚刚那人现象一样
me:我靠!
维修人员熟练的拆开机器,用热风枪将显卡四个脚用来固定的焊锡吹掉,送到BGA翻修台上,取下芯片,又拿出一块显卡芯片,植球,焊接,安装的时候帮我还垫了一块1mm不到的紫铜片。总得时间不到一个小时,维修的是相当熟练。
维修人员:修好了,保3个月
me:太感激了
维修人员:这批紫铜片使我们刚定了,专门为了维修你们的本子的。
me:。。。。。。

网友:
建议楼主先检查 高压板以及相对应的连线是否OK。

1.如果你确信是BGA问题,你可以先用热风枪加热BGA,
2.但是你在加热BGA之前,要给BGA加一点助焊剂,这样的话BGA的焊点吃锡就更好了。
3.在你加热之前要在BGA的四周贴上隔热的高温胶带,防止高温的热风烤坏BGA四周的其他元件。

楼主所说的植球,是把BGA拆下来,重新植好球再焊接到主板上。这样做的难度很大,而且你也没有更换BGA的机台。
就算是有,但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楼主:
本本有问题,芯片坏的几率小,大多是BGA焊接处有问题。没有BGA焊接台,手工完全能焊好。虬江路搞本本维修的,用手工做BGA,不在少数。用热风枪+免清洗助焊剂+锡球+植球网,(没植球网,用手工放锡球,效率低一些)。当然是需要一些经验。

网友:
0.45或0.5MM的锡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