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问题,关于Dhrystone benchmark测试

楼主(2009-11-04):
用Dhrystone benchmark测试stm32,相同的程序,同一次编译,测了3块板子,居然出来两个结果,如下:
A板:iar的原装开发板,stm32f103rbt6,结果为63.047 DMIPS
B板:ednchina上的DIY板子,stm32f103vct6,结果为62.445 DMIPS
C板:我自己做的板子,stm32f103rbt6,结果也是62.445.

晶振皆为8M,工作频率72M,唯一可疑的是,iar的板子是1年半以前买的,PCB上的丝印是2007,另外两块板子是最近几个月才搞的,cpu版本可能不一样。

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cpu版本可以看片子表面的丝印,看看字有啥不一样。

网友:
比较好奇楼主是用什么程序测的DMIPS,有程序吗?可以分享看看嘛?

楼主:
测试程序时keil(或者iar,记不清了)自带的,我稍作修改,主要是添加了cpu启动代码,删掉了printf,直接在keil中观察变量。上传工程如下:
问题是,一个工程,同一次编译,为什么会出来两个结果。

网友:
IAR早就帮你写好了。

打开你的IAR安装路径,如我的IAR for ARM v5.4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examples\ST\STM32F10x\IAR-STM32-SK\Dhrystone

工程Readme

########################################################################
#
#                           Dhrystone.eww
#
# $Revision: 30765 $
#
########################################################################

DESCRIPTION
===========
   This example project shows how to use the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to develop code for the IAR-STM32-SK evaluation board.
   It runs dhrystone test bench. The results are showed in SPY Terminal I/O
  window (Veiw->Terminal I/O).

COMPATIBILITY
=============

   The Dhrystone example project is compatible with IAR-STM32-SK
  evaluation board. By default, the project is configured to use the
  J-Link JTAG/SWD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
   Make sure that the following jumpers are correctly configured on the
  IAR STM32-SK evaluation board:

   Jumpers:
  PWR_SEL - depending of power source

GETTING STARTED
===============

  1) Start the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2) Select File->Open->Workspace...
     Open the following workspace:

     <installation-root>\arm\examples\ST\
     STM32F10x\IAR-STM32-SK\Dhrystone\Dhrystone.eww

  3) Run the program.

     The Dhrystone application is downloaded to Embedded Flash memory
     on the evaluation board and executed.

我没跑过这个例程。

网友:
请楼主把板子上的晶体互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