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芯片XC94144XL的用法

楼主(2009-11-04):
XC95144XL的全局置位,全局输出使用信号及全局时钟信号是否可以做为通用IO使用,有点吃不准,从器件的标注上看,如果不用特定功能,应该可以做为输入输出的吧.特向熟悉此引脚功能复用的网友给个结论.先谢谢大家.
就是以下管脚,如IO/GCK1,IO/GCK2,IO/GTS1,IO/GSR,俺的系统只用了一个GCLK.余下的是否可以做普通IO口用呢?

网友:
可以。
补充:楼主的问题,我在xilinx的XC9500XL系列上是实践过的。

网友:
标题是94144,改一下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有大家肯定的答案,俺这连线就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