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511使用外部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9-11-04):
使用8M的晶振。初始化如下:
        ;Ex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ion
MOV        OSTS,#05H
MOV                OSCCTL,#40H
CLR1                MSTOP
MOV                X,#1FH
CLOCK_INIT_WAIT:
MOV                A,OSTC
AND                A,X
CMP                A,X
BNZ                $CLOCK_INIT_WAIT
MOV                MCM,#07H
SET1               RSTOP
CLR1                XTSTART
MOV                PCC,#01H
CLR1               LSRSTOP
可是上机运行时总是在不停的复位,我用内部时钟它就没问题。是我初始化出错了吗?请指教一下!

网友:
是用Applilet生成的吗 -_-?! 我是直接用Applilet生成的程序 不过生成的程序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

System_equ.INC
SystemClock        EQU        00H
Sys_Half        EQU        01H
Sys_Quarter        EQU        02H
Sys_OneEighth        EQU        03H
Sys_OneSixteen        EQU        04H
Sys_SubClock         EQU        05H
ST_Level0        EQU        00H
ST_Level1        EQU        01H
ST_Level2        EQU        02H
ST_Level3        EQU        03H
ST_Level4        EQU        04H

PS_HALT                EQU        00H
PS_STOP                EQU        01H
CG_X1STAB_SEL        EQU        05H
CG_X1STAB_STA        EQU        01fH
CG_CPU_CLOCKSEL        EQU        00H
CG_Mainosc        EQU        08H

system.asm

Clock_Init:
        PUSH        AX
        SET1        PM12.1                                ;p121 input mode
        SET1        PM12.2
        CLR1        EXCLK                                ;X1/X2 input mode
        SET1        OSCSEL
        CLR1        MSTOP
        MOV        A, #CG_X1STAB_STA                    ; CG_X1STAB_STA=0x01fH
        MOV        X, A
CLOCK_INIT_WAIT:
        MOV        A, OSTC
        AND        A, X
        CMP        A, X
        BNZ        $CLOCK_INIT_WAIT
        MOV        A, #CG_X1STAB_SEL                    ;CG_X1STAB_SEL=05H
        MOV        OSTS, A
        SET1        MCM0                                ;X1 Input clock operation
        SET1        XSEL
        CLR1        AMPH                                ;2MHz<=fx<=10MHz
        SET1        XSEL
        SET1        MCM0
        SET1        PM12.4                                ;P123/124 input mode
        SET1        PM12.3
        CLR1        EXCLKS                                ;XT1 input mode
        SET1        OSCSELS
MOV        A, #CG_CPU_CLOCKSEL                           ;CG_CPU_CLOCKSEL=00H
        MOV        PCC, A
        POP        AX
        RET
END

楼主:
楼上那位兄弟好,是不是用外部晶振的话一定要用外部副时钟呢?不是有个内部副时钟吗?外部副时钟引脚我可以用作IO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