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理解这段程序

楼主(2009-11-04):
-------------摘自 freemodbus-v1.4.0\modbus\include\mbproto.c-----------------
    typedef enum
{
    MB_EX_NONE = 0x00,
    MB_EX_ILLEGAL_FUNCTION = 0x01,
    MB_EX_ILLEGAL_DATA_ADDRESS = 0x02,
    MB_EX_ILLEGAL_DATA_VALUE = 0x03,
    MB_EX_SLAVE_DEVICE_FAILURE = 0x04,
    MB_EX_ACKNOWLEDGE = 0x05,
    MB_EX_SLAVE_BUSY = 0x06,
    MB_EX_MEMORY_PARITY_ERROR = 0x08,
    MB_EX_GATEWAY_PATH_FAILED = 0x0A,
    MB_EX_GATEWAY_TGT_FAILED = 0x0B
} eMBException;

typedef   eMBException( *pxMBFunctionHandler) ( UCHAR * pucFrame, USHORT * pusLength );
~~~~~~~~~~~~~~~~~~~~~~~~~~~~~~~~~~~~~~~~~~~~~~~~

typedef struct
{
    UCHAR           ucFunctionCode;
    pxMBFunctionHandler pxHandler;
} xMBFunctionHandler;
------------------完毕--------------------------
其他的都好理解
就是画破浪线的不太好理解
我认为是定义了一个返回值为 eMBException 的函数指针 该函数指针名为pxMBFunctionHandler
所指向的函数需要两个参数UCHAR * pucFrame和 USHORT * pusLength

老感觉不大对,但又说不清楚为什么?
大家怎么理解的?

网友:
愚见,我认为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同意楼上的,是定义函数指针,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typedef   eMBException( *pxMBFunctionHandler) ( UCHAR * , USHORT * );

网友:
pxMBFunctionHandler 是类型了,不是具体指针名。
如同下面的例子
typedef void* PVOID;

PVOID p;

p才是指针,PVOID是类型

楼主:
我在网上找的typedef的用法:

typedef char INT8;

char 是定义前的名字
INT8是定义后的名字

那么 程序
typedef   eMBException( *pxMBFunctionHandler) ( UCHAR * pucFrame, USHORT * pusLength ); 中

如果按照我顶楼的理解
谁是定义前的名字?
谁是定义后的名字?

网友(2010-07-20):
LZ的理解无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eMBException( *pxMBFunctionHandler) ( UCHAR * pucFrame, USHORT * pusLength );
是定义了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  pxMBFunctionHandler;
而在这之前加了 typedef 关键字,则定时了可以定义这样一种变量的新类型名:"pxMBFunctionHandler"
因此, 要定义新的函数指针变量,则只要“ pxMBFunctionHandler p; ”即可,p即是指向此类函数的新指针变量;

网友(2010-11-30):
再听听高见

网友(2012-09-06):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的typedef的用法:

typedef char INT8;

你查到的东西是对的,可是你只看了一半,你可以看百度百科,typedef还可以定义函数指针,我最近也是初学这个,一起交流···

网友(2014-05-09):
看老外Brain W.Kernighhan的一本书<C程序设计语言>.里面对typedef介绍很详细。楼主理解不透彻。估计是被老谭的那个C语言害得。
typedef int (*PF) (const char *, const char *);
定义了一个函数指针类型PF,PF是类型;定义的函数有两个参数分别为const char *, const char *;返回值是int

网友:
这个是freemodbus的源码吧 我最近也在搞 不知在winavr20100110里怎么编译他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