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喇叭的口是如何加工的?什么材料?

楼主(2009-11-04):
广播喇叭的口是如何加工的?什么材料?

网友:
广播喇叭?哪种啊?

是不是用钢板冲压?

楼主:
就是普通的广播喇叭,下图所示。这个喇叭口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冲压拉伸出来的吧。

楼主:
我看广播的喇叭材料一般是铝合金的,至于怎么加工出来的就不知道了。请高手说说

网友:
用车床 “滚出来” 的

网友:
【5楼】 kcelery

那滚掉了不少钱了

楼主:
【5楼】 kcelery
积分:281
派别:
来自:
用车床 “滚出来” 的

请5楼说详细些?到底怎么“滚”出来的

网友:
用铝管和手榴弹做出来的,把手榴弹放在铝管的一端,拉线,快跑,“砰”的一声就加工成一个啦

楼主:
刚刚查到的资料:

    号角的展开角度是要套公式的。依照不同号角的特性,基本的公式是一个指数方程式、抛物线方程式或是混合的双曲线方程式,配合单元机械特性的不同,分别在方程式中加入不同的系数而成。利用公式计算出来的数据显示出一个号角的展开原则。以能够产生球面波的号角方程式而言,从单元发声的振膜位置开始算起(这个地方我们称为号角的喉部),每增加单位距离,号角的截面面积就会成指数性的速度增加。指数的特性是这样子的,开始的时候数值增加的速率很慢,但是越接近到後面,数值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最後几乎呈直线上升向无限大冲去,这就是指数的特性。
    基于此,因为号角每增加单位长度,其号角的截面积就会呈指数性增加,所以您见到的号角形状,越接近单体的喉部就呈细细长长缓慢展开的样子,而开口的部份就和喇叭花瓣一样快速弯曲展开。所以您可别自以为聪明要亲自动手将单元加个号角,没有经过精密计算的号角,其频率响应、扩散波型、扩散角度等等因素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一般的喇叭的曲线会不会按照这样的计算进行加工?还是随便弄个喇叭口就算了???

网友:
你查一查可口可乐铝罐甚样做, 就知道了.

楼主:
请版主高手说说看

网友:
小的可以拉深出来,大的就要旋压了

楼上的图就是土法的旋压

网友:
http://www.zacharymusic.com/Zachary_Music/ZTR900Factory.htm

网友:
http://www.coe.ufrj.br/~acmq/spinning/

开始是圆型金属片. 用木做喇叭型的模, 一头三吋, 一头八吋直径.
转转, 推推, 转转, 推推. 就这样滚出来.

网友:
ls的方法要做个喇叭要多大的机床啊!

网友:
你试试先用车床做木模. 铝比较软, 容易成功.

我只做过5吋直径的半圆球. 像这样的喇叭, 未过做.
但原理一样.

metal spinning (原文件名:metal_spinning.JPG)

网友:
吹出来的~嘻

楼主:
喇叭口的直径在400mm,甚至有更大的有到500mm的,长也在500mm左右,这么个家伙这样加工应该比较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