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电源纹波

楼主(2009-11-04):
最近我想用示波器测一下电源的输出纹波,听说测纹波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哪位大虾可否告知下?

网友:
查相关国家标准
本坛帖子就有

网友:
用带宽不小于20MHz模拟示波器(AC耦合、扫描速度20ms/div)测量

网友:
3楼说的不错啊

网友:
DIY一个nV级别的1000倍放大器即可
具体可以参看LT的6655 AN文档
可以测量至700nV级别的基准电源的噪声

网友:
数字示波器有自动测量的功能

网友:
用带宽不小于20MHz模拟示波器(AC耦合、扫描速度20ms/div)测量

要加载吗?

网友:
示波器的表笔跟电源的接法有要求,要去掉接地的那根线,直接用笔头的外壳跟电源的GND连接,以防止干扰。
如果示波器的档位灵敏度达不到要求,则需自己DIY一个交流放大器,100倍甚至更高,AD/LT/MAX/NS等这些公司的网站上都能找到相应的AN。
最好用数字示波器,很多数字示波器可以进行数字滤波,可以自己任意调节带宽,测电源噪音的时候很管用,比方说你可以设置数字滤波器为BPF,带宽10HZ~100KHZ等等

网友:
我用泰克示波器测试过,先把示波器设置Offset与被测电压的大少一样,然后把测试通道的幅度设置为10MV,让被测电压波形显示在屏幕中间,通过数字示波器的自动测试功能选择HIGH,LOW可以很方便的读取纹波值,或者选择AC耦合测试,

网友(2010-09-24):
9楼说的对 要去掉那个地线架子  在哪里输出就接在哪里  一般是并0.1的cbb电容  带宽现在在20M测得Vpp值  (这个是有根据的,GB是这样的,还有在富 士  康的朋友说他们的测试方法)

网友:
用20M带宽测量DC噪声显然己经过时,开关电源的噪声尖峰频率可达几十M甚至更高,所以应该测量100M带宽下的Vpp值比较可信。具体要看你需要测量的范围,如果在mV级以下建议采用线性电源的模拟示波器加低噪声高带宽放大器,或者差分探头。现在的数字示波器通常使用开关电源,本身的垂直噪声都不止1mV。

网友:
一般测空载-半载-满载之类的   纹波太大会影响电容寿命

网友(2010-10-29):
今天也不过碰到电源纹波过大的问题,被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