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的DIGITAL ANALYSIS 怎么用啊?

楼主(2009-11-04):
我放上电压探针,并且加入了 DIGITAL ANALYSIS,可就是没有波形变化,用过此功能的朋友们帮帮忙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人知道?

网友:
选数字信号源

选数字图形

拖入探针

运行后

楼主:
多谢eezm指导,请看我的图

为什么
DIGITAL ANALYSIS 内的探针hhh  不管运行不运行 都是一条直线呀!

网友:
根据楼主的截图分析,可能原因是:信号频率太低,而 DIGITAL ANALYSIS 运行时间太短,仅仅1s。
编辑 DIGITAL ANALYSIS 的属性,将其中的停止时间 Stop time 设置大一些(至少也要大于信号的一个周期),再试试看。

楼主:
好了,多谢eezm,多谢JQ_Lin

网友(2011-03-03):
eezm好厉害,佩服

网友(2011-04-23):
我也对这块迷糊 今天仿真一个曲线 就是出不来 多谢 mark

网友(2011-07-30):
还是不出来啊!按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