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usb下载线

楼主(2009-11-04):
最近在网上找到一款USB接口的xilinx下载线,看了一下,感觉有点问题:VREF从什么地方供电,也就是下载端口和244的电源,244为单向的,不知道TDO\INIT信号怎么送入到下载端口。

网友:
Xilinx下载线的VREF是目标鸡供电的。

网友:
看了下电路图,也感觉有点不太对劲,由外部供电的244应只宜作输出,作输入的话目标机先上电就可能损坏控制芯片了。
至少TDI和TDO不能用同一块驱动芯片。

楼主:
这个图示我在坛子里面找到的,说是官方的,感觉不怎么对啊,有按照这个图做过的么,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
这个图不是官方的。
Xilinx USB Platform Cable的完整图目前我还没看到过;Embedded Cable的图是可以在Virtex6/Spartan6的开发板图上找到。你提到的图纸是大家根据Embedded Cable的图加以修改和完善产生的,存在一些问题。在那个主题里有讨论。

网友A(2011-09-19):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做了一块xilinx USB下载线,在更新固件时提示错误,资源管理有Cable 这一项,用的Xilinx ise 9.1i,3.3V和1.8V的电压都测过是对的,具体错误信息如下:
ERROR:iMPACT:2358 - Firmware update failed.
ERROR:iMPACT:585 -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忘各位大侠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应该是你没有更新固件,可以按照本坛中介绍的方法在cmd模式下进行固件的更新。

网友(2011-11-21):
68013和CPLD之间的连接方式会对自动更新固件有多大的影响啊!

网友B(2013-03-07):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做了一块xilinx USB下载线,在更新固件时提示错误,资源管理有Cable 这一项,用的Xili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1)确认EEPROM有启动代码   (2)确认芯片焊接没问题           只要电路设计没问题,一般是这两种问题中的一个,焊接导致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确认EEPROM有启动代码   (2)确认芯片焊接没问题           只要电路设计没问题,一般是这两种问题 ...

你说的启动代码是什么意思,我往24c02里面下载了那个IIC文件,在设备管理器中也显示是XILINX的下载线。我看网上有说要写入8个数,也有提供方法里没有写入8个数,只是写入了IIC文件。我不点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启动代码是什么意思,我往24c02里面下载了那个IIC文件,在设备管理器中也显示是XILINX的下载线。我 ...

只需要那8个字节就可以了,你确认芯片焊接有没有问题,最好补焊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那8个字节就可以了,你确认芯片焊接有没有问题,最好补焊一下

C0 FD 03 0F 00 00 00 00是我查到的,不知道怎么写到eeprom中,能指教一下么。我现在有点晕了。焊接应该没问题,我刚开始是按这个做的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5070,一到升级CPLD中的程序时,就找不到下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C0 FD 03 0F 00 00 00 00是我查到的,不知道怎么写到eeprom中,能指教一下么。我现在有点晕了。焊接应该 ...

用专门的烧录器就可以烧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