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用调压的方法对单相电机进行调速, 采用双向可控硅移相调压 和 单相可控硅+整流

楼主(2009-11-04):
请教下,用调压的方法对单相电机进行调速, 采用双向可控硅移相调压 和 单相可控硅+整流桥的方法,那个效果更好?

有人用过吗?

网友:
关注,正在搭板试验双向可控硅移相调压对单相异步电机进行闭环调速,“单相可控硅+整流桥的方法”如何实现?

楼主:
http://hi.baidu.com/redfire78/blog/item/adaedff9f9064408d8f9fd59.html

网友:
1楼有进展吗?关注

网友(2013-03-02):
朋友,可以加你QQM吗?

网友:
我有这个方案263132814

网友A:
我们公司用:双向可控硅移相调压,这个好点,成本低

网友(2016-07-26):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用:双向可控硅移相调压,这个好点,成本低

什么产品?是电机驱动板吗?

网友:
好像效果都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