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驱动两个步进电机!(精+3)

楼主(2009-11-04):
原有设备,想改进成双边驱动!(把原来的一个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改成两个驱动器和两个步进电机)

问题:
一个驱动信号可不可以供两个驱动器使用?稳定性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 实现?

小弟先谢了!请大侠们指教!

楼主:
高手都跑哪去啦、???

网友:
这位英雄,你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楚。
比如,你没有说清楚驱动接口是光偶隔离的还是TTL电平的。
如果是光偶隔离的,相当于驱动两个并联的发光二极管。首先,驱动电流被分流成两部分,每一路还够不够大要考察;其次,分流是否均衡还要考察。能不能通过减小限流电阻来提升驱动电流,这受限于具体的驱动电路,也要考察。估计问题不大。

如果是TTL电平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步进电机两轴同步不好保证。主要是系统上电,电机抱死时会有一点位移,
多次开机后两轴的位置就不能保证同步了。
除非你加检测或机构,隔几次就重新调整一下,否则很麻烦。
建议用一个大电机,通过轴或皮带等传动机构带动双边运动。

楼主:
谢谢各位 英雄!
两个电机有一点小小的误差 没事的,精度要求不是那么高!
现在正在考虑使用 行星轮减速机 来提高输出转矩!

网友:
LS你如果描述不清你的基本要求,我估计没有高手会出声的。如果你要求精度那么低不知为何不采用直流电机呢?实在很难理解你这样使用的用途。

网友:
一个控制信号同时驱动两个步进电机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需要这种同步很高的话,可能就不行了,因为尽管驱动器接收到同一个脉冲方向信号但是相序分配在驱动器中,它会把第一个脉冲信号首先给A相还是B相就很难控制了,也就是说光靠驱动器是无法达到很高的同步的,建议楼主选择从上位控制器就保持同步的产品,楼主可以使用TMCM310或TMCM351这种高集成的3轴控制+驱动卡,内部具有2轴同步功能.
我还有其他的方式实现同步控制的,上面那一种是成本最低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回去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