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正弦测试求助

楼主(2009-11-04):
在 章其波  的程序上做了修改, 只是想测试一下VS1003是否能正常工作.  使用的是M32
初始化成功, 但正弦测试不发音

初始化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VS1003B_Init()
{
        unsigned char retry;
        PORT_INI();                        /* Prot Initialize */

        VS1003B_XRESET_L();        /* A hardware reset */
        _delay_ms(20);
        VS1003B_XRESET_H();

        VS1003B_SPI_Low();        /* Low initialize spi clock */
        _delay_ms(20);

        retry=0;

        while(VS1003B_ReadCMD(0x03) != CLOCK_REG)        /* set PLL register */
        {
                VS1003B_WriteCMD(0x03,CLOCK_REG);
                if(retry++ >10 )return 1;
        }

        _delay_ms(20);

        VS1003B_WriteCMD(0x05,0x000a);

        retry=0;
        while(VS1003B_ReadCMD(0x0b) != 0xfefe)        /* set Volume to minimum */
        {
                VS1003B_WriteCMD(0x0b,0xfefe);
                if(retry++ >10 )return 1;
        }

        VS1003B_WriteCMD(0x05,0xac45);                        /* Soft start */

        retry=0;
        while(VS1003B_ReadCMD(0x0b) != DEFAULT_VOLUME)        /* Set volume to default value */
        {
                VS1003B_WriteCMD(0x0b,DEFAULT_VOLUME);
                if(retry++ >10 )return 1;
        }

        retry=0;
        while(VS1003B_ReadCMD(0x00) != 0x0800)        /* set mode register */
        {
                VS1003B_WriteCMD(0x00,0x0800);
                if(retry++ >10 )return 1;
        }

        _delay_ms(1);

        retry=0;
        while(VS1003B_ReadCMD(0x02) != DEFAULT_BASS_TREMBLE)        /* set bass/tremble register */
        {
                VS1003B_WriteCMD(0x02,DEFAULT_BASS_TREMBLE);
                if(retry++ >10 )return 1;
        }
        _delay_ms(20);

        VS1003B_SoftReset();        /* A soft reset */

        _delay_ms(20);

        VS1003B_SPI_High();                /* High SPI clock, for internal pll has been works now */
        return 0;
}

正弦测试代码如下:
void VS1003_Test(void)
{
        //VS1003_HwRst();
        VS1003B_SoftReset();
        VS1003B_WriteByte(0xff);
        VS1003B_XCS_H() ;
        VS1003B_XDCS_H();
        VS1003B_XRESET_H();
                                                                                                //delay100ms
        VS1003B_WriteCMD(0x00  ,0x0820);        //enter vs1003 test model
        while ((VS1003B_DREQ_PIN & (1<<VS1003B_DREQ_BIT))== 0);                           //wait for DREQ Highlevel

        VS1003B_WriteByte(0x53);
        VS1003B_WriteByte(0xef);
        VS1003B_WriteByte(0x6e);
        VS1003B_WriteByte(0x7e);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程序执行到这里后应该能从耳机听到一个单一频率的声音

         //退出正弦测试
        VS1003B_WriteByte(0x45);
    VS1003B_WriteByte(0x78);
        VS1003B_WriteByte(0x69);
        VS1003B_WriteByte(0x74);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B_XDCS_H();

        //再次进入正弦测试并设置n值为0x44,即将正弦波的频率设置为另外的值
        VS1003B_WriteByte(0x53);
        VS1003B_WriteByte(0xef);
        VS1003B_WriteByte(0x6e);
        VS1003B_WriteByte(0x44);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退出正弦测试
        VS1003B_WriteByte(0x45);
        VS1003B_WriteByte(0x78);
        VS1003B_WriteByte(0x69);
        VS1003B_WriteByte(0x74);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B_WriteByte(0x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VS1003_Delay_Nmicrosecond(50000);
}

一直听不到声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先

网友:
uchar VS1003B_Test(void)
{
        uchar retry;

        SPI_SetSpeedLow();                                                                        //设定SPI低速
        SPI_ByteRW(0xFF);                                                                        //启动SPI

    XCS_L();
    XDCS_H();

        Delay_MS(100);

        retry=0;
        while(VS1003B_ReadCMD(MODE) != 0x0820)
        {        VS1003B_WriteCMD(MODE,0x0820);
                if(retry++ > 10)        return 1;
        }

    while(!VS1003B_NeedData());

        XCS_H();
        XDCS_L();

        SPI_ByteRW(0x53);
        SPI_ByteRW(0xef);
        SPI_ByteRW(0x6e);
        SPI_ByteRW(0x24);
        SPI_ByteRW(0x00);
        SPI_ByteRW(0x00);
        SPI_ByteRW(0x00);
        SPI_ByteRW(0x00);

        Delay_MS(5000);

           SPI_ByteRW(0x45);
    SPI_ByteRW(0x78);
        SPI_ByteRW(0x69);
        SPI_ByteRW(0x74);
        SPI_ByteRW(0x00);
        SPI_ByteRW(0x00);
        SPI_ByteRW(0x00);
        SPI_ByteRW(0x00);

        XDCS_H();
        SPI_SetSpeedHigh();

    return 0;
}

网友A(2012-09-23):
主要检查你的硬件和软件复位后  是不是成功了  读出相应寄存器看与文档的初始值是不是一样(很重要!)   还有就是 正弦测试应该在while(1)里  这样容易听得到

网友(2013-09-17):
引用 网友A:
主要检查你的硬件和软件复位后  是不是成功了  读出相应寄存器看与文档的初始值是不是一样(很重要!)    ...

请问我的VS1003b为什么Xrest引脚接高电平芯片就发热(手册低电平是复位,但不能一直复位啊,正常情况得接高电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