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简易烧录器

楼主(2009-11-04):
各位好!小弟我想学PIC,不知哪里有简易的烧录器,可否自己制作一个,谢谢!

网友:
JDM编程器   使用icprog软件(有中文版)

我们做的

楼主:
能够烧写吗

网友:
烧写最好可以在线烧写调试PIC的.例如PICKIT2或者PICKIT3.
开发时用通用编程器需要反复插拨芯片,太痛苦了.

1楼的JDM编程器以前用过,是串口取电的,电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