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bozai的M16MP3用TF卡

楼主(2009-11-05):
正面 (原文件名:正面.jpg)

反面 (原文件名:反面.jpg)

面板 (原文件名:面板.jpg)

整机正面 (原文件名:整正1.jpg)

整机反面 (原文件名:整反1.jpg)

仿bozai的MP3,热转印做的双面板,音质很不错,在他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收音机模块;在播放歌曲时,把歌曲序号数字存入eeprom,关机开机后还是从这一首开始播放;用8盏LED灯(白色)用来显示播放第几首歌(1~255),还有两盏(红色,橙色)用来指示播放模式;TF卡是手机上的,体积比SD卡小很多,用起来很方便;有充电功能,用手机锂电池,可连续播放20小时以上, :);本来那个3455电源芯片是直接焊到板子上的,第一次正常焊,芯片肚子上的接地焊盘接地不良,我把板子上对应地方钻一个大一点的孔,焊一跟导线到这个接地焊盘,但是敲敲板子或者别的弄几下会掉电,把芯片反过来,用铜丝一根一根一根焊,能工作,但还是不稳定,所以只有从另外割一块过来用了。
还想加入电量显示的,用8盏LED灯,硬件上加入了这部分电路,软件上还没有加上去。
做这个主要是想学习下文件系统的,事情比较多,还在努力中...

网友:
haha!! logo 太可爱了.

网友:
MP3屏还是要的,+个320240带触摸就完美了

网友:
LZ好,请教下那个SD卡换成TF卡的难度大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啊?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那个能录音吗?

楼主:
不能录音的,没做这个功能。
SD卡换成TF卡很简单的,把连线对应正确了就可以了。

网友(2010-03-06):
楼能做录音方案吗?

网友:
做得太好了

网友(2010-04-19):
外壳很犀利啊

网友(2011-03-17):
感谢楼主的TF卡原理图 哈哈

网友(2013-09-23):
奇葩的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录音的,没做这个功能。
SD卡换成TF卡很简单的,把连线对应正确了就可以了。 ...

楼主,果然是高手,加油!

网友(2013-12-09):
我想问下lz   图上的CON12  的功能是给TF卡下载数据的吗? 这个CON 接口能换成  5PIN的Umicro USB接口吗

网友:
AVR单片机熔丝位如何配置?内部晶振应该配置多少M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