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论坛上有人没弄过甚至惧怕BGA!奉上自己操作BGA的视频,MP4格式,送出十份坏片!

楼主(2009-11-05):
写在前面:
N95 8GB拍的,技术太差了!大家将就一下,欢迎转载,尽管拍砖!
坏片其实有十一份,一份给chaochao5107 小人物.如果供不应求,我再找一些。
目前有间距(mm)0.82,0.65,0.5三种芯片,默认是每份坏片是这三种各一个,如有其他要求请跟帖说明。
坏片我都植好锡,如果各位练到和我效果一样就学成了!我还找些山寨手机主板,会适当送出...

不知阿莫有没有兴趣卖锡膏和植锡板?我会寄坏片和刀片(新刀片去刃后从中间掰成两截)过去。

操作祥解及技术要领:
1:在芯片中间放少许焊油,用热风抢(以下简称风枪)[温度330度,风量3档]绕着中心吹(顺逆时针均可),绝不允许吹中心!因为晶片就在中心,吹久必坏!
2:大概吹了两三分钟(凭经验),用镊子的一只脚碰芯片边缘,如果能移动就表示底部的锡球已经融化,把芯片夹起来(如果焊盘没有定位标志,要在纸上记录)
3:用烙铁扫平板子和芯片上的焊锡,用放大镜观察有发现氧化的修补之。
4:用天那水彻底刷洗植锡板对应芯片的植锡片两面(以下简称植锡片)和芯片焊盘面。这很重要!关系植锡的成败!(植锡板是不锈钢做的,不怕天那水!而有的芯片正面是印字的,在一定温度下天那水可洗掉!)最后用风枪快速烘干。
5:用植锡片压住芯片,每个孔都要对准!换成镊子压住,不让植锡板随意移动就行。
6:用刀片挖出少许锡膏均匀涂在植锡片上,每个孔都要堵上!用棉球擦掉剩余锡膏。
7:用风枪(温度降到300度,风量降到2档)绕着植锡片中心吹,先距离植锡片两厘米左右吹30秒,在靠近一厘米吹10秒,等到全部孔里面的锡膏融化成锡球。
8:给植锡片大概5秒的冷却时间就掀起植锡板,用天那水刷洗植好的锡球,最后用风枪烘干之,至此芯片植锡结束!
9:用棉球蘸天那水清洗板子焊盘并放上少许焊油,芯片正反两面也要放焊油,根据定位标志把芯片准确放到焊盘上并压到底。
10:风枪温度还是调到330度,风量还是3档,绕着芯片中心吹,大概过了两分钟,用镊子的一只脚轻轻的碰下芯片边缘,如果芯片移出并能自动归为就证明底下的锡球已经融化了!至此全部操作结束!
-------------------------------------------------------------------------------------------------------------------------------------------
时间匆忙,文笔很差,请大家不要见怪!请随时关注楼主位,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请跟帖,谢谢!

网友:
非常不错,我99年弄过BGA,失败了.那时候没有用植锡板\锡膏.

网友:
楼主,我订俩坏片子练手用可否?怎么联系你?

网友:
有空我也学学!

网友:
按个爪印,正在玩~
其实用不着坏片……
热转印一块PCB,上面有BGA的焊盘就行了,练习植球
练习焊接的话就做两块,面对面焊起来就是了

网友:
感谢分享,请推荐一下好用的锡膏牌子,正准备焊BGA呢

网友:
坏片来源很多,比如坏的笔记本主板,手机板上很多的,电脑主板南桥北桥也是BGA,不过个头大

网友:
呵呵,谢谢秋枫,先收下了

网友:
LZ 这种值锡板哪有的卖啊?

网友:
还没用过BGA封装的,手艺太差,QFN封装的都焊的的吼吼声

网友:
我搞过WRT54GS路由板,买了2块带焊锡珠的BCM4712LKFB,因为没有买植球片,就没弄了。

网友:
狂顶~好文~楼主手工焊接BGA需要哪些设备?我自己对手工焊接BGA很感兴趣,现在能手工焊接TQFP64,TQFP100,我想设备合适的话,也应该能焊接BGA~
植锡板哪里有卖的?

楼主:
【6楼】 simon51 白脸
维修佬 不错!要到手机配件店买!

楼主:
【16楼】 cinderellah
要热风枪,还有焊台,植锡板和锡膏手机配件店就有卖,不知阿莫有兴趣么?

网友:
这个,见过,休手机的人常搞

网友:
自己焊接新的芯片,由于BGA上有锡球,可能容易些。但估计关键是人与机器的配合,经验很重要。听说焊枪、风枪都要质量与性能好些的

网友:
顶, 还没成功搞过BGA的飘过

网友:
关键是怎么知道芯片焊上去以后焊好了,这个不好验证啊,以前在哪里看到的说有一定的成功率的,这就比较麻烦了。正规是X线扫描的,DIY怎么办?

网友:
八错八错,顶帖支持善行

楼主:
【23楼】 abuzhu 白沙
这个我是靠经验的,锡球如果做的很好,那么装上去失败率不会很大.

网友:
拿好板啊,能开机的山寨机板回收也就几十大洋,可以拿来练习,重做BGA 还能开机的就算验证通过...

网友:
这个不得不顶。最近被BGA搞得快崩溃了!!!

网友:
学习下,这个需要有足够的细心。

网友:
呵呵,一开始不知道bga是啥东东。不会拆,以为是类似直插的硬翘下来的,才知道方法不对头。毁了一部手机,后来从视频上才学习咋拆与焊接。

网友:
焊时锡球熔化,芯片会轻轻往下一沉,这就好了,别吹时间长了

网友:
搞开发和搞维修还是不一样。
搞开发焊BGA是次要的,谁也不愿意因为焊接搞到焦头烂额。给有检测设备的代焊,再贵也只是几片,还省心。
搞维修焊BGA是核心技术,是死马当活马医,焊好了是牛叉,没焊好正常,所以,维修一行搞这个干劲大。

不过兄弟我经常干些100套以上,1000套以下的私活,目前还没碰到BGA(碰到也想法避开),这不大不小的量,焊接才真是个问题。

楼主:
【1楼】 zhdphao
你没用锡膏和植锡板?好像当时没有这些东西。。。
你当时是在板子和芯片上挂锡,甚至是全部接线?太强了吧!

楼主:
【3楼】 lileistone
请注意观察本帖,我到时会提供的。

楼主:
大大超出我的意料之外!我还以为坏片会哄抢呢!

楼主:
阿莫对此没兴趣吗?那我只好组织团购了。。。有谁需要植锡工具?

网友:
很支持,不过我已经有一套了

楼主:
【42楼】 cocalli
过几天会统一说明,请关注!

网友:
用阿莫的机子不知道能不能临时diy 植锡板

楼主:
【44楼】 panjun10
可以的,植锡板是不锈钢(大约0.5mm)做的.
好的植锡板是用数控机床钻孔,中等是用冲床冲孔,普通是用腐蚀法(跟三氯化铁原理一样)做的。

网友:
新的芯片上面已经值好了锡球,直接就可以焊了,这个应该是维修的时候用的吧。

楼主:
【46楼】 hexenzhou
假设芯片放很久并且受潮了!锡球严重氧化!你怎么办?

网友:
学习 学习 正为BGA焊接发愁呢

网友:
楼主:

其实我用更简单的办法,更容易成功些:
1,先用吸锡线把芯片的锡全部吸掉,清洗,薄薄涂一层助焊剂;
2,用根据芯片的说明书锡球的直径,买来的成瓶的锡球(可在TB搜索到一大堆),将锡球一个个摆在芯片的焊盘上,没有植锡板也可以干这活;
3,用热风枪或者红外灯或者回流焊炉,将锡球融化;使用热风枪要大口径、低风量、稍高的温度。
4,锡球融化后,清洗,植锡完成。

祝大家成功。

转自博客 http://friendz.blog.163.com/blog/static/85757132200910592931933/

【5楼】 h2feo4 无机酸老弟:

你的学习的办法不错,其实要练本领的话买几只废手机,或废手机电路板,里面芯片大都是BGA的,各种大小的都有,里面的锡球都是很小的,这个用好了,其它大球的就太EASY了。。。

网友:
【23楼】 abuzhu 白沙
如果PCB还有空间的话,关键线路全部留出小的TP就可。

【5楼】 h2feo4 无机酸老弟:

看其它网友都提过旧手机这个方式了,真是失败。。回帖时楼主的图片还没出来,更失败。。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啊,吼吼。

网友:
to 【50楼】 Friendz
用锡球确实比锡浆容易做,推荐一下

另外,现在越来越多的手机板子BGA下面用了底部填充胶,我手里三块手机板都有,而且每块BGA下面都有,相当无语
我现在玩的是上次从阿莫那里抢到的AT91FR4081

网友:
好贴,一直想搞BGA植球,

网友:
视频愣是没下载下来……

好慢

楼主:
【50楼】 Friendz
可以看出你在保修点或厂家做过,你这方法不适合大部分人!不信请看以下几点:
1:你说用吸锡线,这的确是个好方法!不过对于软封装的芯片就很容易造成个别引脚无法植锡而报废!因为软封装芯片真正引脚在底皮里面,已外界连接是用焊锡!在说你把焊盘吸的很平,那么如果BGA锡球不完美(高低不平),就很容易造成个别引脚虚焊!
2:你说用锡球,这更可笑了!
A:锡球比锡膏贵!
B:你说"将锡球一个个摆在芯片的焊盘上",那么如果碰到100个引脚的芯片(手机上的CPU全是)呢?有那时间吗?
C:没有植锡板的定位,你用镊子夹锡球吗?
D:你每吹个锡球,是不是要用风枪?芯片能吃得消你不停的吹吗?恐怕100脚的芯片还没吹完30个就寿终正寝了!

都有冒犯,请不要见怪!

楼主:
【50楼】 Friendz
练BGA要从大球到小球,不然你会很郁闷的,不信倒过来试试。

网友:
没有见过怎么弄的

网友:
to 【57楼】 qiufeng 秋枫
业余爱好者对耗材成本不很敏感,时间也相对宽松,一般也只焊少量几块芯片,一个一个码球还是可行的
一个简单的方法:
在BGA芯片表面涂一层较厚的松香,用风枪以较低温度慢慢加热,让松香保持粘稠状
用尖镊子把锡球一个一个放上去,锡球会被松香粘住
等所有的球都放好,提高风枪的温度,使锡球熔化在焊盘上即可

楼主:
【60楼】 h2feo4 无机酸
在BGA芯片表面涂一层较厚的松香,用风枪以较低温度慢慢加热,让松香保持粘稠状
用尖镊子把锡球一个一个放上去,锡球会被松香粘住
等所有的球都放好,提高风枪的温度,使锡球熔化在焊盘上即可

第一行:很容易做到。
第二行:要很强的耐心和自制力,敢问论坛上几个人有?还有松香很快又凝固,还要风枪再加热!
第三行:用风枪加热时,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锡珠都在造反,不听松香的使泛,马上分成几帮派各自聚在一起!您难道有心情把他们分开吗?如果你还执迷不悟,继续加热,他们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每个帮派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大锡球!

如果你看过手机中最细小焊盘的BGA芯片就知道什么是根本不可能了!

楼主:
【62楼】 cocalli
呵呵!这是要靠经验积累的,就像焊几百脚的TQFP芯片一样!时间久了自然就熟能生巧了。

楼主:
晕!先统计一下:
只有两位网友申请坏片!
倒是咨询植锡工具有四位网友!

网友:
这么多腿的就算了, 就算焊接好了, 也没法一个一个检查。

20-30pin以内的小规模bga, 倒是有希望。

楼主, 看了你的视频, 除了对你的技术大赞之外, 就是感觉到恶心……拍得太晃啦 今晚的咖啡算是白喝了……

楼主:
【66楼】 chopin1998 超级用户
是我亲自操作,叫一个老乡拍的...如有机会,必来个清晰版的.

楼主:
要不 h2feo4 无机酸 和 Friendz 两位大师各来一段不用植锡板和锡膏而只用锡珠的植锡视频,让我和广大OURDEV网友开开眼界?

楼主:
请 chaochao5107 小人物 lileistone 申请坏片联系我,QQ:413752217.
simon51 白脸 pygh cinderellah cocalli 如果需要执锡工具也欢迎.
其他人一样欢迎!

网友(2009-12-24):
不知道 Friendz 是否按你自己说的方法做过呢?我也试过用放锡球的方法来植(而且是有钢网定位的),可能是我还没掌握窍门,发现实际困难很大;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方案,用回刮锡浆的方法,反而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这个一定要TOP

网友:
收藏了  以后又机会再试试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
【60楼】 h2feo4 无机酸
我推荐用AMTECH的BGA专用助焊膏,效果不错,松香还是有一定腐蚀性的。

最近项目很忙,戒网了,只是偶尔上网看看。不知无机酸老兄有什么新动向?

【68楼】 qiufeng 秋枫

我有植锡板,效果不如摆锡球来得好。

质疑精神可嘉,不过我确实用一个个摆上去的办法成功的。 先将BGA芯片除锡,用BGA助焊膏薄薄涂一层,每个焊盘摆一个锡球,用热风枪吹(风枪头部的喷嘴拿下来,用那个大头吹,低风量,稍高的温度),确实成功了,没拍视频,就不上了,此方法有心者得之了。。

100个管脚真的不算多,我摆是256脚的BGA。
用一些锡球撒在芯片上(已涂有助焊膏了),用尖镊子拨一拨锡球即可到位。一秒钟一个,256个也就4分多钟,撒泡尿的时间就摆好了,不算费劲。

摆好、吹好,放入洗板水中清洗一下,就可往板上焊了。

网友:
高人呀,现在拆FPGA都觉得成问题,经常拆残了,或者烧坏了。BGA碰都不敢碰

网友:
to 【77楼】 Friendz
我最近也忙得要死呢,好久没联系了

网友:
牛人一群!!!!!
佩服!
不过还是不敢碰!

网友(2010-05-07):
真佩服你们,我们实验室花了几万大洋买了个焊接BGA的,大家还都不用。还是照样花大洋出去焊接。。。。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钢网在那可以买到的

手机配件店---手机植锡板。
淘宝也有。

网友:
唉 听到BGA就累了

前两天我的DELL本子 花屏了
独立显卡

请了个高手朋友 换显卡芯片
谁知道 板子给吹坏了

没法只能买了块新主板

他是10来年的老手了 还没搞定
别说咱们这些偶尔操作一下的人了。。。。

网友:
有空再膜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 听到bga就累了
前两天我的dell本子 花屏了
独立显卡
请了个高手朋友 换显卡芯片
谁知道 板子给吹坏了
没法只能买了块新主板
他是10来年的老手了 还没搞定
别说咱们这些偶尔操作一下的人了。。。。

搞这东西首先要心静,我承认心神不定时吹坏过芯片吹爆过板子!但是有些板子确实很薄,温度控制不好就很容易吹爆!

网友:
不错,以后正要用到!

网友:
拆不是问题(直接用热风枪慢慢均匀加热就可,自己试试就会了),安装植锡球才麻烦(如果设备齐全还好搞),装完了还要测试(直接上电很容易烧掉直接报废的),现在BGA的点那么多,你慢慢量个够吧,说到底还是设备完不完善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试试

网友:
焊锡膏是不是像goot的那种浆糊状的东东。焊油又是何物?BGA还没玩过,早晚要试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焊锡膏是不是像goot的那种浆糊状的东东。焊油又是何物?bga还没玩过,早晚要试试的。

焊锡膏和焊油其实是同一种东西,都是浆糊状,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
好东西,占位收藏备用!

网友(2010-06-18):
应该让专业的生产厂家去做,就怕专业的厂家成品率不够高,所以不敢设计BGA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让专业的生产厂家去做,就怕专业的厂家成品率不够高,所以不敢设计bga

厂家碰到不良品要用到BGA返修设备处理。

网友(2010-09-05):
qiufeng 秋枫
===================================================
我昨天买了焊接用的热风枪,我可以申请一份可以吗
还有三星2410 2440的植锡钢网那里要卖的,我想去买一块。

网友:
哈哈,及时贴啊。

网友(2010-10-21):
上淘宝看了下,植锡板有这么便宜吗?都是10块左右的样子
质量很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淘宝看了下,植锡板有这么便宜吗?都是10块左右的样子
质量很差吧

10块就贵了,正常就5块左右。质量还不错,只要不弯折,可以用很久。

网友:
也就在cn,应该是精密的东西,做这么便宜

网友:
焊油 什么成分?

网友:
风枪焊过2410,挺简单的,植锡就有难度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功夫,不知道钢网刷锡膏能否达到焊球的大小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真是好功夫,不知道钢网刷锡膏能否达到焊球的大小标准。

前提下IC和钢网要洗干净;IC引脚的锡要吸干净;钢网没变形;压钢网时受力均匀;刮锡膏时要每个孔灌饱,主要还是要经常练。

网友:
痛恨BGA封装......

网友:
牛,还有很久没到这个程度

楼主(2010-11-23):
清晰版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0575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qiufeng&bbs_id=9999

网友(2010-12-27):
有次电脑的显示芯片BGA(300多个脚)。坏了缺色,花屏,换新的用热风枪吹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开机,无任何显示,主板报警。。。。。。。。。。。。。。。。。。。。。。。。。。。。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还以为你成了呢

网友:
古川的锡膏就非常好,相邻引脚近的芯片,锡膏上多点也能很好吸收,不易残留到引脚外。
金利洋的锡膏耐储存,用过后放几个月时间也没关系,但较易残留到焊盘外,显得不干净,焊盘密度不大就没问题。
只用过这几种。

网友:
先留个记号。哪天操刀时再仔细看看。

楼主:
切记!锡膏要拧紧盖子放进冰箱冷冻室储存!不然会慢慢硬化。

网友(2011-02-18):
按个爪印,正在玩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备用。

网友:
直接用锡球 不是更好?省的用锡浆

网友:
好技巧,我也来学学

网友:
请问,焊油有什么要求,是什么样的?

网友(2011-04-15):
有空的时候回家练练

网友(2011-05-29):
以后要用到

网友:
看似楼主是修手机的。。。。

网友:
学习一下,最近有几个BGA要焊

网友:
焊接达人呀,要好好练习才行.

网友(2011-08-03):
很牛,呵呵。还有个问题,大些的片子,焊前板子要先预热(100-130°C)以后使用时不易坏。

网友:
请楼主推荐一下,什么牌子的:
锡膏、焊膏、焊锡、风枪、工具 等,
比较好用?

网友:
顶啊,技术贴,技术贴。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楼主推荐一下,什么牌子的:
锡膏、焊膏、焊锡、风枪、工具 等,
比较好用?

坛子里有些帖子有推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请楼主推荐一下,什么牌子的:
锡膏、焊膏、焊锡、风枪、工具 等,
比较好用?
坛子里有些帖子有推荐的。

偶是新手  所以现在目前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工具好,淘宝上实在是太多了  眼花缭乱    不放心啊  麻烦下lz给推荐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J:

锡膏:维修佬,PPD,AMTECH......(贴片车间都在用什么就用什么)没用时一定要放进冰箱封存,不然容易硬化。
焊膏:得福,维修佬,PPD,AMTECH......(一定要无酸性的)
焊锡:荷花,千住,山崎,中亚,维修佬,阿尔法,友邦,圣岛,嘉田......
风枪:快克,安泰信......
钢网:要买那种激光或腐蚀加工出的网眼。
以上的只有买到真货才好用。

网友:
拆修BGA肯定是熟能生巧,而且学费肯定要交不少的,不过你是修手机的话那学费就不是你交了。反正我看到这么多脚,再怎么自信也不敢下手,100多个焊点只要1个脱焊,那就得重新来一遍。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