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发生器的滤波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9-11-05):
我用FPGA做了一个DDS信号发生器,能够产生1--30khz的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占空比任意可调  但是设计的四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在40k) 正弦波和方波都比较好 三角波在10k以上频率时有明显失真 当调节截止频率到60k时 三角波的滤波效果还是不好  请求高人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三角波的谐波成份很丰富,你的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太低了,你试试跳过低通滤波器,三角波会好看很多的

我用过的泰克信号发生器AFG3102,正弦波最高输出100MHz,方波输出最高到50MHz,而三角波只能到1MHz

楼主:
由于经过DA转换后三角的波形存在很多的毛刺 是不是可以对于三角波采用单独的一个滤波器进行滤波比较好一些 将频率非常高的毛刺滤除掉?

网友:
DA输出有毛刺,根源在于DA的输入,时钟和数据没有很好地同步,先重点解决这个问题吧,靠模拟滤波器是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嗯 这个问题我没有太在意 看来得好好来整一下时序问题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应该用七阶或者9阶的椭圆滤波器。这样效果更好!

楼主:
我现在调整了一下时序 经过DAC0832之后的波形存在1Mhz左右的纹波 应该是DAC0832本身转换速率决定的 所以之后接一个简单的二阶低通滤波器后将1Mhz的纹波滤除掉就可以了 调试后发现波形效果很好

网友:
如果程控滤波器价格便宜的话可以试试,做竞赛时候也不管多少钱反正拿来就用,自己做东西时候可要考虑一下了。。。

网友(2010-08-21):
直接做个数字滤波器就行了啊

网友:
输出不用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