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HT1621,还有什么好用的段式液晶驱动芯片呢?HT1620是不是停产了?

楼主(2009-11-05):
我们的项目也用上段式液晶了,多亏前阵子玩转了白沙兄的开源液晶,现在技术上没障碍了。

开源液晶用的是HT1621这款驱动芯片,很好用啊,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电流太高了,手册上写用32K外部晶振也需要60uA左右,我实测了下,大概100uA左右,这样对电池驱动的产品来说还是太高了。

另外,去查了一下HT1620,发现这个型号的标称运行电流只有3uA,其他参数和HT1621没区别,大喜啊,但是没找到哪里有卖,问了几家都说没有了,不像HT1621那样淘宝上都能搜出一大片。1620是停产了吗?

楼主:
PCF8576手册上标称的电流也在60uA了,而且要比1621贵3倍,遗憾啊

网友:
单片机直接驱动?

楼主:
原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过一个只有5段的液晶,效果不错,但是现在的液晶要有40多段,单片机就没法胜任了

网友:
BU9792,BU9793,ROHM的,低功耗不错,电能表用的比较多

网友:
NXP 有一种很有名的LCD驱动,好像是PCF8576。

网友:
proteus里面有没有相类似的控制蕊片?

网友:
换个带液晶驱动的单片机就可以了啊

网友:
EMC78P468

网友(2010-02-20):
用中颖带LCD驱动的MCU,正常工作电流约6uA,3V的

网友:
独立的驱动芯片较好,但一般产品都是用单片机集成的,大批量价格低啊,如果自己玩还是外部驱动的好,关注中

网友(2012-09-05):
直接换带LCD驱动的单片机

网友:
中颖的有一款单片机带LCD 100PIN的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很想用它,功耗也低:  SH79F64

网友:
中颖的单片机不会是4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