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电钻,300元以内!

楼主(2009-11-05):
家里刚装修完,还想自己动手安装一些挂件,但苦于没有打眼的工具,在淘宝和建材城看过一些,价格高低都有,以前也没有用过,麻烦用过的大虾帮忙推荐一款电钻,300元以内,家用的即可,就是在墙上打眼的就行,谢谢

网友:
打墙要电锤才OK,电钻国产的150元左右

网友:
現在有一種兩用的~價格不清楚~質量不清楚~用的不多的話~估計這樣的好些吧~畢竟功能多點~

网友: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n-g,wxt5p2rawxt3jobayg65hqy----------------40--commend-0-all-0.htm?ssid=e-s5&at_topsearch=1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e38c06c6744ce390ac93148b0bc9af3f&ali_refid=a3_419252_1006:1102297446:6:%B5%E7%D7%EA:70c8006d0c7379e7166dd3663b79dc05&ali_trackid=1_70c8006d0c7379e7166dd3663b79dc05

淘寶一抓一大把哎~以前還真沒注意~

网友:
打墙一定要冲击钻,博士首选,其次国内东成。其他可忽略,不知讲的对不,请后面专家补充。

网友:
博士的带冲击功能的电钻

网友:
如果是要在水泥结构的墙上打眼要电锤  结构不牢的用普通电钻也行 不过不能老是打 要坏的

网友:
普通手持可调速电转+水泥钻头+n*胀管+n*木螺丝,价格<300,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我就是这么干的。各地五金店里有卖。

网友:
电锤要多少钱啊??

能穿墙的那种

网友:
【5楼】 ly800608 猎人     博士的带冲击功能的电钻

“博世”牌才对,我用的二手的也很好用!180-300元,不要买180以下的,太烂

楼主:
看来钻头也很重要,那钻头是要随机带的就可以,还是要另外单独再购买?

网友:
现在市面上N多博士假货

网友:
假货比真货多,只要能买个真货,一般都能实现这个目标。
淘宝上一大堆,根据自己需要选即可

网友:
这玩意就别上淘宝了,直接去最近的五金店告知要求即可买齐。
一辈子都打不了多少个孔,貌似不必买太好的,适用就行。

网友:
上博世网站,能找到本城市的直销店,价格可以压的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