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FPGA 加载数据或控制信号用什么方法

楼主(2009-11-05):
CPLD/FPGA里如果有很多需要预置的计数器/分频器就有加载这些数据的问题;也可能有很多控制信号,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节省引脚的办法有哪些。

网友:
要节约IO,只能串行通讯,牺牲速度,并且多耗费些内部资源

网友:
内部做一个8位软核,通过一个外部的标准接口(SPI,UART,I2C……)通讯获得配置信息和数据,然后在内部通过MUX去配置寄存器组。

网友:
楼上的高见

网友:
都做成模块挂在一条总线上。总线通过并行串行与外界通信。
如果在设计的时候就能确定的加载数据,直接写到程序里就好了。一般不会增加太多的额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