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Cyclone板上和flash共用地址线的是SRAM好还是SDRAM好?

楼主(2009-11-05):
新人,最近画板子,请问一般和flash共用地址数据线的是SRAM还是SDRAM?如果共用的是SRAM,那SDRAM还能在使用NIOS时添加吗?

网友:
sram

理由是NOR FLASH读取的时序也是SRAM的时序

楼主:
谢谢,那可不可以flash、sram、sdram都不共用地址数据线呢?是不是就不需要avalon三态总线了?

网友:
SDRAM不是要驱动刷新吗?这能几个能连在一起?

网友:
SDRAM不是要驱动刷新吗?这能几个能连在一起?
可以,多是宽展位宽,比如,4个16位的SDRAM构成64位的;
16片4位的构成64位的,DDR2通常这样做;2G 的通常就是有16个内存芯片,正反各8个,每个64MB,
你想大容量就要买单片大容量的片子,一般SDR的单片容量多不大,一般也是16M,大的32M,贵很多。
可以买单片16M4位的,组成32位的,就是128M了。
再想容量大就上DDR,DDR2等,这些单片容量大,通常还要多片扩展位宽,也可以找下单独16位的。
DDR还有TSOP贴片的,DDR2就全FBGA了。设计难度也比SDR困难了,频率高了,对板级设计要求也高了;

网友:
用串行的flash存代码多好?

网友:
SDRAM不是要驱动刷新吗?这能几个能连在一起?
可以,多是宽展位宽,比如,4个16位的SDRAM构成64位的;
16片4位的构成64位的,DDR2通常这样做;2G 的通常就是有16个内存芯片,正反各8个,每个64MB,
你想大容量就要买单片大容量的片子,一般SDR的单片容量多不大,一般也是16M,大的32M,贵很多。
可以买单片16M4位的,组成32位的,就是128M了。
再想容量大就上DDR,DDR2等,这些单片容量大,通常还要多片扩展位宽,也可以找下单独16位的。
DDR还有TSOP贴片的,DDR2就全FBGA了。设计难度也比SDR困难了,频率高了,对板级设计要求也高了;

估计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说几个sdram并联扩展位宽,我是说sdram和sram能接在统一总线上?

网友:
当然都可以,两个器件用不同的memory 控制器,时序肯定是不一样的。老一点的处理器很多都这样的,没这么多管脚,不可能单独提供sdram的总线。

网友:
主要就是为了节约GPIO资源的。要不然谁都知道,全都单独连最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