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WINAVR 和 GCC(Programmers Notepad [WinAVR])编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1-05):
本人AVR初学者,一直是使用AVR Studio +WINAVR (GCC)编程学习的!!!!我想请问一下高手!!!AVR Studio +WINAVR 编程和Programmers Notepad [WinAVR]编程有什么区别啊!!!!!听说使用GCC要生成什么Makefile文件,好像一直都没用过!!!!!!那Makefile文件作用是干什么的!!怎么弄的!!
    本人是51到AVR的初学者!!!!还情请教高手!!!!!!

网友:
一样的,只是写程序的编辑器不一样。你甚至可以用记事本写程序,然后命令行编译。

makefile是用来简化编译过程的。
每个.c文件编译生成一个.o文件,makefile里面定义了一些依赖规则,如果你对代码作了修改,编译的时候就会根据makefile里面的依赖关系找出所有依赖于你改了的这个文件的文件,把所有这些文件进行重新编译。如果代码文件很多,这种方式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因为只要重新编译修改过了的文件及依赖于它的文件,而不需要编译所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