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这个插接件的名称

楼主(2009-11-05):
如题,最近在帮一个朋友做一个装用镍镉电池的放电器,现在有一个配件找不到,就是用于跟电池连接的一种插针,如图红圈内,哪位兄弟能告诉我一声,这个叫什么吗?

网友:
清晰度太差了,看不清楚,能拆下来拍几张图就好了
大体看,应该是一个冷压端子。或者是欧式端子。阿莫雕刻机中,也有类似的这种端子,能实现这种接法

楼主:
图也是网上借来的,我手边也没这种电池,不过据我研究,这个像报废的万用表棒,就是不确定

网友:
怎么看着外面好象是套的热缩管啊!

网友:
香蕉插头

楼主:
我的第一感觉像外用表的表棒内芯,热缩当然是后来加上去的。那个电池孔不会超过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