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控制的机器,x轴y轴在低速运行时台面会有震动。发出难听的声音,类似缺相的声音。

楼主(2009-11-06):
是否是哪里没有设置对。请指点。高速运行时声音还可以。

网友:
可能是电机震点,加大细分可以好一点

楼主:
我用的电机是5相的,刚才问过生产电机的厂家,说电机和驱动器不匹配。驱动器如下图,不知如何调整,它的细分在哪里呢。

网友:
细分可以在驱动器上设置,你查阅一下驱动器的说明书。不过你的驱动器我没看到过,不知道能不能设

网友:
图片模糊,看不到可不可以设

网友:
图片模糊

楼主:
能看清吗,是以前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