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cpu重的数据缓存

楼主(2009-11-06):
nios中有个数据缓存模块,可以通过配置选择使用或者不使用,
复旦的nios教程上面说这个数据的缓存可以使得cpu和低速的存储器配合,使得性能提高。
我不知道,怎么数据缓存就可以提高系统性能呢。

网友:
那个是 instruction cache ,data cache 。指令缓存和数据缓存;你用的电脑上的CPU多有L1 cache,L2 cache。AMD的双核好像有个L3 Cache。4核也有L3 cache;去google 百度找找答案。好像以前哪里看到过以前有把cache放在外面的CPU,后来多集成到里面去了。
CPU 内部的cache 速度很快。

百度上找的话
缓存只是内存中少部分数据的复制品,所以CPU到缓存中寻找数据时,也会出现找不到的情况(因为这些数据没有从内存复制到缓存中去),这时CPU还是会到内存中去找数据,这样系统的速度就慢下来了,不过CPU会把这些数据复制到缓存中去,以便下一次不要再到内存中去取。随着时间的变化,被访问得最频繁的数据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刚才还不频繁的数据,此时已经需要被频繁的访问,刚才还是最频繁的数据,又不频繁了,所以说缓存中的数据要经常按照一定的算法来更换,这样才能保证缓存中的数据是被访问最频繁的。

CPU缓存(Cache Memory)是位于CPU与内存之间的临时存储器,它的容量比内存小的多但是交换速度却比内存要快得多。缓存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CPU运算速度与内存读写速度不匹配的矛盾,因为CPU运算速度要比内存读写速度快很多,这样会使CPU花费很长时间等待数据到来或把数据写入内存。在缓存中的数据是内存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一小部分是短时间内CPU即将访问的,当CPU调用大量数据时,就可避开内存直接从缓存中调用,从而加快读取速度。由此可见,在CPU中加入缓存是一种高效的解决方案,这样整个内存储器(缓存+内存)就变成了既有缓存的高速度,又有内存的大容量的存储系统了。缓存对CPU的性能影响很大,主要是因为CPU的数据交换顺序和CPU与缓存间的带宽引起的。

楼主:
谢谢,我还得仔细看看nios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