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开机只显示主板LOGO,是哪里问题呢?

楼主(2009-11-06):
开机只显示主板品牌LOGO无法继续启动的。只显示品牌LOGO, 现在只外接显示器也是这样子!
富士康主板,AMD2600 CPU, 老式机了,但想修好它, 硬盘测试过没问题,主板电解也未发现大肚子或异样的!开机有滴一声!
有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呢 ?

 无法继续启动,只显示主板LOGO,BIOS肯定没法进,现在主板电池早拨了,没用,也是这样子!
 接上键盘,按也没用!

网友:
显卡 CPU 内存 没问题

感觉问题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
1.BIOS设置问题,可以复位一下
2.主板电容鼓包,仔细观察一下CPU附近的电容
3.外部设备、数据线问题。

解决方法  断开 光驱 硬盘等外部设备,BIOS复位。。。。上电

只要屏幕有显示 就好解决

要是升级内存的话,可以把两条内存互调个位置

楼主:
图片上不了, 不好意思!

上了吗, 就是只显示这个画面!

网友:
启动的时候不停的按Tab键屏蔽Logo图片,看详细信息,看停在哪个位置

网友:
也可能是 提示按F1  ESC   或者在进行内存校验...........

也许是提示没插入键盘 ...或者没找到软驱,现在功能多了 一点小毛病就不行

网友:
所有硬件的接口  检查一次。。。   包括键盘鼠标(小心别串了)

楼主:
按大家的说法, 意思是CPU,内存应该没问题是吧? 会滴一声,我感觉是. 但不知道主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把硬盘给拔掉,保留最小系统,试试。
测试下电源,显卡,内存,或者是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我现在电脑也是winfast,结果前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要么开机在BIOS时停住了,要么进入系统后,突然变得非常慢,只能硬关机。
后来换了主板,测试也一样,最后发现,显卡有点接触不良,内存也是……
现在在用SOYO的主板,懒得换回去了。反正我有两块主板……

楼主:
硬盘是好的,试过在其它机上可正常操作!   我在试试看!

楼主:
初步肯定! 是集成显卡坏了!因为之前出现过蓝屏是显示东东无响应类的蓝屏代码! 哎....

  俺对电脑硬件不是太了解!在此请问下兄弟姐妹们,如果要配一个独立显卡,该用哪种呢? 能用就行! 现在的集显分配的是64MB显存!
主板是 K7S741MG  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