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什么好的 3.3V 到4.7v 转5V DC-DC升压电源芯片

楼主(2009-11-06):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  3.3V 到4.7V  转5V  DC-DC升压芯片,就是低于5V电压 转5V的 电源芯片

网友:
max1703,ADS63000,这种芯片好多的

网友:
那两节干电池或充电池升压呢,就是从大概1.8V至3.3V升压到5V
芯片要容易买,效率高,价格底的

网友(2012-09-13):
如果电流比较小(几十毫安) 有3脚封装的贴片IC,外围电路也很简单,比34063要好的多,价格也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