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76 TIMER0中断不返回 请求帮助!!

楼主(2009-11-06):
程序跑到  PORTC&=~(1<<5)  语句之后没反映了????  PICC18编译器   谢谢名位啦!
不是自动返回的吗?

void interrupt isr (void)
{        if(T0IF)
                {
                        T0IF=0;
                Flag++;
                TMR0=0;
                if(Flag>10)
                        {PORTC&=~(1<<4);
                        PORTC|=(1<<5);}
                else
                        {PORTC|=(1<<4);
                        PORTC&=~(1<<5);}
                }
}

楼主:
各位指点一下小弟  感激不尽!

网友:
think about what will happen so you end up in that branch of the "if" statement and what you have to do to get out of it.

网友:
PORTC&=~(1<<5)之后 程序不就退出了吗 另外可以观察堆栈 看返回地址

网友:
是不是你的定时太快了又进入中断了,在仿真的时候

楼主:
只要将 GIE置1 程序就不行!  不使能全局中断  PORC端口_交替输出高低电平。

GIE置1  就不行了?!

void        Port_init();
void        Time_int();

/* Definitions for Flag variable */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lag  @ 0x06;
static volatile       bit Flag0 @((unsigned)&Flag*8)+0;
static volatile       bit Flag1 @((unsigned)&Flag*8)+1;
static volatile       bit Flag2 @((unsigned)&Flag*8)+2;
static volatile       bit Flag3 @((unsigned)&Flag*8)+3;
static volatile       bit Flag4 @((unsigned)&Flag*8)+4;
static volatile       bit Flag5 @((unsigned)&Flag*8)+5;
void        main()
{

                int i,temp;
                asm("nop");asm("nop");
                 Flag=0;

                Port_init();
                Time_int();
                //GIE=0;///////////////////////////??????????????????????
                while(1)
                        {
                        for(i=5;i>=0;i--)
                     {
                        delay_50MS();
                           PORTC|=(1<<4);
                           delay_50MS();
                            PORTC&=~(1<<4);
                        }

                        }
}

void interrupt isr (void)
{        if((T0IE) && (T0IF))
                {
                        T0IF=0;
                Flag++;
                TMR0=0;
                if(Flag>10)
                        {PORTC&=~(1<<4);
                        PORTC|=(1<<5);
                        asm("RETFIE");}
                else
                        {PORTC|=(1<<4);
                        PORTC&=~(1<<5);
                        asm("RETFIE");}
                }
}

//TMR0初始化子程序
void        Time_int()
{
        //INTCON=0xA0;
        PSA=0;                            //128分频后
    PS2=1;
    PS1=1;
    PS0=0;
        T0IF=0;                            //清除TMR0的中断标志
        T0IE=1;                                //TMR0中断允许
  TMR0=0;             //定时1ms
        T0CS=0;                                //TMR0工作于定时器方式
}

void        Port_init()
{
        //ANSEL=0x00;
        //CMCON=0X07;
                TRISA=0xFF;
                TRISC=0x00;//输出
                PORTA=0xFF;
                PORTC=0xCF;
}

楼主:
GIE=1 之后  FOR 语句都没有进去

网友:
"只要将 GIE置1 程序就不行!"

don't focus on what you can do to fix the error.

focus on why there is an error and then the fix will come to you.

网友:
注意理解【2楼】和【7楼】millwood0 的回复。

网友:
把那2句 asm("RETFIE"); 去掉。
那2句 asm("nop"); 也没有什么意义。

注意,能不用汇编就尽量别用。

“for(i=5;i>=0;i--)” 不太漂亮。可改为:

"for (i = 6; i; i--)" 或 "for (i = 6; i--;)"

int i; 可改为:unsigned char i; 无符号变量运算经常会快一些.

楼主:
感谢各位积极发言!
注意,能不用汇编就尽量别用。!!!!!!!!!!!!
  这句话提醒了我!
    延时函数是用汇编写的,并且较长,如果在执行嵌入式汇编语句时正好发生了中断,那么此时的状态就不能很好的得到保存,中断返回就不能得以正确执行!
  不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