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35I串口通信线问题,急求

楼主(2009-11-06):
最近刚买了TC35I模块,买回来发现40个引脚自己根本引不出来,无奈在淘宝上买了块焊好连接线能将引脚引出的PCB板,原以为电源部分和串口通信部分可以在万能板上自己焊,电源是搞定了,可用杜邦线将模块连接起来调试不成功,串口工具收到的是乱码,基本上是发送什么接收什么,后来我把模块拔下来发现还能接收,我就奇怪了,难道串口通信对线要求很高?杜邦线质量不够高?我把波特率调低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但和模块通信得9600,哪位高手支招?不会又要做PCB吧。

网友:
发送什么 接受什么 好像是对的

网友:
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没说明是怎么通信的。
模块波特率是自适应的(没固定设置的话),发什么收什么,说明硬件上有短路。
一般发AT回车,返回ok,说明通信正常。
另TC35i模块需要在上电的同时,给予激活信号,你给了吗

网友:
发送数据后面 加了 0x0d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