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cam转换这个图形刀路出问题,大家转换看看,注意内铣和外铣。

楼主(2009-11-06):
我在转换这个图形时遇到如下问题:
1、选择圆弧内铣显示出来的刀路是外铣。
2、路径中多次抬刀下刀。
3、出现一会铣这一段。一会铣那一段,不能连续铣。

总结:
1、软件没有优化功能。
2、没有cam350转换的铣边文件好。

    cam350转换的铣边文件是execllong格式,发现kcam4能接收execllong格式,但没有用过kcam4。你用的情况怎样,稳定吗?

网友:
CopperCAM是一款专业PCB雕刻文件制作软件。经一段时间使用,发现改软件对圆弧类图形处理和转换能力很差,表现为,雕一段圆弧,以点经给形式,并非连贯形式。但处理直线斜线等尚可。所以一般用来处理一些简单PCB和图形,尽量不要用来处理圆弧比较多的图形,比方LZ的图。LZ提及的外铣和内铣是可以设置的,这个是也是针对PCB铣外边和板上雕孔的一个功能,在我的教程里有提及此功能。

楼主:
你的教程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68711&bbs_page_no=1&bbs_id=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