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示波器里面那个 表征存储深度的单位怎么解释?

楼主(2009-11-06):
请问 示波器里面那个 表征存储深度的单位怎么解释?比如 普源的1Mpts

网友:
1Mpt就是1M个采样点

楼主:
也就是说pt是point的 意思了

网友:
p应该是“每”的意思,t是什么意思我还不清楚。

楼主:
还是糊涂

网友:
继续糊涂

网友:
2楼理解对,3楼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