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有5种孔径coppcam应该怎样转出来。

楼主(2009-11-06):
不知这么多行是如何用的,设置了五把钻头 (原文件名:Image00001.jpg)

输出时只能选两把钻头,其余的钻头在哪里?(原文件名:Image00002.jpg)

网友:
需要做以下三步:
第一、使用“编辑”-“修改焊盘参数”(如下图),把各个类型焊盘的孔径重新指定一下,导入时很多焊盘的实际大小跟参数不符。

第二、使用“机器”-“过孔列表”(如下图),改表中列出共有几种孔径的过孔,以及每种过孔的数量,须在每种过孔后面指定使用何种钻头。

第三、最终输出,既可看到你需要的几种孔的G代码

楼主:
太好了,及时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