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网友h11200aa要求,雕刻STM32f103VBT6的封装

楼主(2009-11-07):
在帖子: 发布我们的PCB固定夹具 (不需要双面胶) 8楼网友  hl1200aa 提出以下要求:

阿莫能不能试下雕STM32F103VBT6的封装?
昨天我的雕刻机可以雕,不过今天就发神经了,刚刚打了下精度,刀的跳动为0.15mm左右,估计是因为昨晚用来搞铝撞主轴,刀柄精度有问题了。

将.txt改为.nc就可以导入m3了ourdev_499073.txt(文件大小:27K) (原文件名:stm32_4.txt)

这是我们的机器的测试结果。

雕刻参数:

   刀具: 我们自行磨制的0.06mm V刀,刀尖15度。
   主轴: 10000转/分钟
   F 值: 100 (此PCB雕刻较精细,并且由于网友的G代码设计有问题,不能太快。如果我们设计G代码,速度可以提高到200左右)
   下刀深度: 0.07mm
   总雕刻时间:6分36秒(网友估计是使用0.04mm的刀径生成G代码的,并且完全没有优化,导致速度较慢。如果由我们设计G代码,速度会大大加快。估计4分钟可以完成)

重要说明: 由于 STM32F103VBT6的引脚实在是太微小了,我拿着放大镜认真的摆了几分钟,仍无法将它对得很整齐。但我保证我们雕刻出来的作品,是没有任何的失真与变形的。大家可以从以下的多张照片的不同角度证实。

网友:
看上去精度高于热转印
看到少量的小毛刺?是否雕刻后砂纸打磨不干净?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估计是G码问题?
重新做个G码会不会很麻烦?

网友:
效果很好,站长何不自己优化好代码,让大家看看最快能多块。个人对这个6分钟也算满意了,就是不知道何时才能买一台,呵呵
    还有,强烈希望看到双面板雕刻效果 哈哈……

网友:
呵呵,这么细的线,热转印的泡出来更加惨不忍睹!

楼主:
【1楼】 h2feo4 无机酸
看看上去精度高于热转印
看到少量的小毛刺?是否雕刻后砂纸打磨不干净?
--------------------------
小毛刺是由于雕刻完后,用砂纸打磨不干净留下的。 你细心看一下,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对照,就知道了。

这么细微的拍摄,由于灯光的摆位,及拍摄的角度,可能导致一些误差。也应该从不同的照片与角度对照。

另:其实也可以使用没有毛刺的材料去验证的。比如铝合金,就会比敷铜板小一些毛刺。

【3楼】 lhyj7080 天之黑
估计是G码问题?
重新做个G码会不会很麻烦?
-----------------------------
不同的G代码,雕刻出的效果与精度会不同的。
大家以后可以慢慢探讨。

网友:
非常精细!!

不过我技术太差了用手头的雕刻机雕不出这个效果。。。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半夜三更滴干活...

楼主:
【7楼】 lhyj7080 天之黑
不过我技术太差了用手头的雕刻机雕不出这个效果。。
------------------------
你手上也有其它品牌的雕刻机?

小声告诉你:这个作品是水坛版主 belive 在 kaif_w 的指导下,学习雕刻机的第一个雕刻作品。

只要机器的精度够,并且质量够高,雕刻并不是件困难的事。

这个雕刻作品,对机器的定位精度、重复精度、消回差、工作台面的平整度等,有较高的要求。 我很自信的认为:同类的国内雕刻机中,只有我们的才能做出这种质量。欢迎拍砖。

网友:
阿莫的砂纸功夫有待提高哈
建议:
2000#水砂纸,冲水打磨,最后一次打磨方向最好平行,这样纹路比较好看

另外,阿莫的PCB似乎有“织纹显露”的问题,建议在PCB表面打表看一下平整度

楼主:
另:那位有STM32f103VBT6的数据手册,顺手传上来吧。 我将它的机械尺寸部分更新到楼主位。谢谢。

网友:
叹为观止!

手头有 STM32f103VE,上传一下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0655.pdf(文件大小:1.20M) (原文件名:STM32F103VE.pdf)

网友:
脚宽0.3 间距0.2 那不是可以在中间还走条线啊。

楼主:
【19楼】 gongcsf BH7JRE
脚宽0.3 间距0.2 那不是可以在中间还走条线啊。
-------------------
我们的V刀是0.06mm, 上次我们测试过0.08mm的线条。

管脚间是0.2mm ,使用我们的雕刻机,刚刚够走一条0.08mm的线。

网友:
推荐一款PCB打磨利器,便宜又耐用。用于热转印前(或雕刻后)清洗敷铜板,效果非常好,一般小商品城有卖。

楼主:
楼上,叫什么东东?

网友:
效果相当好!
如果真在两个引脚中间走一条线,那就太震撼了!
ps:阿莫是怎么对刀的?0.07的下刀深度?难度相当大呀!

网友:
楼上,叫什么东东?
------------------------
有点像糊了锅,将糊锅巴弄干净的玩意。地摊上卖得多,效果还可以。把我的高压锅擦得锃亮。

网友:
太强了。

我的机机上面做过一次试验,雕 线宽0.2的线条,没有成功。
不过 过了几天 我发现 我的主轴竟然是反向旋转的,不知与此有没有关系。
另外,我发现台面不平,当然这个可以用再铣一个平面的方法解决。
还有就是PCB本身不平整,以及PCB压在台面上不是很好,我没用双面胶固定。

网友:
图12验证了阿莫相机的实力,哈哈

网友:
爽 以后可以做stm32了

网友:
21楼的可能只是一块发泡胶.

网友:
精度确实高

楼主:
【23楼】 xmysz
ps:阿莫是怎么对刀的?0.07的下刀深度?难度相当大呀!
-----------------------------
我们有照明与激光辅助对位装置,并且可以在雕刻的过程中,随时手工调节Z轴的高度。

【25楼】 zhwm3064 沉伦蜗牛
我的机机上面做过一次试验,雕 线宽0.2的线条,没有成功。
不过 过了几天 我发现 我的主轴竟然是反向旋转的,不知与此有没有关系。
另外,我发现台面不平,当然这个可以用再铣一个平面的方法解决。
还有就是PCB本身不平整,以及PCB压在台面上不是很好,我没用双面胶固定。
----------------------------
如果机器本身的设计有问题,单靠铣平工作台面的方法,是很难做到高精度的。

网友:
21楼的那种应该叫玻璃纤维棒,可以用来刷pcb板的

网友:
这回有的玩了

网友:
【33楼】 anson
21楼的那种应该叫玻璃纤维棒,可以用来刷pcb板的
----------------------------
玻璃纤维?还是算了吧,那个要命的!
我想应该是百洁布质地的或者抛光用的那种布轮的质地的吧

网友:
雕刻的相当不错,刀很锋利,下刀控制的很好。  另外打磨,大家有没有试过用电磨+抛光膏?相当于给PCB再抛次光,那个抛光膏研磨的很细,应该不错,就是操作起来麻烦点

网友:
抛光PCB最爽的是“金相抛光机”,相当有境界,可以达到完美镜面的效果,而且不很贵
更简易的方法,就是细砂纸了,不过对手艺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
非常满意,不知道操作起来难度大不大?

楼主:
【41楼】 richey07
非常满意,不知道操作起来难度大不大?
------------------
我10楼提到,一个完全不懂电子的MM, 学一会就能操作。

另:我们的服务承诺:收到机器2星期内,如果感觉学不会,可以不需要理由退机。

网友:
0.5 pitch, good.

网友:
问阿莫一下 做样品的时候有没有失败的例子呀
做的样品都是一次成功么 如果有失败的 把失败的也贴上来看看吧 分析分析原因
呵呵 要客观的看待

网友:
基本QFP封装都可以搞定了,爽,是不是考虑再雕个BGA

网友:
看来以后真的不用出去打板了。
如果把板设计成这样,用1.8玉米刀清铜皮,0.1V刀清细节,按照6分钟刻出封装的速度,10cm*10cm的板只要40min就可以完成清铜,双面的话共80分钟,加上打孔20分钟,铣边30分钟,前处理30分钟,一块双面板3H内可以做出。

普通PCB样板制作瓶颈已经被突破,
现在设计方案和PCB layout反倒成为瓶颈了。

楼主:
【44楼】 shaxiao163
问阿莫一下 做样品的时候有没有失败的例子呀
做的样品都是一次成功么 如果有失败的 把失败的也贴上来看看吧 分析分析原因
呵呵 要客观的看待
--------------------------
如果我说没有失败过,估计没有人相信。但实情就是这样。

我们的刀也从来没有折断过。 已经上门提机的三位网友,均能证实这一点。

网友:
【45楼】 simon51 白脸

BGA动不动就要用4层板,这已经超出了DIY的范围了,貌似论坛里面只有无机酸才做过4层软板,真正操作起来也困难,因此雕刻BGA封装意义不大。

DIY最多的板是单/双层板,其中用的封装中QFP是一个标杆,搞定了它代表着整个系统已经达到了实用的水平。

楼主:
【46楼】 hl1200aa
看来以后真的不用出去打板了。
如果把板设计成这样,用1.8玉米刀清铜皮,0.1V刀清细节,按照6分钟刻出封装的速度,10cm*10cm的板只要40min就可以完成清铜,双面的话共80分钟,加上打孔20分钟,铣边30分钟,前处理30分钟,一块双面板3H内可以做出。
--------------------------------
拿到外面正规的PCB打样,加急24小时,收到后也可能是48甚至是72小时了。

而自己动手,或安排一个同事专门负责这雕刻工作,将大大加快速个研发部门的进度。

网友:
焊盘改成矩形,雕刻速度应该会更快。

网友:
很帅!
请再帅一些,焊盘之间再走一条线吧。。吧。。吧。。

楼主:
【53楼】 flysolo
很帅!
请再帅一些,焊盘之间再走一条线吧。。吧。。吧。。
--------------------------------
有谁看过这IC的管脚焊盘之间,会再走一条线的?

如果有的话,请上传上来,我们才会尝试。 如果没有的话,估计这已经是应用极限,就不必这样试了 :)

网友:
【53楼】 flysolo
积分:5
派别:
来自:
很帅!
请再帅一些,焊盘之间再走一条线吧。。吧。。吧。。

======================================================
diy线路板应该避免,否则焊接也会让人头疼
不会自找麻烦吧

楼主:
【55楼】 wuly
diy线路板应该避免,否则焊接也会让人头疼
不会自找麻烦吧
-------------------------
1. 正规PCB制作中,我估计绝大部分PCB厂做不出这种精度。也就是说这种板是无法生产的。

2. 使用雕刻机制作样板,我们是不推荐DIY阻焊层的。中间的线条焊接时极容易短路,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现在有感光绿油,阻焊层的DIY倒还算方便,就是做阻焊胶片的时候要注意,QFP封装默认会有NSMD,即管脚周围会留有5mil左右的阻焊窗口,两脚间是没绿油的。如果两脚间走3mil线,就要去掉这个边,定位精度也要高点。

网友:
只有顶了,赶快攒钱

网友:
看着就是爽,想想以后自己也可以这样搞,真是开心,哈哈

网友:
我也试雕了一个,有垫不平,没雕好

网友:
楼上的兄弟,板子雕刻前,最好用卡尺量一下,薄一点的边,下面垫个小纸片,还是能雕的。
我雕过一张板子1.6mm,局部一边少了0.4mm,只有1.2mm,z轴的刀一直往下调都没用,最后垫一张纸片解决了。

网友:
强大的雕刻机

网友(2009-12-26):
看了此贴,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网友:
曾用中月电子的雕刻机雕过VS1003的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曾用中月电子的雕刻机雕过VS1003的板子.
我估计中月的机器雕刻不出这个STM32f103VBT6的封装。 很多使用过中月的网友均认为,中月的机器只能做到15mil.

我们的雕刻机PCB作品(1): 精细到3mil(0.08mm)宽度的线条(图),其实这还不是我们的机器极限

公开挑战磁动 力网站,及国内所有的3万元以内的机型: 我们雕刻的一张BGA小板 全面演示定位精度与重复精度

网友:
我用的雕刻机应该可以,不过我的刀被学生断的差不多了,要去买几套了。。。一套一百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雕刻机应该可以,不过我的刀被学生断的差不多了,要去买几套了。。。一套一百多啊。。。
欢迎你上传作品。无图无真相,哈。。。

网友:
好呀,应阿莫要求这两天去看看找两把刀试试。

把pcb文件传上来吧,我只找到阿莫JJ用的走刀路径。一摸一样才显得好嘛。

估算了下0.3 mm = 11.8110236 mils,我向毛主席保证没问题。

顺便把上次的BGA的pcb也传上来吧,最好是99的,我一并雕一个。

另:我没有挑战的意思哦,只是好玩,还有相机没阿莫的好,

我估计雕完快递到阿莫这让阿莫鉴别一下应该不要紧吧?

网友:
另:没找到封装,反而找到了白沙兄BGA的小板,我还是先雕掉看那块BGA小板吧,雕好就寄过来。

网友:
效果相当好

网友(2010-07-31):
牛逼的东西!我何时才会有一台雕刻机啊!

网友(2011-11-11):
回复 网友B:
另:没找到封装,反而找到了白沙兄BGA的小板,我还是先雕掉看那块BGA小板吧,雕好就寄过来。

怎么没下文了呢?

网友(2012-01-26):
回复 网友C:

您就不怕走完线对电路有影响?

网友:
1000元的入门机能雕刻这个吗?

网友:
这么好的机器上哪找去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