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还有救吗?

楼主(2009-11-07):
硬盘坏了, 用DM做低级格式化,到82%时, 格式化错误, 这个硬盘还有救吗?

网友:
硬盘坏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了,就算修好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楼主没有数据要恢复的话可以拆电机拆磁铁了

网友:
我也有个坏硬盘
不知道有什么好拆的

网友:
给一条建议:当你的硬盘是用了几年的古董了 就别去折腾它了,,,,,,什么格式化动作最好别做      很容易坏.

网友:
从技术的角度说  还是能修复的  只要不是物理损坏都能修复的

记得以前在一本书上看过 楼主的情况可以用软件 将坏道屏蔽掉 刷新在硬盘的固件中

用PC3000  或者下个 DOS工具盘    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硬盘小  转数慢 就别折腾了

网友:
做实验是可以,但应用就没必要了,因为下一次损坏很难说,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谁有拆硬盘的经验
我这里有个坏的 想拆开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玩没

楼主:
已经解决了,在BIOS中修改参数,使容量变为原有的80%, 再用FDISK重新分区, 安装WINDOWS通过.

网友:
如果真有坏道了,是屏不掉的。
我以前有一个,用了几乎所有修硬盘的软件,用是能用,但是老是一卡一卡的,用着闹心

网友:
【6楼】 oldfang 老方

积分:576
派别:
来自:湖南 TO 深圳
谁有拆硬盘的经验
我这里有个坏的 想拆开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玩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电机。。。。直流无刷。。。。PCB丢掉了没注意。。。。

有一个或者两个。或者更多  银亮银亮的“盘”。。。有一对带壳的磁铁   内侧相互表现有磁  外侧表现无磁

可能PCB上的东东更有用。

网友:
愿意折腾的话 就多用几种软件反复修复 首先排除电原问题 每种软件都有所长 反复几次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谢谢9楼的指点
有空了解剖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