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购买4轴的加工中心怎么选?

楼主(2009-11-07):
如题。。
---------------------
修改原因把“!”改为“?”

楼主:
看了一个品牌是日本 FANUC  http://www.omtcl.net.cn/athena/offerdetail/sale/omtcl-1032483-510282707.html

据说价格才四十几万而已。。。不知道。。怎么样。。

而且包含旋转轴(好像叫A轴) 还有自动换14把刀的

网友:
加工中心要根据你要加工的工件的种类及精度要求以及加工工艺的要求来选型。你不如放上一个你要用加工中心生产的产品这样大家才好发表看法。如果你只想问问的话我告诉你,性价比最高的还是进口设备。德马吉 牧也 mazak hass等等厂家。专用设备领域我不了解,很多公司只生产某一类型的设备但是超级牛逼。根据你具体需要来确定选型。一分钱一分货,我买两台国产的,郁闷死我了。

楼主:
【3楼】 ctmawei 马威
积分:14

-----------------------------------------------
就是大功率的LED手电外壳(铝合金的、偶尔也有不锈钢或钛合金的)
可以上www.lhyj7080.cn看看。。里面的手电都是铝的为多。。

楼主:
加工需要用到车铣 精度有0.1mm我就满意了!

网友:
看你做什么产品了,汽车行业选hass很便宜呀,和国产差不了多少,批量加工,精度不是要求特别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这个用车铣一体化加工中心比较合适吧,小巨人的貌似不错。

网友:
如果你只是加工小产品而且是以铝料为主的话可以考虑行程在650,或者500的,线轨,
主轴最好是高速主轴,系统推荐三菱。   品牌自己选吧,因为价格差异比较大的
但是一个宗旨就是好货不便宜

网友:
加工手电的话,我感觉国内市场上那些便宜点的手电都是先用数控车床车出外形和里孔,然后再用能雕铝合金的雕刻机并且带A轴的机器来加工出上面的线条、沟槽、文字等等东西人后做表面处理,然后在阳极氧化的。应该不是那些车铣一体机干的。这样可以吧设备投入最小化。因为手电不是啥精密东西。 一台经济型数控5w+雕刻机带4轴的(这个不知道多钱应该不能贵哪里去?5w?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