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走线讨论中,我一直想批评:不要一看到别人使用直角,没有使用泪滴就骂是垃圾

楼主(2009-11-07):
在我们网站,在几乎所有PCB布线讨论中,我发现了这种极普遍的现象。

索性发这个帖子,进行一次较全面的讨论。

国内的工程师(起码占90%以上),一看到别人的PCB,只懂得检查下面的细节。

   1. 怎么走线有直角的?
   2. 怎么不使用滴泪?
   3. 怎么不铺铜?

当发现没有细节这些时,就会大骂垃圾。虽然本文的标题有点难听,可能某些网友接受不了,但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请大家正视这个问题。多看一些国外大品牌的经典设计,比如工控类、汽车电子类、PLC、音响等的PCB设计,避免想当然的闭门造车。

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在论坛上看过有谁真正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 也从来没有人测试过这方面。下次,看到别人的PCB, 如果要批评以上三点,请拿出数据说话。

后记:

本文的意图,不是要大家一定走直角、不要使用泪滴、不要铺铜。 而是说: “不要看到别人的PCB里有直角、没有使用泪滴、没有铺铜,就觉得不专业”。

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 比如不需要使用铺铜的场合,就不必使用。 (当然,坚持使用也没有问题)。 尤其是:不要以这个作为批评或贬低其它人的PCB的理由。

举一例: 电子史上最伟大的机型之一: HP 3456A 六位半数字表。 我们论坛讨论的单片机PCB,使用到的频率,大部分低于 HP3456A。

HP3456A 没有泪滴,几乎是故意走的直角(某些地方本来一个斜角走完,它偏要连续走几个直角),绝大多数地方没有铺铜。

右上角,拐直角不止,线宽还变小了? (原文件名:10.jpg)

直角、搭桥、铺铜,模拟就真的不能铺铜吗? (原文件名:IMGP9623.jpg)

直角,45度斜线,任意角度斜线,方焊盘,圆焊盘,唯独不见泪滴... (原文件名:IMGP9628.jpg)

有时候与其花精力在直角和泪滴,不如考虑把晶振伺候好点 (原文件名:IMGP9635.jpg)

贴这些图,不是盲目崇拜HP的东西就一定好,不过HP3456A这个产品历经几十年时间考验,性能确实是得到公认的,足以说明大多数人对直角、泪滴、铺铜这些所谓的经验,并不是铁律。(谢谢gzhuli 咕唧霖提供的资料)

网友:
呵呵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A:
我最近做的几个PCB就有人质疑:

为什么不用圆弧走线?
为什么要加过孔?
为什么扳子要做这么大?可以再精练?
走线可以再短些?
为什么不镀金?

其实是他懂的我懂,他不懂的我也懂

网友:
武功的最高境界是没有招式

网友:
没有固定模式的~能满足需求就是

网友:
菜鸟学习中,希望高手来扫下盲,普及下PCB布线

网友B:
1. 怎么走线有直角的?
--------------------
频率低,电流小的电路,没有必要追求全钝角吧。

2. 怎么不使用滴泪?
------------------
焊盘不掉,就没有必要用泪滴了。有些人说用泪滴是为了减少电磁波发射,不解,请高人指点。

3. 怎么不铺铜?
--------------
如果是工作在温度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大面积铺铜,就等于给器件增加负担了。

以前我也喜欢不懂装懂,稍微知道一丁点就胡乱批评别人的东西。现在才发现,电子其实和练武一样,是要追求一种境界的。
以上是个人见解,请大侠们拍砖。欢迎讨论。

网友:
1. 怎么走线有直角的?
——低频信号无所谓,还是走钝角的好
2. 怎么不使用滴泪?
——加泪滴能增加先到接插件连线的强度,但对高频信号有影响
3. 怎么不铺铜?
在模拟、小信号电路中大面积铺地可能有干扰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及爱好。

网友C:
3. 怎么不铺铜?
--------------
如果是工作在温度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大面积铺铜,就等于给器件增加负担了。

就等于给器件增加负担了,不解,请教楼上,谢谢!

网友:
愿听指教!!!

网友:
通常我这样的菜鸟对这都没有发言权,只能从别人的评论中学习一下。

网友:
【10楼】 idodi
大面积铺铜,就等于给器件增加负担了.不解,请教楼上,谢谢!
---------------------------------------------------------
夏天的正午,阳光直射的地方,温度至少有70度。有些器件,比如说电压基准、晶振,会发生漂移。

另外,8楼的朋友也提到了,“在模拟、小信号电路中大面积铺地可能有干扰”。

网友D:
1. 走钝角绝对比走直角的好,
2. 使用泪滴绝对比不使用的好!
   --只要把线路板上的走线比喻成水管就明白了!
   --一个是加强受力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减少拐角等转接口的电荷积累!
   (产生其他不良效应的时候例外!)

3、覆铜犹如一个大水塘!也就相当于电容,但有时候相当于天线,有时候相当于屏蔽层。
   要不要覆铜就得考究考究了!在一般的单片机等数字电路的应用中,覆铜充当均匀地回路(减少各点地线电势差、增大回路上电流的发散率--如同小河入海)和元器件间屏蔽的作用,应该和104联合使用,并且上下两层的地应该打上均匀分布,数量适当的过孔!以减少上下层的电容效用!
    至于覆铜要注意的是:死铜和小块覆铜的危害,为焊接方便的热隔离等

网友:
1. 走钝角绝对比走直角的好,
曾经见过高人计算及没测试过即使在所谓的高频情况下,所谓的电磁辐射也相差不大,但板厂对直角的加工较圆角的要难一点。

网友B:
这种人,有一种心理,就是:
一、自己看过的板都是大师级的板;
二、自己看过的板都是走钝角、补泪滴和大面积覆铜的;
三、自己画板,也极力地去模仿这种做法。
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凡是走直角、不补泪滴和不进行大面积覆铜的板,都是垃圾。

还有一些,暂且叫做电容狂人。
一、自己看过的板,都是大师级的板;
二、自己看过的板都是使用了很多很多退耦电容的。
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只有零丁几片电容的板,都是垃圾。
为了避免自己画的板被别人看成是垃圾,于是就用上从1pF到10uF的所有容值的电容。

网友E:
ADI布线规则AppNote:

A ground plane acts as a common reference voltage, provides shielding, enables heat dissipation, and reduces stray inductance (but it also increases parasitic capacitance). While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to using a ground plane, care must be taken when implementing it, because there are limitations to what it can and cannot do.

Ideally, one layer of the PCB should be dedicated to serve as the ground plane. Best results will occur when the entire plane is unbroken.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remove areas of the ground plane for routing other signals on this dedicated layer. The ground plane reduces trace inductance by magnetic-field cancellation between the conductor and the ground plane. When areas of the ground plane are removed, unexpected parasitic inductance can be introduced into the traces above or below the ground plane.

Because ground planes typically have large surface and cross-sectional areas, the resistance in the ground plane is kept to a minimum. At low frequencies, current will take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but at high frequencies current follows the path of least impedance.

Nevertheless, there are exceptions, and sometimes less ground plane is better. High-speed op amps will perform better if the ground plane is removed from under the input and output pads. The stray capacitance introduced by the ground plane at the input, added to the op amp’s input capacitance, lowers the phase margin and can cause instability. For exapmle, 1 pF of capacitance at an op amp’s input can cause significant peaking. Capacitive loading at the output—including strays—creates a pole in the feedback loop. This can reduce phase margin and could cause the circuit to become unstable.

Analog and digital circuitry, including grounds and ground planes, should be kept separate when possible. Fast-rising edges create current spikes flowing in the ground plane. These fast current spikes create noise that can corrupt analog performance. Analog and digital grounds (and supplies) should be tied at one common ground point to minimize circulating digital and analog ground currents and noise.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谦虚谨慎,不自满,不轻易下结论。

网友:
不懂 只能旁观学习

网友:
话说得有点过了,PCB注重的就是工艺和细节,除非做来玩玩。

楼主:
【23楼】 Feeling_MCU 用心铺路
话说得有点过了 .........
-------------------------------
既然这个帖子是要骂人的,我就索性骂得难听点了。

网友F:
关于直角走线,一直懒得开贴说这个事。

我在学布线时,我的老师就坚持不直角走线,但他只告诉我两个原因:一是认为这样好看,二是如果直角正对着另一条线,这两条线之间又存在比较高的电压的话,会比较容易尖端放电。秉承我老师的爱好,我也一直坚持走线不走直角,但我并不反对走直角线。

反对走直角线的人最具有 科学 的感觉的是在高速信号线中,直角线会带来阻抗的不均匀,影响信号的完整性。但是,在我所看过的关于高速布线的书中,最权威的一本 霍华德.约翰逊 的《高速数字设计》中,对这个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把直角线的模型简化为正常线上并联电容,并计算了电容量对高速信号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与其花精力在走线是否直角上,远远不如去关注其他更多更重要的问题。

所以在高速线路中避免直角走线也是一条 似是而非的结论。上面说的书确实不错,做数字电路的人都建议看一遍以上。

顺便说一句:尽管我把这本书放在我的主机机箱上以便随时翻阅,但是我个人仍然坚持不走直角线,原因是我的老师喜欢我也喜欢。

网友:
有空看看电磁学和天线原理方面的书。在回过头来走线会有另外一番体会。

网友:
其实都是老师教出来的,我上学的时候,老师特别强调.我相信很多都是这样被教出来的.

至于对错,要看具体应用,为了省空间,我经常走直角,不过铺铜我一直坚持,这是在学校做板为了

加速腐蚀所养成的习惯,所以都铺铜.

网友:
直角尖端的确很容易爬电,在电压比较高的时候

网友:
HP 的 低频仪器  可见大量直角

网友:
只有经过充份验证的经验,才勉强算得上黄金经验,才有可能成为黄金法则,就算是黄金法则,也并非适用任何情况。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电流型运放,跟电压型运放,他们两者的布线要求就不一致。电流型运放需要尽可能减少寄生电容,或者说相对其它要求而言,这个要求犹为突出,所以不少电流型运放布线时,其实下面是不需要铺地,有时还专门挖空,具体见ADI的应用指南。

国内的layout设计,通常是不管3721,一上来就给TOP、bottom层绕着板框铺一个非常大的地……根据某种传说,缘于HW,因为HW很早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板子EMC怎么也过不了,然后有个工程师想出这么一个办法,就是把top、bottom层绕着板框铺了一个大面积的地,最后EMC还真的过了,然后HW就开始大范围推广这个做法。HW走在国内比较前沿,从HW出来的人分散在各地,也就把这个做法带出来了……形成了今天这个,看似标准的做法。扯远了,不过,铺地真的需要认真考究,而不是想当然。认真想下为什么要铺地,为什么不铺,钻下,总会有不小的收获。我见过不少国外的板子,不铺的为多,但,也并非TOP、BOTTOM完全没有,只是在需要的地方铺了一块。

我还遇到一个更变态的要求,晶振的两根线不要挨着走线,要分开走-----离得非常远,问为什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真TMD想骂人。

不管是射频还是高速数字电路,添加泪滴后,其实会相当于线宽变化,这样会引起阻抗不连续,从而导致较大的反射。这个理论上是正确的,实际上呢?这点影响真的有很大关系吗?对于射频来说,影响可能比较大一点,但是对于数字而言,2个G以下时的影响……呵呵,不敢苟同。因为走线遇上泪滴的情况,也就意味着,这时候走线走到了焊盘上,除非是线宽跟焊盘一样宽,否则同样会遇上阻抗突变……

对于直角走线,从良好习惯来说,避免直角布线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但是对于大多数的设计,直角与钝角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呢?看看日本的板子吧……

网友:
一直迷茫中, 不知道怎么布才是好的

网友G:
走直角 和 不走 直角 应当有个 前提条件

如果考虑到直角会先外辐射 电磁波的 话,那前提条件是这根导线是阻抗线

如果不是阻抗线 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是阻抗线,把直角削掉就行,如果板材好,可以做到10G以上

网友:
深有同感啊,对于一些中低频电路 N个直角也没问题的 关键是审美了 ,认为加泪滴美观的 估计多是毕加索型的抽象派吧

网友:
请教yuhang,在Protel里,怎么把直角削掉?

网友:
所以国内90%所谓做技术的人,理应拿不到高工资,要想和国外的工程师比薪资,首先应该和他们比水平

坛子里的高手都应该明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网友:
关键是怎么才能不闭门造车呢,就国内目前环境,谁给你培训机会?与其这样说,我还说国内90%的企业都是垃圾,就跟小商小贩差不多,只不过他租内个写字楼,到工商局注册了个XXXXX公司

网友:
1.pcb layout工程师应该是cad工程师,并不代表电子工程师;
2.而在此论坛讨论pcb走线的多半都是硬件工程师,而非专业的cad工程师,讨论只是找个乐子而已,也不必认真。

网友:
我觉得我很幸运,刚刚入门pcb就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
【38楼】 qlb1234 清蓝冰

改直角很容易

在拐角处 加两个 焊盘就行

网友:
为了避免以后被骂无能,做PCB时:
1. 走线绝对用直角的
2. 绝对不使用滴泪
3. 绝对不铺铜

网友:
我是十足的新手,没有发言权,看大家的讨论,学点东西。

网友H:
以前老板说,铺铜比不铺铜省钱,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大虾请继续,我等做好笔记中

网友:
N年前,设计充电检测仪时,由于没有铺铜及有直角现像被PCB厂家投诉没经验。
可以认为这些要求己深入人心。
你不这么做就没经验,做不好产品,是垃圾。有时候也是没办法的!

网友:
希望老莫整理   把最好的答案放在楼主位    不然对于我们菜鸟   都不知道谁对谁错了

网友I:
直角走线确实不好 转角那个位置的线路阻抗会有变化,影响信号品质
这都是有理论依据和计算的,高速信号谁要是那样走准备人骂死

覆铜还真的不要乱搞,最近我们遇到一个大麻烦,一个板子很随意的覆了铜 结果现在EMI辐射超标,原因就是覆铜不好破坏了回流路径,覆铜成天线了,估计十来万的认证费用是打水漂了。。

网友:
楼上悲剧

网友:
今年没有买带摄像功能的手机,不然会传点图片上来,,,

不铺铜的板子很多很多,可能是做板子的自己对emi没信心,就没铺铜,而相反的是,国外同类型产品,都是铺铜!
我问过做板子的人,他闪烁其辞,我估计他对数字电路,模拟电路,数模混合电路哪个该铺铜还是不该,也迷糊。
而且还涉及到发热问题。
高速布线没做过,就知道大概,什么信号线长度匹配,差分匹配什么的

网友:
最近几张新的进口仪器拆解和ECU那几张照片吧?
这是不懂装懂了,人家进口仪器不光是铺了铜,而且不止两层。国内工程师穷,受成本限制只能用两层板。

网友J:
发些以前照的PCB给大家看看

网友:
【楼主位】 armok 阿莫
PCB的走线讨论中,我一直想骂一下: 国内的电子工程师,90%属于闭门造车,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
国内的工程师(起码占90%以上),一看到别人的PCB,只懂得检查下面的细节。

   1. 怎么走线有直角的?
   2. 怎么不使用滴泪?
   3. 怎么不铺铜?
--------------------------------
其中的“2. 怎么不使用滴泪?”就是骂我的,因为我回帖挑出雕刻机电路板插座焊盘没有补泪滴,其实我很早就发现自己有时候很喜欢出风头,好像自己很厉害的样子,就是虚荣心作怪,既然有缺点那就应该改,阿莫说的对“多看一些国外大品牌的经典设计”,多看帖,少说废话,低调,不炫耀。

网友:
老大这里的95%工程都被你骂了一下,嘿嘿!

网友:
拿板凳听课。

网友:
“国内的电子工程师,90%属于闭门造车,不学无术”
                                 ---------Armok
别的行业又何况不是?

网友:
骂人不可取,关键是要人心服口服啊。没有理由的骂是没意义的。既然阿莫开骂了,建议给出骂的理由,让大家开开眼界。

网友:
没发言权,来学习下。。。。。

网友:
sony相机主板 (原文件名:sony.jpg)

网友:
自己烂板子是能铺铜就铺铜,减少点重金属排放。

网友:
在讨论敷铜之前,必须先理清地线的走线以及信号地盒电源地的问题(一般敷铜都是针对地);
不合适的敷铜在信号上分析,就是因为产生了不合理的地电流路径或相对地电位的敷铜接入点错误;

没有依据的敷铜讨论没意义。

顺便说一下,从某角度说,完全同意lz“90%属于闭门造车,不学无术”的判断,无论数字或者模拟线路的pcb layout,地线的走线方法、连接顺序等,首先就是一块pcb的成败关键,但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引起从业者应有的重视,甚至是完全的忽视。
对于地线走线的问题,当你的pcb出现除器件以外问题的EMC问题、信噪比下降(模拟电路的噪声不正常的增大、自激)/噪声容限下降(数字电路容易受干扰、产生误动作)等,多数情况下就是地(走)线的恶果。
除此以外,一部分的地线不合理可以由于增大去藕数量/容量得到缓解,由此引起就是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会由于地线走线的不合理导致pcb的一致性很差(比如在完全器件一致的情况下,排除器件质量原因后,出现部分线路板异常而其他的却都是好的莫名其妙的现象)。
因此,建议布板的时候,首先综合考虑并且在放置器件时及放置后,首先走好地线回路,并确保最后敷铜不会改变着一回路。原因不言自明:在电路设计的逻辑上,地线是一个完美概念,无论何处电位都是相等的并且为零,这是电路的基本参考和基础;但在实际的pcb中这种理想化并不存在,因此需确保之间的误差不会引起电路性质的改变。

楼主:
【61楼】 pengshipower
骂人不可取,关键是要人心服口服啊。没有理由的骂是没意义的。既然阿莫开骂了,建议给出骂的理由,让大家开开眼界。
-------------------
楼主位我不是已经给出了充足的理由?

【56楼】 kdtcf 春风
其中的“2. 怎么不使用滴泪?”就是骂我的,因为我回帖挑出雕刻机电路板插座焊盘没有补泪滴,其实我很早就发现自己有时候很喜欢出风头,好像自己很厉害的样子,就是虚荣心作怪,既然有缺点那就应该改,阿莫说的对“多看一些国外大品牌的经典设计”,多看帖,少说废话,低调,不炫耀。
---------------------
并不是针对你。而是国内的电子工程师,大都是这个德性。

看到别人的板上没有滴泪、没有铺铜、走路有直角,就大叫垃圾。

网友:
这个话题扯不玩,因为工艺能力不同.审美观不同.

PCB的加工工艺能力 直接决定了PCB的布线 (高频我没有研究过,砸砖的留情)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就泪滴的目的,是为了增强焊盘的吸附能力,但是我的工艺已经能提供足够的吸附能了,就可有可无了.

另外,PCB是艺术.人的审美观不同,差异也很大

总之,测试OK,实践OK就行了,"走自己的线,让他们说吧!"

网友:
如果大家能象上面一些朋友一样,找些有代表性的PCB,然后分析它的布线。这个帖子就太有价值了。

网友:
""我一直想骂一下: 国内的电子工程师,90%属于闭门造车,不学无术 ""

你想骂的这些所谓的“闭门造车,不学无术”,可能大多属于初学者或者还没出校门的学生。
没有几个是工程师的。

网友:
哈哈,阿莫搞笑了。

画PCB能满足要求,在视觉上给你一种规范的感觉就OK了。

其它的什么直角,滴滴。。。铺铜。。。都是XXX

网友K:
阿莫想骂人,是因为之前很多人骂人或贬人后也并不能给出合理的理由。我做的板子不好,贴上来过两回,也被骂过,也被指导过,从中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在些感谢那些骂我并给出理由的人或指导我的人。

网友:
这个话题没有标准答案吧
有菱有角的板子很漂亮,但是花的时间不少吧
会不会布板的风格对电路的性能影响不大?如果真是这样,就像“abuzhu 白沙”所说“与其花精力在走线是否直角上,远远不如去关注其他更多更重要的问题”。我再把这句话扩大一下“与其花精力在把走线整得像件艺品,远远不如去关注其他更多更重要的问题”

讨论这样的问题没有一点意思,因为大家都是空谈,没有一个人围绕这些问题专门做过实验!

网友:
骂不到我,我对别人的作品从来都不会指指点点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分场合的。

网友:
1. 怎么走线有直角的?
   2. 怎么不使用滴泪?
   3. 怎么不铺铜?

这些都不是很重点的内容,
紧追这些内容,只能是fuqian的表现。

楼主:
【75楼】 wenxusun
讨论这样的问题没有一点意思,因为大家都是空谈,没有一个人围绕这些问题专门做过实验!
-----------------------------
正解!

这正是我想表达的: 不要看到有直角、没泪滴、不铺铜的PCB,就认为别人水平不行。 要批评其它人的PCB不行,需要拿出数据说话。

网友:
以前设计个控制器,有液晶+按钮的一个板子,板子是安装在金属箱体的透明窗上的;
做型式实验,打耐压:电源线-壳体,一直有放电点存在,
仔细一检查,按钮板上的铺铜太多了,直接减小爬电距离,
最后还是铺铜撕掉才通过实验,

铺铜好么,好也不好,看你怎么用~~~~

盲目“崇拜”的风气还是要打打才好。

网友:
emi emc问题都没有一个定式 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没有绝对的

网友L:
我准备拿出去打样的板,给大家看看,我铺了铜,补了泪滴,也没走直角,不知道大师们怎么评价,给点意见,呵呵。

网友:
要实际测试板子布线有没有问题,估计大部分电子工程师的实验室都没有足够装备,所以只能按别人的“经验之谈”依葫芦画瓢了。
例如,两根10cm长,250Mbps的LVDS差分线,有多少人能够实际测量不同布线方案、铺地对阻抗的影响和抗干扰能力差异?估计论坛里不超过10个……
希望有这能力的,能够做一些实际测试,用数据来说话。

网友:
我不懂,我学习

网友:
在学校学的就是说不能走直角!

自己腐蚀的时候焊盘容易脱落所以加上泪滴

觉得敷铜好看所以敷铜(最近有个板子打样两次就是因为大面积敷铜造成干扰!)

自知很菜所以不曾批评过别人!

楼主:
我见过很多日本的工控板上,故意使用了大量的直角的。

网友:
故意使用了大量的直角的。
一笑而过

网友:
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过全球500强中几乎所有电子企业的layout,包括IBM,intel,Siemens,Cisco,NEC,LG等,实在太多,不一一列举
总结几点
1.泪珠是必须加的,了解pcb化学制程的都明白,不加泪珠的肯定是不了解pcb制程的新手
2.走线必是钝角的,即使在极端线宽线距情况下,也会给个圆弧,还真没见过直角走线的
3.铺铜这点同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低速板和高速板,微波板等都不同;真是需要铺铜的地方,网格铺铜好过直接大面积全部覆盖式铺铜

再次强调,泪珠和钝角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建议大家照做;如果你非要较真,说我的板子很简单,即使不加泪珠走直角,影响也不大;那我只能说,有个性,我喜欢:)

泪珠和钝角对pcb制程有直接的影响,任何一个大的pcb板厂都有大量血泪教训和经验数据证明;如果你对这些概念没有深刻理解,你肯定没有在比如美维,超毅,惠亚等国际性的大板厂做过板

欢迎指正

网友:
【44楼】 coody
积分:594
派别:
来自:        为了避免以后被骂无能,做PCB时:
1. 走线绝对用直角的
2. 绝对不使用滴泪
3. 绝对不铺铜

............................................................

这位兄弟高

【87楼】 armok 阿莫

积分:57739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我见过很多日本的工控板上,故意使用了大量的直角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什么场合应用

为啥要用直角

能解释一下不?

网友:
【89楼】 gamesover
以下是西门子PLC S7-300的局部PCB,泪滴没有,45度角走线,有图有真相

楼主:
故意使用了大量的直角的。
一笑而过
---------------
我也一笑而过。

【89楼】 gamesover
1.泪珠是必须加的,了解pcb化学制程的都明白,不加泪珠的肯定是不了解pcb制程的新手
2.走线必是钝角的,即使在极端线宽线距情况下,也会给个圆弧,还真没见过直角走线的
3.铺铜这点同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低速板和高速板,微波板等都不同;真是需要铺铜的地方,网格铺铜好过直接大面积全部覆盖式铺铜
泪珠和钝角对pcb制程有直接的影响,任何一个大的pcb板厂都有大量血泪教训和经验数据证明;如果你对这些概念没有深刻理解,你肯定没有在比如美维,超毅,惠亚等国际性的大板厂做过板
----------------------------------
大家在大量的国外出名品牌的经典产品见到的没有泪滴、有直角的PCB中, 看来这些能垄断国际市场的品牌与产品, 都是你认为“新手”,“没有见识”的人设计的。

果然高见。

网友:
如果不是搞专业测试研究的,没有讨论的必要,这3点可以当做基本常识用就可以了,这就好比过马路时有个基本常识一样——过马路要左右看——专业的是先左看,再右看,然后再左看(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则相反)——如果你不想左右看也没人逼你
再者,该论坛好多电路都是低速的,业余的制版,弊端是看不出来的,如果跑到GHz 就。。。

楼主:
【96楼】 xynn
如果不是搞专业测试研究的,没有讨论的必要,这3点可以当做基本常识用就可以了
---------------------------------
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不要将这个作为基本常识。

不要一看到别人的PCB没有使用这三种,就说是不专业或垃圾。

网友:
【97楼】 armok 阿莫

积分:57746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不要将这个作为基本常识。

不要一看到别人的PCB没有使用这三种,就说是不专业或垃圾。

---------------------------------------------------------------

其实中国人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看见别人的东西,喜欢先看他们的缺点,然后评论一番.冒似自己的水平有多高.

网友M:
自己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布过很复杂的板子,我一直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布PCB. PCB这工作,说技术很技术,说体力很体力,我觉得还特别需要一点艺术的感(自己太缺了).上学时也看过一些关于PCB布线的书(觉得那本经典的High-speed Digital Design-高速数字设计,值得仔细读读),说说我的看法:

1. 怎么走线有直角的?
我觉得低频无所谓,在高频时,由于直角在转角处"宽",会附加一个电容,同时影响阻抗的连续性,对于上升速度有影响(当然要工作速度足够高时).这一点在High-speed Digital Design中有比较详细的分析.

像一般的电路,比如工控类、汽车电子类、PLC、音响等,速度不至于很高,特别是一些走较大电流的低速电路,更是无所谓.

我认为,在理解直角在高速时的确有不足的前提下,还是多走135度角的线吧,反正这个角度没坏处嘛.

2. 怎么不使用滴泪?
要解答为什么不使用滴泪,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使用滴泪.上面有网友说到电荷积累什么的,具体我不清楚.我个人以前认为的加滴泪的理由是,防止PCB加工时的公差造成走线在过孔处连接的不可靠,比较造成断裂,特别是在加工误差不高,或者走线很细,过孔很小时.

这个在High-speed Digital Design上也有分析.

3. 怎么不铺铜?
铺铜也是要分析其好处和坏处.我觉得好处有形成较大面积的地平面什么的,这个有很多文章书籍有讨论的.
另外还有一点,好像叫"铜平衡"什么的,看到一些高速的板子,如主板,常常在顶层和底层铺有并不连接到任何网络的小铜格,这个好像就是为了"铜平衡",也就是让整个板子不至于因为一些地方走线多,一些地方走线少,造成"铜不平衡".以前在哪儿看到过讲这个的,好像会使板子各个地方重量不均匀,从而弯曲什么的.

所以在专业一些的软件,如Mentor Expedetion和Cadence的SPB里面,都有Copper Balance之类的处理.

网友:
另外,关于"真是需要铺铜的地方,网格铺铜好过直接大面积全部覆盖式铺铜",这主要是考虑发热的情况,大面积铜在发热时容易剥落,而网络就没有这个问题.

不过估计不同的应用情况也有不同的考虑.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坚持自己的风格,但是实在没必要以一两个条框去评论别人做的板的好坏.

楼主:
雕刻机的键盘手控板有修改,我已经通知了画PCB的同事,不要使用铺铜,这样客户或我们查看走线时会更容易。

都只是100K以内的低频数字信号,画PCB的同事为了走地线方便,一般是使用铺铜,这其实是不合理的。

我认为:能不铺铜的地方,就不应铺铜。

同事之前使用铺铜的原因与动机很简单:

  1. 显得“专业”一点,避免被人说为何没有铺铜。
  2. 布线时走地线方便一些。
  3. 可以掩盖自己布线不好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有仪器测试一下,估计一般很少人会在每次打板后测试线路的阻抗,我自己也没有,除非遇到问题.一般我会考虑测试大电流的一些线的阻抗,尽量把高速信号的线离开这些大电流的区域.至于是不是直角还是钝角我觉得写这些规范的人应该是遇到了具体问题,然后通过改进走线找到了原因.其实只要从示波器上看见信号线上你的信号满足器件要求的范围就可以了,而不要一味的强调直角还是钝角.反过来说如果你的走线影响到你的信号的波形当然就需要做一些调整.小弟的愚见

网友:
糟糕,被骂了,不过老大也没有拿实际的数据说话,不见得见多了国外的板子就觉得走直角好,不加泪滴好,也没有哪本书说过这样好,
加泪滴可以弥补PCB加工时的公差可以使走线到焊盘的变化不至于太大,至于走线,习惯了走135度的或者是直接拉直线,个人审美观有限没办法,目前做的小东西中也没有由于这样做导致的问题,敷铜肯定是要用心做的,不是随便一敷了事的

网友:
看来自己水平还是有限哈,做的东西上不了台面,呵呵

网友:
还是听取意见吧

路过,自己技术菜呀!

网友:
理论知识不足造成的。
先睡觉了。

网友N:
我个人觉得armok的批评过于牵强
不否认个别大公司也有走直角或者不加泪珠的情况,这个还真是个别工程师不了解制程造成的,大公司也有新人,这个很正常,我们以前经常遇到西门子德国几块板子非不加泪珠,给我们制程带来极大困难,后来经过沟通之后,得到首肯,同意加泪珠
~~~~~~~~~~~~~~~~~~~~~~~~~~~~~~~~~~~~~~~~~~~~~~~~~~~~~
我这个是肺腑之言,泪珠和钝角的确对设计和制程都有好处,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
上面的说法,好比大家从小被教育不要闯红灯,却有人跳出来说

--谁说红灯就绝对不能闯,我闯了n次红灯,从来也没有遇到过问题
--闯红灯时,左右看清楚了,没车或者车速很低,就可以闯,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
--说不能闯红灯的,那是见识浅薄,我还见过xxx,xxx等大人物也闯过红灯

网友:
吼吼。。。。

现代人的普遍现象。。。就比如有人贴上自己的图求指教   下面就会有人找出“缺点”大骂垃圾。。。。

对于PCB没研究的,感觉能用就行的PCB新手 一飘而过。。。。。

PS:最近玩DOTA  经常被骂  “垃圾” 很郁闷  为什么新手就会被骂  为什么比别人差就是 垃圾? 为什么从小到大都受到“出人头地”的教育?  中国人 永远都不懂得合作和团队!。。。歪了。。。

网友:
遇到过大公司的个别板有不加泪珠和走直角的情况,大多数是基于以下2种原因
1.设计工程师对制程或者电路本身不甚了了,千万别惊讶,大公司也有新人,设计再精湛的工程师也不见得对制程了如指掌,术业有专攻,很简单的道理
2.个别设计工程师对自己的板子爱护简直到了偏执的程度,不允许工厂对pcb有任何的修改,包括字符里添加板厂的标志,千万不要惊讶,这种工程师还不少。想加泪珠在这些工程师设计的板子的上,基本是不可能的,他们也是听不进工厂的建议的

算了,说多了就像祥林嫂,惹人烦,爱咋整咋整吧
有人红灯闯了99次也不见得有事情,可能就会以为红灯可以随便闯了

可是只要有一次出现事故,那就是血的教训和代价

为什么很多大公司的设计规范都把泪珠和钝角作为必要守则,因为他们之前都花了大量的钱买来这个教训的

如果有人继续自己的个人风格,只要你是继续设计电路,迟早有一天你也会花钱买回这个教训的

楼主:
【109楼】 gamesover
我个人觉得armok的批评过于牵强
.............
我这个是肺腑之言,泪珠和钝角的确对设计和制程都有好处,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
.........我们以前经常遇到西门子德国几块板子非不加泪珠,给我们制程带来极大困难,后来经过沟通之后,得到首肯,同意加泪珠
----------------
是肺腑之言,或是误人子弟?

“西门子德国几块板子非不加泪珠,给我们制程带来极大困” 只能说明是你们的用料低,或工艺差。

我们的雕刻机在订制零件时,厂家交货总达不到要求,我们也经常不得不同意厂家的修改。 我们同意厂家的修改,并不是说厂家的水平高,而正是反映厂家的水平不够,我们不得不妥协。

网友:
布线再怎么避免直角,到IC的引脚,不还是90度弯角么~~~

网友:
同意 gamesover的说法。
am你觉得gamesover是误人子弟的话,麻烦你也拿出数据来。

网友:
个人认为 【99楼】 hiberhe 很好,有数据,有依据。光骂人“误人子弟”是没用的

楼主:
【114楼】 Liede
am你觉得gamesover是误人子弟的话,麻烦你也拿出数据来。
-------------------
我的数据是:国外极大量的精密仪器、极大量的工控板上,是有直角,没有泪滴的。 这些PCB有极高的行业水平,及可能高达十数年的实际应用。

另:我没有使用“骂”字。 你是新注册的马甲,是在挑拨什么?

网友:
有见过非直角的主板和直角布线(不是全部) 但是没见过加泪滴的主板!

网友O:
呵呵,
1.1GHz以下,小电流,直角走线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
2.RF板子慎用滴泪。
3.能不铺铜,打死不铺铜,特别是音频模拟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

1G 以下 直角 无所谓了

小日本出过一套书,上面有测试结果1G 以下 所有走线 都差不多

网友P:
这个板子的走线漂亮吧?非常漂亮!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世界500强都得靠边站!

声明一下这个板子不是我布的,是我一个大碗级同事布的

我最近在问自己,这样走线快吗?
整得这么漂亮,板子的性能提升多少?
我们给PCB的规则太多了,以至于有时都不知怎么下手!

我也很欣赏这种风格的板子!但是我们是做工业,不是做绣花。
布PCB要在美观、质量、产品上市速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我的观点。

网友:
模拟和电力的走线1GHZ下面还是要讲究很多的~
虽然我也不是专业布线的,但是起码要知道。

网友:
我画板子的风格:走钝角(不仅美观,而且减少走线长度)、补泪滴(提高焊盘的机械强度,焊接温度过高时,焊盘不容易脱落)和大面积覆铜(主要用于VCC和GND,在放置若干过孔,保证电源连接的绝对可靠)

楼主:
【120楼】 wenxusun 的板子的确漂亮。

这个板子,基本上是直角,没有泪滴(或不算泪滴),也没有铺铜。

网友:
呵呵,版主一棒子打到一群人,这样太偏激了,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也说一下:
楼上提到HW等提倡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们做的都是高速信号,板上基本上全BGA,根本不是什么M16之类低速MCU,而是以FPGA,高速DDR为主,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什么直角走线,很多都是蛇形或圆弧走线,对等长,背面整块地平面这些都是有很高要求的,直角走线这些根本就不会出现在他们的信号处理部分,在电源或逻辑部分倒是有可能的,但是基本上出于习惯也不会用。

而补泪滴,就是122楼所说的原因了,圆滑过渡,这在大批量生产的产品是非常重要的,对于4-500台的小产品,不注意也很正常。

铺地,主要是对非特殊要求的而言,很多时候电路上都要求有一个非常平稳的参考地平面,这时需要一个大面积覆铜,多层板通常会有独立的电源平面和地层就是这个原因。当然对于RF、高频等地方来说,覆铜是需要用仿真器来算的。
版主说的PLC,工控板要求的是稳定性,性能并不要求很高,对这些不讲究,雕刻机主要是机械方面多,电路方面的技术含量其实不是很高,对这些没有要求也可理解。
莫非是人气不够了...

补充一句:
不是说什么是垃圾PCB板,什么是好PCB板,排印制板的时候,下意识的就会加泪滴,覆铜,钝角走线的,这是排过比较多的板子人的经验,如果没这么做,通常反应就是超级高手或入门菜鸟。至于PCB板好不好,谁有那个时间来分析,第一印象就决定了。

网友:
水平有限,不敢对PCB技术妄加评论
但耐心看完帖子和所有的回复后,第一感觉就是:阿莫骂的没有错

在我看来,楼主本意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根据有限的常识对PCB做出绝对的评价,从而避免走入极端
也就是说:
钝角走线,加泪滴,合理铺铜在某些情况下是优秀PCB的必要条件
但直角走线,无泪滴,无铺铜绝对不是垃圾PCB的充分条件
告诉大家这样一个道理,仅此而已

楼主骂的是后者的极端现象,并未涉及到PCB的具体技术细节
大部分回复的观点还是很中肯,很多热心回复给出的技术经验也非常宝贵
但个别回复者还是断章取义的钻入了技术牛角尖,甚至认为楼主想表达"直角走线,无泪滴,无铺铜是优秀PCB的必要条件"这样一个观点,走入了另一个极端
不过,这种反应也许是部分技术人员的职业本能吧,没有发散思维怎么能有创新呢,呵呵

最后,楼主位提出不要闭门造车的观点,也是值得共勉的

网友:
同意118楼
呵呵,
1.1GHz以下,小电流,直角走线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
2.RF板子慎用滴泪。
3.能不铺铜,打死不铺铜,特别是音频模拟电路。。。。。
------------
我没做过高频和RF的板子,不过我走直角的时候很少,因为Protel默认的走线就是个钝角;泪滴我到是经常加,为了加强引脚的机械强度,特别是单面板和线细的时候。铺铜嘛,我到是和阿莫的员工差不多想法,不过到不是不想被人说不专业,只是有时候图省事和美观,不过模拟电路的部分,还是能不铺就不铺。

网友:
【120楼】 wenxusun 的板子的确漂亮。

板子光漂亮是没用的,没有结合具体的电路,是没法评判到底是不是好的,因为最终板子是要通电并在实际用户现场工作。

其实板子到底怎么处理,最终的EMC测试结果说了算。
板子是否走了直角,是否补了泪滴,是否铺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整体走线要多考虑EMC的要求和规范,到底是舍本逐末,还是把重要的抓住,就像对于一个美女来说,身体健康和苗条骨感哪个更重要?呵呵,其实答案各不相同,因为出发点就不一样。

欧美的厂商对于成本上的控制,要远远落后于我们的邻国日本,而我们的国情也决定了我们大部分企业做产品,在成本上不可能以欧美为榜样,所以我的感觉,多向这个有争议的国家学习他们先进的一面还是很要好处的。在家电类产品上,欧美已经完败给小日了,汽车估计也为时不远了。其他行业呢?呵呵,拭目以待吧。

网友:
to 【111楼】 gamesover

遇到过大公司的个别板有不加泪珠和走直角的情况,大多数是基于以下2种原因
1.设计工程师对制程或者电路本身不甚了了,千万别惊讶,大公司也有新人,设计再精湛的工程师也不见得对制程了如指掌,术业有专攻,很简单的道理
2.个别设计工程师对自己的板子爱护简直到了偏执的程度,不允许工厂对pcb有任何的修改,包括字符里添加板厂的标志,千万不要惊讶,这种工程师还不少。想加泪珠在这些工程师设计的板子的上,基本是不可能的,他们也是听不进工厂的建议的

或许我遇上的substrate厂算不上国际大厂,但是,就最近几个设计而言,不管是封装厂还是substrate厂,都没有要求设计中添加泪滴,或者说是他们提供的design rule就没有这一项。如果说他们不严谨,不严格,这个不太现实,因为设计上有些没注意的到的地方,就只是差了8um而已,有时更小,他们也打回来,要求我们修改设计。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对他们倍有好感,虽然只是差了几个um,但是也证明他们做事非常认真。
该设计上已经用到了40~50um的线宽,75mil的激光孔,工艺也是到达了一定程度,他们就连是sold mask的大小,形状都有规定……
SiP(System in package)在国内最近比较热门,就我感觉而言,SiP加工要求比一般的PCB要求高得多,因为加工完之后,跟IC外观,体积上,跟IC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常见见的存储卡如TF等,也只是使用MCP而已。

还是那句话,需要不需要,还要看设计,看实际工艺。就最简单的封装来说,有多少工程师从来不留裕量,或者裕量不足,这些工程师做出来的封装,就是“算死草”……前段时间在调一块板,真TMD的想骂人,就是因为焊接问题到处都是,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封装,浪费了多少时间在补焊上。这些板子还是找工厂过回流焊焊接的!

网友:
请教一下120楼
那些宽细不一的线是怎么样走出来的,尤其是宽细发生变化时可以转变得很连贯
我对PCB是略懂皮毛,手上很多日本人布的板子,风格类似,看上去很帅,一直想知道怎么样搞的
希望不吝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
我个人觉得armok的批评过于牵强(复制)
支持 gamesover

一、关于直角走线
1、直角走线和非直角走线在低频情况下基本没响影,绝对不建义直角走线,高频情况下理论上确实有影响,如果你认为你能理解直角走线所带来的,阻抗变化,分布电容,电磁辐射,或者说我通过实验证明只有直角走线这个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2:走直角一般认为是不美观的(也许你说,我认为是美观的,最好看的,我不反对)。大部分人都不走直角,如果你走了直角别人认为是初学者,或没啥水平(可能你水平很高),你就和别人抬扛了,影响了心情。
二、补泪滴和不补泪滴在实际上在电路功能和性能上是没影响,
补泪滴好处:1、增加了焊盘和过孔附着力。对铜皮脱落有一定的好处。特别在流水线维修时,如果很细的线到一个焊盘,烙铁搞几下焊盘就掉了。
2、线路板厂的加工精度,经常看到过孔只剩下的半边(旁边有人说了,你是在xxx线板板厂做的吧,哪厂太垃圾了。对)
三、
铺铜对电路性能也没多大影响。但对电路板厂有好片,加快了腐蚀时间,对于有些电路还是不铺铜好。
1、布线出问题的大部份是地线没布好。但铺铜有可能掩你布线的缺陷和不足。这就是大部份人所说的,我铺铜后就好了。
2、铺铜可以增加美观。
3、防止别人说,你的线路板怎么没铺铜啊(呵呵)

其实只要不是大电流和很高频率。布线什么都不要讲究,想怎么布就怎么布,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别人骂你的时候别找我啊)

布线要理解电路的基本理论,要知道电流从哪里来流入,从哪里流出,形成各自的回路

不经过地线布线方面惨痛教训的人是不可能理解地线布线的重要性。纸上添兵的人是不可能理解的。

现在国内电子方面的水平并不差的(有人说了,哪我们的产品怎么没老外做的好,没有人家质量。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就不讨论了)。网络也很发达。别老信什么老外的什么产品都是好的。别老信老外的布的线就一定是正确的。

个人见解 不见得是正确的 欢迎指点。

楼主:
【130楼】 xbpcsz
我个人觉得armok的批评过于牵强(复制)
支持 gamesover
-------------------------
再重申一次: gamesover 是在误人子弟。

如果gamesover是正确的,国际上的出名大厂估计相当大部分的PCB都是有问题的了。

网友:
【129楼】 chairang 板砖
Protel 先用走线把轮廓画出来,然后填充

网友:
讨论粗略大总结

1,中立方,即认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13人

2,正方,即认为没必要的                12人

3,反方 ,即认为加了最好的               14人

3方面基本打成平手

楼主:
【133楼】 xynn
讨论粗略大总结

1,中立方,即认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13人
2,正方,即认为没必要的                12人
3,反方 ,即认为加了最好的               14人
3方面基本打成平手
-------------------------------
这个统计不科学。

我是在中立方的。相信所有“正方”的网友,其实也属于中立方: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作为定律。

反方:“认为加了最好”的统计也不科学。相信90%以上的反方,也是认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反方中认为100%一定要加,不加就是不符合规则的,我上面只看到那被我称为“误人子弟”的网友。

所以,我认为至少有98%的网友,是认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说不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板就不好。”

网友:
看到130楼忍不住说句话,我设计的板子不多,但我看过的layout很多很多,窃以为不比armok少
我看过全球500强几乎所有电子公司的设计规范,几乎都规定走线不能直角,板厂可以加泪珠(因为加了泪珠可能layout工程师修改就不方便,就干脆不加,让板厂的制造工程师自己加)
这么说吧,全球500强几乎所有大厂都看过,而且每天n块板
印象中,只有西门子有一段时间不允许加泪珠,主要是法国那边沟通有问题,后来和德国沟通之后也让加泪珠了
其他各个公司,还没有遇到过不许加泪珠的情况

armok说我误人子弟,感觉很困惑

我是提醒大家不要闯红灯,闯红灯无非多等几秒钟而已,基本上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你就说我叫大家不闯红灯是误人子弟?

这么说吧,正规的大公司对走线是走直角还是钝角,泪珠是不是推荐加,一定是有文件可查的,大家工作接触多这种资料肯定有,翻翻旧知道了

我因为工作保密关系,不方便把一些公司的规范文件贴上来

另外128楼是在说IC吧,不好意思,IC和PCB的布局走线工艺完全两回事,我不了解,我说的是PCB

网友:
【119楼】 yuhang

是哪本书??我去买来看看!

网友:
to 【135楼】 gamesover

另外128楼是在说IC吧,不好意思,IC和PCB的布局走线工艺完全两回事,我不了解,我说的是PCB

SiP其实跟PCB没什么两样,它的基板工艺跟PCB基本上是一致的。

网友:
【120楼】 wenxusun

我最近在问自己,这样走线快吗?
整得这么漂亮,板子的性能提升多少?
------------------------------------------------------
     这样布板的确挺慢,但是好看,调试板子的时候赏心悦目,给工作带来不少乐趣。反之,走线凌乱,毫无规则,或者自动走线,走出来的板子也许也能用,但是调试起来,一有问题,心情会是很糟糕的。现在不画板了,发几个刚毕业的时候画的板,这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体现了一种做事的态度——追求完美。

    泪滴,自己画板时都没加过,走线一般还是顿角或者弧线(弧线圆滑好看),铺地以前画板的时候,没过多注意这些细节,现在做RF,铺地与走地线还是比较关键的,这些事情主要还是依赖射频工程师的经验来解决。

网友:
to 【137楼】 mdwct
Sip和PCB的还是不同的,最显著的就是走线非常短,层数也多,基本上都要仿真分析了看,不是随便走的。

网友:
不清楚SIP的情况,就你所说的工艺参数来说,国内没有一家PCB工厂能做到

网友:
支持  gamesover 啊莫 有点偏激了!
偶也看过

(正规的大公司对走线是走直角还是钝角,泪珠是不是推荐加,一定是有文件可查的,大家工作接触多这种资料肯定有,翻翻旧知道了)

确实不推荐走直角 但是泪滴好象木有强制要求!

网友:
有时布线很困惑,自已并不是专业布线。倒低花这么多功夫去布线到低值不值,有时布一块板要花几天时间,看别人的板通一用0.2mm线布完(整块板的线宽不超过5种吧),也不铺铜,也不是一样卖,一样生产吗。像这样的板我认为布线时间至少要缩短3倍。

(引用) 也体现了一种做事的态度——追求完美

补充一句: ( 引用 UNPLAY )
不是说什么是垃圾PCB板,什么是好PCB板,排印制板的时候,下意识的就会加泪滴,覆铜,钝角走线的,这是排过比较多的板子人的经验,如果没这么做,通常反应就是超级高手或入门菜鸟。至于PCB板好不好,谁有那个时间来分析,第一印象就决定了。

泪滴我也很少加有时忘了。有时修改不方便

网友:
to 【139楼】 UNPLAY

Sip和PCB的还是不同的,最显著的就是走线非常短,层数也多,基本上都要仿真分析了看,不是随便走的。

走线短是事实,但是层数一般上不去,大多数为六层及以下,8层比较少,层数越高价格上升得太快,没有竞争力。我做的SiP,主要是RF跟基带混合在一起形成某一种解决方案。SiP里面的仿真比PCB的难得多,而且很多时候也没什么好办法仿真,例如绑定金线的模型拿不到,仿真出来肯定不准确,这个模型要提取出来也很困难。再有就是常见的SI工具已经不太适合SiP的情况,因为SiP常常是3D的,常见的SI工具更多的是2D,所以模型抽取时抽不成功。cadence的SI有3D,但是是第三方工具,再就是仿真速度太慢。
真正能在SiP里面仿真做得好的,很少。海思不知道做得怎样,但是他们主要以数字为主,情况还好一点。

to 【140楼】 gamesover

有台系基板厂可以做到。我只能说工艺流程上跟PCB差不多,工艺要求高几个层次。

网友Q:
呵呵,我没有用以上三个条件批评过任何人,或者用这样的标准去说某些人垃圾。看来比较幸运。

不过,我还是属于闭门造车的类型。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还是支持gamesover。

网友:
这么争论 有什么

踏踏实实做事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相对于直角线,走45度线应该没有坏处,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会走45度线。
我没有加泪滴的习惯,因此一般不喜欢加它。何况我用的多是贴片封装,很多焊盘也无法加泪滴。
多数情况下我会加上敷铜,因为很多时候地线不好走,双层板走地线要通过很多过孔跳来跳去,因此加上敷铜和大量的过孔更省事一点。
我认为,除非能证明它真的不好,那么在设计的时候加上也无妨。

网友:
敷铜的时候别忘了多放电过孔

如下图

低频时 信号走的是 电阻最小的路径

高频时 信号走的是 阻抗最小的路径

网友:
过孔是直角,IC引脚还有两直角,IC座包括现在的数G频率的CPU也是直角。
IC里面在硅片上不知道有多少直角。

楼主:
135楼】 gamesover
看到130楼忍不住说句话,我设计的板子不多,但我看过的layout很多很多,窃以为不比armok少
我看过全球500强几乎所有电子公司的设计规范,几乎都规定走线不能直角,板厂可以加泪珠(因为加了泪珠可能layout工程师修改就不方便,就干脆不加,让板厂的制造工程师自己加)
这么说吧,全球500强几乎所有大厂都看过,而且每天n块板
印象中,只有西门子有一段时间不允许加泪珠,主要是法国那边沟通有问题,后来和德国沟通之后也让加泪珠了
其他各个公司,还没有遇到过不许加泪珠的情况
--------------------------------------------------------
泪滴可以加,也可以不加。视乎个人喜好。 如果使用的板材与工艺合格的话,两者在机械强度上是几乎没有分别的。

强制客户在PCB上增加泪滴,更加证实了上面的话:误人子弟。

网友:
【150楼】 fsclub
高速线上尽量不换层,除非不得已。
CPU的频率级别上就涉及到电磁场领域了,在这么高的频率下,信号波长可与线长相比拟,就不再用传统的电流理论了,信号传输基本上都在表面进行,电路通常为了减小反射,会采用圆弧走线,直角走线和45度走线尽最大可能不使用,至于贴片的IC,以及CPU的IC座上,那更像一个曲面。

再说一下,为什么老外的东西质量比我们好?用料是很大一个方面,人家是用美元的,以前我们用30块人民币(本国货币)做一款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用30美元(本国货币)来做东西,这能一样吗,就算是全球采购的今天,人家用10美元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也比你30块作出来的东西好啊,他们的消费者出得起钱,能支持做更好质量更高成本的东西,这方面是天生的优势,没办法。

不说了,没意思。

网友:
不用争了,布线规则都是韩国人发明的

网友:
泪滴多见于电木单面板,由于这类板铜箔附着力差,热膨胀系数大,没泪滴很容易造成焊盘脱落和断裂。泪滴在电视机和功放里很常见。
玻纤板铜箔附着力较好,热膨胀系数较小,泪滴并不是必须的,也确实极少看见玻纤板加泪滴的。

负线布板的同学就更不用说泪滴了,线都比焊盘粗了,还滴得出来吗?

网友:
为了避免以后被骂无能,做PCB时:
1. 走线绝对用直角的
2. 绝对不使用滴泪
3. 绝对不铺铜

这个牛....哈哈

网友:
gamesover的观点是正确的

网友:
线路板的生产实践证明:
走直角容易出废品,特别是一组线的时侯。
布铜也增加了故障点,特别是距离走线太近时,另外不能透光看引脚是否粘连。
使用滴泪,允许钻孔有偏差,对提高成品率有帮助。

你可能说选择工艺水平高的厂家,但是工艺水平高的厂家费用也高。

网友:
1. 1GHz以下,小电流,直角走线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
2. RF板子慎用滴泪。
3. 能不铺铜,打死不铺铜,特别是音频模拟电路。。。。。

呵呵,关于早上发的这段话,没说清楚,不好意思哈。

1. 1G以下,确切的说是可以到1.5GHz左右,做直角走线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是在忽略EMC、EMI设计的时候说的,小信号的嘛,大电流的肯定是另说的撒

2.RF板子的RF传输线慎用滴泪,基本上做过RF、MW的人的基本常识。

3。确切的说,RF板子要有底层要有一大块铜皮的地,但是对于音频模拟电路来说,基本上都是单点接地,就肯定不敢铺地了撒。。。。。。

网友:
这就是差距了,人家用X光照焊接缺陷,咱们是肉眼看透光……
钱作怪,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
这就是差距了,人家用X光照焊接缺陷,咱们是肉眼看透光……
钱作怪,不是技术问题。

同感,不是所有都是国际接轨的好,世界500强怎样,我们就怎样跟着

网友:
比较同意gamesover的观点,红灯的例子举得还贴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常低频直角的问题不大,要是频率高了肯定不行,布过SDRAM这类板子之后就会对这些阻抗、传输线等等问题很敏感了,一般如果只是对几兆的单片机而言是不会有深刻的教训的。对于泪滴,能加还是加好,一则泪滴是线宽逐渐过渡,就传输线理论来讲要稍好些,如果不加泪滴则从走线到焊盘阻抗是突变,传输线上更容易产生反射;二则国内的PCB厂家工艺质量不太可靠,自己设计的时候多留些余地。
    对于不走直角和泪滴的问题绝大部分情况是适用的,除非有人举出必须要走直线不行的例子来说服大家,仅仅说国外大厂的板子也看到有这么布,这个理由站不住脚,也许人家只是从风格上这么做罢了,直角能适用的地方,圆角也大部分都适用。
    覆铜这个问题就负责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关键在于对地线回路的理解了,不能一刀切,在这个基础上个人认为高频下覆铜能降低地线阻抗还是有益的。
    曾经拜读过High-speed Digital Design-高速数字设计这本书,读下相信会有很大收获的,读完会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再回过头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分析问题也有个方法_论去分析

网友:
敷铜这个问题,楼主自己拆了那么多安捷伦的仪器,已经很清楚了,人家用的是多层板,直接两层以上的地线电源线,可比敷铜狠多了。国内工程师因为成本限制,只能用敷铜。

网友:
加泪滴,走弧线,其实是从机械性能方面考虑的,和什么布PCB的风格无关。

网友:
【161楼】 socrates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常低频直角的问题不大,要是频率高了肯定不行,布过SDRAM这类板子之后就会对这些阻抗、传输线等等问题很敏感了,一般如果只是对几兆的单片机而言是不会有深刻的教训的。
---------------------------
你都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明显一个几兆的板子,走个直角没问题对吧。这个贴子是骂那些不分场合看到直角就说垃圾的人。

对于泪滴,能加还是加好,一则泪滴是线宽逐渐过渡,就传输线理论来讲要稍好些,如果不加泪滴则从走线到焊盘阻抗是突变,传输线上更容易产生反射;二则国内的PCB厂家工艺质量不太可靠,自己设计的时候多留些余地。
---------------------------
高速PCB加泪滴还真的挺难找的,最简单就是拆了你的电脑主板,看看CPU和内存插座有没有泪滴?
PCB厂家的工艺质量不可靠到洞都打偏了,还能指望他们做高速板?

网友:
借用jj3305的HP3456A拆解图:

右上角,拐直角不止,线宽还变小了? (原文件名:10.jpg)

直角、搭桥、铺铜,模拟就真的不能铺铜吗? (原文件名:IMGP9623.jpg)

直角,45度斜线,任意角度斜线,方焊盘,圆焊盘,唯独不见泪滴... (原文件名:IMGP9628.jpg)

有时候与其花精力在直角和泪滴,不如考虑把晶振伺候好点 (原文件名:IMGP9635.jpg)

贴这些图,不是盲目崇拜HP的东西就一定好,不过HP3456A这个产品历经几十年时间考验,性能确实是得到公认的,足以说明大多数人对直角、泪滴、铺铜这些所谓的经验,并不是铁律。

网友:
楼上的图已经被上面的发言戳穿了无数次了。
低频模拟电路和低速数字电路走直角没问题。

现在电路的速度提高了多少倍,每年提高几倍楼上一点概念都没有么?抱着30年前的陈腐观点(当时不算陈腐)当成真理算是个性么?

网友:
不见得现在人人布的都是数百兆的板子……

只是想说明,不是所有的板子都要钝角和泪滴,实际情况实际分析是指这个。

楼主:
谢谢gzhuli 咕唧霖的资料,我将它整理到楼主位。

HP3456A 可以算得上是史上最伟大的机型之一。

我们论坛讨论的单片机PCB,使用到的频率,大部分低于 HP3456A。

HP3456A 没有泪滴,几乎是故意走的直角(某些地方本来一个斜角走完,它偏要连续走几个直角),绝大多数地方没有铺铜。

再重申一次:

本文的意图,不是要大家一定走直角、不要使用泪滴、不要铺铜。 而是说: “不要看到别人的PCB里有直角、没有使用泪滴、没有铺铜,就觉得不专业”。

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 比如不需要使用铺铜的场合,就不必使用。 (当然,坚持使用也没有问题)。 尤其是:不要以这个作为批评或贬低其它人的PCB的理由。

网友:
没有太多时间和金钱研究布线,所以我在画板时尽量用保守的方法,也就是大多数人认可的经验。特别是吃过一次亏之后,基本上我布线,全会铺铜(其实铺铜也是有讲究的,方法不同,铺出的效果也差别巨大);泪滴,尽量加,这个对于降低对PCB制造工艺的要求是不用怀疑的,特别是价格低廉的PCB板厂,即使他说能作8MIL的线,我也会尽可能的保证15MIL以上的线宽,这也是有教训的;走不走直角的问题,倒还没发现什么区别,因为搞得都是些低速低功率器件。

网友:
【164楼】 gzhuli 咕唧霖

终于看见个明白人了...

网友:
To  gzhuli 咕唧霖
看了上面的图忍不住。上面的图是在误人子第
几十年的发生的多大的变化,电子技术有多在的进步,布线理论有多少进步。
我不知道几十年前有没有上GHz的示波器,也不知道以前有没有高速布线,
再次声明,像这种板布线真的和产品质量没多大关系,(这是另外一话题)
有的电子管收音机用到现在还能用(你不能说他布线水平很高)
这种板走线很宽,根本不用泪滴。过孔很大,也不用考虑精度,并且过孔全部有补锡。
布线密度很稀。
和现在布线有很大区别(线径小,过孔小,密度大,频率高)
如果这个布线的设计师,现在看到他以前的这种布线,他不会先锋赞同这种布线的。就像我们看我们自已以前布的板。
对直角、泪滴、铺铜这些所谓的经验,并不是铁律(这句话是对的) 但相对于不走直角,不补泪滴,不铺铜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是值得推荐的(大部份电路)
但不决不能让人认走直角,不补泪滴,不铺铜是对的(大部份布线)
如果布线没经过教训,没经过大批量生产,是不可能理解的。

网友:
强拿别人的经验当自己的论据不以服人

网友:
聊聊我自己个人常用的布线规则:

1)电源线VCC,GND之类,经常是走直角,而且是可以粗点就多粗点。这种走线方法,是为了方便我自己检测和调试。

2)其它的信号线,基本上不会出现直角,更不会出现锐角。

3)补泪滴仅仅是用在感光板上或热转印上,因为不加补泪滴的话,会比较难焊。

4)铺铜是看情况的,有时候是因为大片空白而铺铜,有时候是因为屏蔽而铺铜。不过,不管铺不铺铜,都不影响GND走线。

网友:
HP仪器这个,布线密度并不高,线宽又很大,信号频率也不高,没有太多的说服力

虽然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每个细节都去分析的话,实在是没有太大必要,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养成良好的设计习惯,才有利于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更重要的环节上

当然,我看别人的东西,看到不规矩的地方,只会说这些地方不太规矩,绝不会说别人的东西是垃圾

楼主:
【175楼】 TeWu T5
我看别人的东西,看到不规矩的地方,只会说这些地方不太规矩,绝不会说别人的东西是垃圾
--------------------
你是认为 HP3456A “不太规矩”? 如果见到 HP3456A 这样的设计,你也会指出是“不太规矩”?

网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丘扬老师的课件,讲的印制板。

网友:
讨论的够激烈,不亚于当年的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情形,个个都使出了生平绝学,拆仪器的拆仪器,上原著的上原著,上PCB的上PCB,试图以权威为己撑腰,不过争到现在,冷静地想想:大家说的都没错,不同门派说的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而已,并不矛盾,而且正方和反方在表达各自观点的同时,也都认同了对方的说法。

问题的关键是,指标无所谓好坏,能满足要求就行:

再重申一次:

本文的意图,不是要大家一定走直角、不要使用泪滴、不要铺铜。 而是说: “不要看到别人的PCB里有直角、没有使用泪滴、没有铺铜,就觉得不专业”。

既然大家的绝招都使的差不多了,也说不出什么新鲜玩意了,结贴如何?

站长应该对每位参与本次讨论的人员发放一份小礼品

网友:
你是认为 HP3456A “不太规矩”? 如果见到 HP3456A 这样的设计,你也会指出是“不太规矩”?

--------------------

对,在我看来,这个图并不能证明HP的工程师很精心,“特地走直角”

它能很好的工作,只不过是因为频率低,密度低,走线也宽

要知道,同样是100mA的电流,10mil宽度的布线,和40mil的布线宽度,在直角处,引起的辐射是不一样的

阿莫刚拆解的Agilent 33220A任意波形函数发生器里边,布线就没这么随意了,铺铜,不走直线,补泪滴,一应具全

楼主:
【180楼】 TeWu T5
对,在我看来,这个图并不能证明HP的工程师很精心
----------------------
敢于批评HP3456A的PCB设计不精心, 佩服。

只能说: 你或者是天才,或者是另一个极端。

网友:
很有意义的话题.

但国外工程师又何尝不是闭门造车.

网友:
敢于批评HP3456A的PCB设计不精心, 佩服。

——————————

不要偷换概念,我说的是走直角的行为,未必是HP工程师刻意为之

HP在70年代-90年代前期的板子,这种风格多了是
但往后的新产品,就极少有这种风格了,上面说的信号源就是很好的例子
密度上去了,速度上去了,还那么玩,早晚会出事的

网友:
话说回来,其实能够懂这三点的工程师在国内也算蛮去了。还有不少是更糊来的。

老外的人工很贵的,在PCB方面只要满足要求,他们是不会在意美观性的。

相反看_中国人布的PCB看起来倒是很美观。我看老美的PCB只是觉得人家的材料那是相当的好。板子N年了氧化都很少。

网友:
其实大家说的都对,呵呵,只是把讨论焦点双方搞混了。

不过有个问题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说电路工作在低频就可以不考虑高频的问题了?

我们行业的产品,前端都有一个高精度的AD,仪表是20~24位,但是工作频率很低,比起AVR和STM32的AD速度都是小巫见大巫,才10~200sps,够慢吧,但是我们产品测试有个辐射,是3V/米场强,80MHz~1000MHz的电磁波辐射,如果设计PCB不考虑高频干扰,呵呵,虽然边上打个手机就会数字乱跳了,对讲机更不用说了,有些做工差的,有仪表工作的地方就禁用对讲机。

作为一个工程师,最重要的是严谨。

网友:
拿板凳,记笔记。

网友:
怎么走线有直角的?好象是我提出来的,是说MACHAO的学习扳怎么都是直角线,我认为频率低,电流小的电路,可以做直角线,但是高频的或有EMC要求的你做直角线试试?但这不是好习惯。
2。个人认为加泪滴对扳子的电器性能会有影响,会出现锐脚,但多焊几次,焊盘不容易掉;
3。模拟部分不敷铜,数字电路我一般都敷铜。
同意HP仪器这个,布线密度并不高,线宽又很大,信号频率也不高,没有太多的说服力的说法。我也看过高手画的很多扳子,我的看法是“美的不一定是好的,但好的一定是美的”,HP仪器这个,好坏我不敢说,但是的确没怎么用心去画?

再次请教:如果是工作在温度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大面积铺铜,就等于给器件增加负担了的问题?我认为其实铺铜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散热。怎么会增加负担
我也不是什么高手,也没干几年,以上所言只是个人经验,但性格比较直(可能不是好习惯),反正这里就是讨论学习的地方,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高速的一点都不懂。

我也认为一般能钝角就钝角,又没什么坏处。
泪滴嘛····除非是认为焊盘有可能不结实,或者是涨的时候有可能损坏的过孔才补。
覆铜,到目前为止我都是为了布地线的方便的。
大家没必要为这个问题争论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习惯,标准都知道:为了电路的稳定。

我想阿莫的本意是说那些看见别人直角,没泪滴,没覆铜就乱批评。或者是别人的做法不符合自己的经验就不同意。

我个人认为阿莫贴出来的“HP 3456A 六位半数字表”的图的局部很“丑”,呵呵!仅从个人的审美观点看,不关电路设计问题。

个人认为能通过实践的检验的电路都是好电路,其他的就剩下观赏者的喜好了,呵呵!

网友:
各有各的理由,没必要千篇一律,还是得创新呀,我是小菜鸟,希望大家能分享一下自己在制作,调试时,画PCB方面的经验,谢谢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RE:
  1. 怎么走线有直角的?
   2. 怎么不使用滴泪?
   3. 怎么不铺铜?

只说明速度不够快,如果过G产品,就必须要遵循高速规则!

网友:
提一点我个人的看法,仪器仪表类的电路设计和PCB设计优先考虑的是走线的等长(模拟部分和数字高频时序部分)走线的具体分布和减少向邻近模块区域的交叉干扰,所以仪器仪表类的电路看上去很随意而且有些违反所谓的常规原则。
另外一类是电器设备类的电路。因为电磁环境相对于仪表类的更复杂恶劣,所以要优先考虑抗干扰能力和尽可能的降低干扰,也就是稳定性优先,而仪器类电路考虑的精度优先,抗干扰能力其次,因为普遍的仪器仪表的工作环境要优于各种设备的环境,比如电源的干扰,邻近的大电流冲击等等这些在仪表仪器类电路内部很少出现或者干扰强度很弱,而应用设备类(比如变频器)的电路设计上要很考究,这里考究的不仅仅是精度问题,而是一个长时间的抗干扰和长时间的降低干扰。

总的来说分为以下特点:
仪器仪表类:考虑线路的等长、阻抗、信号的衰减等等
应用设备类:考虑电磁兼容性、抗干扰、大电流、尽量短的走线等等,对于小信号的精度问题放到其次
基本上说仪器仪表的优先考虑顺序与应用设备类的考虑顺序正好相反。

以上仅为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
我也不觉得HP那板就是好板,很多地方绝对是不细心画板的表现,感觉就是一次性连线完工就了事的,完全是个案。

感觉不到国外做技术严谨的风格。

网友:
看来老一辈的人,

1.不是很懂PCB布线

2.估计用的布线软件太差劲了,泪滴累死个人干脆不搞了

另外,发现,布线很差的板子也可以卖得很好。

网友:
阿莫的话很中肯~~~

网友:
小心,谨慎,细致尽量少犯常识性的错误本来就是对工程师的基本要求
开口就骂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特质---全民焦虑,跟职业和行业无关

楼主:
上面所有质疑 HP3456A 布线不用心,不好看的网友,有空撒泡尿照一下自己,检讨一下。

HP3456A 绝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很多基础性的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网友:
想学习,但是还没搞明白哪位讲的是真理,继续看

网友:
我还是沿用非直角系列...

网友:
是"那个时代最高水平",这个没错。

网友:
再加把油盖上200楼

网友:
请看图中A、B两处的走线:

以下所有说明全部是基于楼主位的图片,如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

首先说说A处,同一个网络的走线很怪异,看不出这样走有什么用心的好处,平心而论,确实很随便,当然HP仪器的性能有时间已经证明了,我只是不明白:阿莫老大说这个PCB是精心设计的,难道这样的走线也是精心设计的?

再说说B处,仍然基于图片内容,我看不到圆圈下方的走线是要连到那个元件上(或许在下方的某个位置有过孔,但从图片上看不出来),如果这条走线确实悬空,那不就相当于一个天线了吗?这样对于一个基准源来说是好是坏呢?就我学到的知识告诉我答案是:坏。可能HP工程师有其他的考虑,我等愚钝,确实无法领略其中奥妙,也期待高手的理论解释。

还有就是中间的那个跳线,如果真的是跳线的话,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如果是等效电阻或者基准电阻那也就另当别论,当我没说。

我的这个回帖的目的并不是要反对楼主位的观点,经过那么久的时间实践证明,我也绝对相信HP仪器的性能,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这样有什么好处?本来PCB设计就是一个很主观的工作,在性能上都达标的情况下,没有那个好那个不好,或者只有那个好看些那个难看些,只是阿莫老大提到这是HP工程师的“精心”,就这一个PCB设计来说,在以上问题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我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意见。

网友:
能不能上一些符合当代水平的新图,以上的有点年代了

网友:
其实,近5—10年新设计的产品最能说明问题,理论在更新、完善,同时推动着技术的进步和产品的升级

抱着一个很成功很经典的产品,视之为完美之作,任何时候只能膜拜,不得质疑,未免有些滑稽

就像,对于老百姓,牛顿第二定律就很好用了,爱因斯坦搞相对论干嘛?浪费钱!

网友:
楼主拍的照片:
34401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0288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34401&bbs_id=9999
33220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8424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rmok&bbs_id=9999
E3644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96767&bbs_page_no=2&search_mode=3&search_text=armok&bbs_id=9999

34401A我在1994年就用过了,很明显,90年代以后,至少覆铜和不准走直角已经是HP内部的严格规定了。

网友:
微软xbox360的图片  , 2.4g控制器,覆铜
走线,45度的

网友:
是否用直角走线,得看信号频率。。

俺在某著名的音频功放板上看到的走线,没有直角、钝角,只有弧形的走线。。

在满足电路工作要求的前提下,使用哪种走线形式纯属个人喜好。他人的评价没什么意义。。。
一味追求走线的似乎更多的是心理作用的影响。。 当然追求美观除外。。

网友:
ps3内部高速走线

网友:
呵呵,这才是世界500强当代的水平。

网友:
宝马车上的原配DVD,JVC出品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5276

网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01427.jpg(文件大小:1.2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都喜欢贴古董,我也找了个古董的照片。
Intel 8080的板子,这个应该够古董了吧?
8080的工作频率应该和现在各位用的AVR还低吧?
这个板子能找到几个地方是直角走线?

再补一个,Intel出的开发板?!?!

网友:
呵呵,板子都很漂亮,这个争执没必要钻牛角尖吧。一个是仪器仪表 一个是我所说的应用类电子产品,各有各的设计使用方向。仪器仪表偏重的是精度,减少受温度湿度的干扰等等,一般仪器对内部的空间都是放的比较宽松,目的也是尽量减少线与线之间的电容耦合干扰和电磁耦合干扰,对于应用类电子产品来说量比较大要考虑各各方面的成本和稳定性。相对线与线之间的距离比较近所以要考虑抗干扰和尽量少的释放干扰信号。而这种细细的走线对于仪表类来说就不适合了,因为较细较长的走线对于高频信号来说衰减较大也许对于应用类电子产品来说信号只要满足工作要求即可,但是对于仪器仪表来说要准确的或者尽可能的将这种信号进行处理(细微之处也要做到尽善尽美)所以仪器仪表的走线风格一般都是宽松,粗旷,甚至有些夸张呵呵。
总的来说,各自的设计方向指标不同,所以采取的设计思路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所以不要用一种眼光去看待所有的电子产品。各有各的优势就看你怎么发挥他们了

网友:
应该说,随着EDA软件的发展,135度拐角已经是信手拈来的事情,这年头画PCB走直角比不走还麻烦,所以近期的板子没直角很正常。
HP3456A那个年代,受限于EDA软件的能力,某些布线以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是比较随意,但这并不会对性能造成影响。
作为万用表,真正体现功力的地方在于模拟部分。即使今天拿着HP3456A的图纸和零件,不参考原布局,相信坛里95%的人布不出同样指标的板子。

还是重申一次我的观点:直角不能作为PCB是否优秀的判断指标,但不代表鼓励大家去走直角。

严谨的PCB,不应该根据前人传下来的“经验”去完成的,而是经过分析、计算、仿真、测试等步骤做出来的。在做之前,要清楚为什么这么做。
直角,相信布高速板的都知道不能用,但不能总拿着高速板的经验去套在人家的74LS板上,说人家走直角是菜鸟。
泪滴,不能说板厂质量控制水平差,就评论人家的没泪滴不好,或许人家的厂好啊。
覆铜,先问问自己是为了省事,还是经过严谨计算的抗干扰所需吧。抗干扰大部分时候只是借口而已,搞不好还引入干扰,特别是认为模拟电路不能覆铜的。

经验是分析问题的方法,不是结论。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所以才有实际问题实际分析一说。
拿着结论想去证明经验,是没意义的;然而拿着结论去推翻对一些经验的错误理解,则是合理的。

网友:
214 楼 总结很到位!
顶起。

楼主:
【214楼】 gzhuli 咕唧霖
作为万用表,真正体现功力的地方在于模拟部分。即使今天拿着HP3456A的图纸和零件,不参考原布局,相信坛里95%的人布不出同样指标的板子。
-----------------
95%应该修正为99.5% 。200个网友,有一个达到这种水平,我们赶超英美,就有希望了。

网友:
相信坛里95%的人布不出同样指标的板子。----------有那么多人步不出来吗??

楼主:
【217楼】 tage
相信坛里95%的人布不出同样指标的板子。----------有那么多人步不出来吗??
--------------------------
可能有95%的网友以为自己能布得出来。也同样建议这些网友有空撒泡尿照一下自己再说。

我不认为中国目前的科技,能做出 HP3456A 这种水平的仪器。 看到上面很多网友批评 HP3456A 的PCB布线,我相当的惊讶。 无知者无畏,自大至此,不可救药。

如果那位发现国内厂家有做出 HP3456A 这种档次的仪器,记得告诉我。 不要说是原创的,是抄也抄不好。

网友:
拿着HP3456A的图纸和零件-----有进口零件,就易办了

网友:
好坏的标准没定,怎么确定好坏,只要给出要求,做出来后满足要求,就是OK,怎么布线均可以,大家认为呢?如果一个人高压与低压布线不分开,但他做的设备就是好用,指标高(当然不是提倡这么做,只是好坏标准没有一个统一说法而已),别的布线再好看,分得再细指示做不到仍然是差!

网友:
【219楼】 UNPLAY 这位童鞋太狂了吧?HP3456的数字部分对于这里的大部分网友来说是小菜一碟,问题是模拟部分根本没这个能力做,就是国内做得比较好的普源、优利德的同参数台表,实际性能也跟人家30年前的东西差太远。

网友:
to【222楼】
前面删除自己的帖子,是因为前面说过了不想说话,不想食言。
Sorry,我再一次食言了。
模拟部分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30年这句话,是真的太狂了,说过5-6,10年我也信。至于普源、优利德没用过,用的是力科比较多,泰克的也有。不过我相信,他们的标称同参数仪表和国外的同参数仪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他们的价格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价格,就是他们为什么差距这么大的原因。

to armok and mark
自信源自实力。就如同您说过的不怕别人报复你一样。国内万用表确实没有,但是,不代表做不出来,相反,做得出来的都卖给国外而不是国内,这就是国外公司的中国设计代工部分,因为,你们买不起,也不会买,当然,他们已经是国外公司的人了。
to gzhuli 咕唧霖
还真的就是买不起,买得起的不会买。IPhone不是中国设计,只是制造,假如IPhone是中国品牌的话,以它的性能而言,早已被万人唾骂了,买的是面子而不是性能。同样设计的东西在国外走一圈,价格立马提高几倍,连带设计者工资提高几倍,出好产品精品的几率自然高得多,更不要说用得起好料,很多小公司都想低代价出高质量,天下的好处都被占完了,可能吗?这个与技术无关,这里就不再讨论了。

国外在中国的设计部门嘛,这个就说一句:有人说过,在台湾雇一个高级工程师,够在国内雇三个的,你相信三个比一个差?

楼主:
【219楼】 UNPLAY
HP3456A这种机器有何难,技术算个屁,做出来谁买,谁做亏本生意,小本生意,卖个几十台,上百台的,还不够塞牙缝的。作技术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什么出风头,就算做出来了,花那么多的成本,亏钱赚吆喝?不要说什么,伟大光荣之类的,说白了就是为生存而战,为赚钱而来,不赚钱的事情,只能说是当初没想到会出现赚不到钱这种情况,再好的慈善机构,还不照样要收管理费,何况中国这种社会。HP3456这种机器,国内几家大型电子企业里面,到了中高级别的工程师,都做的出来,只不过要说这个网站的95%网友做不出来,倒是有可能信的,看问问题的那个水准也就那个样了,都是些低到不能再低的基础问题。很多有技术的人如果不是为了创业,想出来看看,根本就不会在网上走,做技术的,缺的就是这些。
-------------------------------------------
自大至此,不可救药

网友:
我就想知道国内有哪一款万用表的性能超过这个国内中高级工程师都能设计的HP3456的?

楼主:
优利德论坛上讨论得不多。 普源经常有网友反映操作死机等故障。

连死机这种最基本的故障都不能解决,你能指望它的模拟部分做得好?

网友:
【220楼】 WhatsThat :

拿着HP3456A的图纸和零件-----有进口零件,就易办了

----------------------------------------------------
还得有深厚的基础知识加上一个HP实验室,呵呵~~

楼主:
【227楼】 xiejun 伪程序
还得有深厚的基础知识加上一个HP实验室,呵呵~~
------------------------
就算将Hp的全部研发人员招过来 ..... 也还做不出来 ...

还要将 HP的管理层也招过来。。。。

网友:
【223楼】 UNPLAY
国内万用表确实没有,但是,不代表做不出来,相反,做得出来的都卖给国外而不是国内,这就是国外公司的中国设计代工部分,因为,你们买不起,也不会买,当然,他们已经是国外公司的人了。
-------------------------------
中国设计,外国审核。然而中国工程师居然很神奇的,在这过程中学不到多少有用的东西。不知道是外国人手段太高,还是中国人太呆。
脱离了外国人,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东西就上不了档次。
脱离了外国人,原来好端端的东西也会变成鸡肋。

这些东西中国人不是买不起,而是国产不争气,只能买国外的。
都知道iPhone是中国制造,中国买得起iPhone的人也不比整个欧洲少,但中国自己只造山寨,造不出iPhone。

话说现在悍马即将落入中国手中,会不会慢慢成为又一个鸡肋品牌?中国企业很会糟蹋好东西的呀。

网友:
-_-@!感觉莫大好像要把HP神话掉啊···········
HP的仪器的确不错,但是你要说它是仪器仪表领域的老大·····不敢赞同,HP的仪器仪表的确可圈可点,如果想知道HP是如何造仪器的话还是看看NI吧.当年玩仪器的老大不知道是谁,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说是NI  www.ni.com 老大可以去看看 老美的NASA全套控制系统从传感器至中央数据处理都是NI玩的·······

网友:
吵架帖  希望能碰撞出好东西

网友:
福禄克有在中国生产,安捷伦的手持万用表其实是台湾富贵。
问题是那一家的研发机构设在中国了?中国不过是干干组装之类没技术含量的活儿而已。

网友:
219楼说得很对,好些指标比较好的仪器,国内不是做不出来,是做出来了没人买,谁给工人发工资?
国产品牌附加值低不够,没有足够利润空间,即使暂时亏本跟老外打价格战,也扛不住长期不挣钱
毕竟这个市场并不大,国际品牌又是很难超越的壁垒,国内厂商为了生存,也只能主打中低端市场了
就像数字示波器,普源跟泰克相比,价格够低的了,出货量也不小了吧,但是市场话语权谁在掌握呢?

我知道的一个例子是,某个设备,国内的厂家清一色仿美国的产品,也能把技术指标做得跟美国的原装设备一样
当然长期稳定性稍为差一些,毕竟用料和工艺还是有差距的——主要受限于成本
国内仿的设备价格大概12万人民币,美国的报价大概5万美金
我相信国内厂家在成本上多加5万,也能把设备做得跟美国的设备一样,问题是谁来买单?

网友:
国产示波器的市场话语权决定在ADI、NS这样的AD转换器厂家手里,人家不卖你片子,什么普源、安泰信、优利德、 三汇立马歇菜。
安捷伦、泰克、立科这些厂家直接从ADC开始研发,中国哪个厂家有这个水平和能力?

网友:
楼主太崇拜HP的东西了,而且有点过热。不否认HP的仪器非常好,但是也不能说所有的都是精心设计的,走个直角也是精心设计的,认为它什么都是好的!这不是闭门造车,按照心理学的说法叫:光环效应。

大公司的东西做好后,一般都是十几年不变的,如果这个板子让现在安捷伦的工程师重新布一遍,很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

楼主:
【235楼】 lvyi913
楼主太崇拜HP的东西了,而且有点过热。不否认HP的仪器非常好,但是也不能说所有的都是精心设计的,走个直角也是精心设计的,认为它什么都是好的!这不是闭门造车,按照心理学的说法叫:光环效应。
大公司的东西做好后,一般都是十几年不变的,如果这个板子让现在安捷伦的工程师重新布一遍,很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
------------------------------
1. 还是拿数据说话吧。国内能做出HP3456A这种质量的产品吗? 如果没有,就不要再找其它借口了。

2. 我并不是推崇HP的直角布线。而是正如我楼主位一直说的: 不要一看到别人的板上有直角,就认为不专业,甚至骂是垃圾。

网友:
泪珠和钝角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我相信这句话!既然只有好处没坏处那为何不加呢?
同理,一般情况下走斜角比走直角好,也是常识,那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为何要走直角呢?搞不懂?
所以现在做板没有钝角和泪滴,又走直角的被人说是很正常的事,搞不懂为何会引起阿莫这么大的意见?
说句实在话,真有空经常上这个坛子的人,多半搞技术已经不是很用心的了,包括我在内,现在主要想的是挣钱!
请经常泡这个坛子又不服气的人扪心自问下!

网友:
非常赞同阿莫的说法,也请某些高手不要动不动就骂别人的板子布线垃圾,对初学者画的板子,通常我会建议她把线布得更整齐一些,电源线再加粗一点,并最好布成环形,最后还要提醒她加上泪滴,呵呵,有些厂家的电路板质量啊,真的很锻炼焊接功夫,一不小心焊盘就掉了。

网友:
电源线布成环形?坑人么。

网友:
【237楼】 zydk1447  高见!!高见!!!

有空的都不是用心在搞技术了,看水坛多么热闹就知道了。国内民用技术是比较差,但军工技术可以很牛的。

用心搞技术的都泡在实验室上了。

整天拿hp说事,换一个例子吧。

网友:
我就想知道国内有哪一款万用表的性能超过这个国内中高级工程师都能设计的HP3456的?

--------------------------------------------------------------
这个成本作怪了,性能已经是其次了。

网友:
to armok 阿莫
我想你还冷静一下吧.累!我接触这个网站大概一年的时间吧,不是很长.从你发的帖子以及回复的帖子.我就唯心主义评估一下,觉得你是对电子这行比较感兴趣同时对自己的产品要求比较高那种.而且从你雕刻机的图片以及性能测试还有用料看的出来设计和工艺是花了心思的.所以从性价比上讲我觉得你的产品肯定是值得购买的.(虽然我还没有从你这里买过DD,主要是没有遇到合适想要的).我觉得一个好的产品主要还是体现在使用中,如果你的产品在生产实践中经久耐用,我觉得就是对你产品最有力也最直接的肯定.小弟的愚见

楼主:
【241楼】 WhatsThat
这个成本作怪了,性能已经是其次了。
-------------------------------------------
我仍得再说一次: 自大至此,不可救药。

做出来再说吧。 现在六位半数字表的市场很大。如果做得好的话,怎么会担心没有市场?

做出不来,就总是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甚至说“整天拿hp说事,换一个例子吧。”

网友:
大家看看我这样推理对不?
HP3456A质量还行。
HP3456A的板子走直角、没泪滴、不覆铜。
那么至少可以说明“走直角、没泪滴、不覆铜”的板子“也能”做出还行的产品吧。
还行的产品不会是垃圾吧?
质量还行的产品至少不会是外行吧?

到这里我要表个态,我是中立方。两种走线都能布出好的板,我拆过一些进口的、国产的、高频的、低频的板,线怎么走都有,到这里我已经糊涂了。

楼主:
【244楼】 wenxusun
到这里我要表个态,我是中立方。两种走线都能布出好的板,我拆过一些进口的、国产的、高频的、低频的板,线怎么走都有,到这里我已经糊涂了。
--------------------------------
正解。

网友:
做出来再说吧。

-----------------------
我没说我能做出,我也说了,在这里混的,都不是专心搞技术的

楼主:
【247楼】 WhatsThat
我没说我能做出,我也说了,在这里混的,都不是专心搞技术的
--------------------------------
你不能做出来,就不要说:“这个成本作怪了,性能已经是其次了”。

网友:
你不能做出来,就不要说:“这个成本作怪了,性能已经是其次了”。
-------------------------------------------------
牛人多的是,天外有天

楼主:
【250楼】 WhatsThat
牛人多的是,天外有天
-------------------------
不用看到天外。 我们这里就有很多牛人。

我们网站代表的精神, 正是中国电子业未来的希望所在。

网友:
仪表的耐用性决定了高端仪表行业市场其实不是很大,而且主要被国外厂商占据着,品牌的壁垒太高了,国内厂商很难挤进去的
即使国内厂商甘心做中低端产品,除了国内同行的激烈竞争,还有N多的二手外国高端仪器也在争抢市场份额呢

国内有心并且在做精品的人也不是没有,比如阿莫,我还是很佩服的
但我相信阿莫也只是把自己定位到中低端产品上,不会吹牛说自己十年之内就能赶上LPK的技术和营销水平

更何况阿莫搞雕刻机的套路,别人是很难模仿的,领导团队的信念和信心,技术团队的建立,资金的支持,信誉和口碑的建立和培养,等等

楼主:
【252楼】 TeWu T5
国内有心并且在做精品的人也不是没有,比如阿莫,我还是很佩服的
但我相信阿莫也只是把自己定位到中低端产品上,不会吹牛说自己十年之内就能赶上LPK的技术和营销水平
----------------------------
你说得很准确。目前我们的确是定位在中低端。

我们的策略是占领1万元以内的市场。让阿莫雕刻这个品牌深入人心后,再进入高端市场。(大量的中低端客户,会跟着我们进入高端市场)。

迟些我们公布的一些作品,会展示,我们3800元的机器,雕刻出来的效果,不会差于20万元的LPKF。(当然,雕刻速度会慢些)。

LPKF 由于价格太贵,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很低。 我们以后的专业PCB机,市场一定会做得很好。

网友:
我喜欢这里,没有那些杂乱无章的广告,有很多热心人给我和大家的帮助,让我受益匪浅,而且偶尔也能帮助帮助别的人,真是很有成就感呀

网友:
但我相信阿莫也只是把自己定位到中低端产品上,不会吹牛说自己十年之内就能赶上LPK的技术和营销水平

------------------------------------------------------
这个成本作怪了,性能已经是其次了

网友:
超长的贴,精彩不断,总算看完了

网友:
现在整个国内环境都是很浮躁的,不适合做研发。

网友:
因为某些原因,就盲目高调提倡不加泪滴和走直角是很错误的。

1、我看了以上网友提供的PCB图片,不错,确实很漂亮,没有加泪滴,但是:
   注意到和焊盘连接的走线宽度没有?有的比焊盘直径还宽,大多数是和焊盘大小相近,
   请问,这样还需要加泪滴吗? 不需要,因为那已经是几十个(夸张了)泪滴在上面了。
   有的地方甚至还多走出一截走线,也是超级加强版的泪滴。
2、泪滴的结构是啥?这里有没有人研究过?
   通过Protel添加的泪滴,发现只不过那只不过是在焊盘和走线之间的几根类似反函数的曲线而已,
   如果走线宽度和焊盘直径一样,甚至更宽,这个反函数曲线(泪滴)还能加上去吗?
3、这里有没有人学过机械的? 没有吧?
   直角是应力集中的地方,有啥好的?
   现在很多走线都很细了,如果不在焊盘与走线结合处加泪滴(类似加强筋),一个热应力下来,故障就来了。
====================================================================================================
   估计大部分知道加泪滴和不走直角的人,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常识而已,并没有真的领会,不过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作为工程师,良好的观察能力是需要具备的,还要善于去分析问题。

网友:
向各位学习了  小弟是菜鸟

网友:
【259楼】 fs_uncle

呵呵,你这番话的大意我在154楼已经说过一遍了。
不过这个帖子也不是高调提倡走直角和不加泪滴,而正是要让大家知道不走直角和加泪滴的原因。
很多人说走直角和没泪滴是垃圾,正是由于不清楚原因,只因流传下来的经验而形成的惯性思维。

如果PCB制造工艺过关,不是极端温差工作环境的玻纤板是没必要加泪滴的。
不过热应力确实是不容轻视的,除了焊盘、过孔,SMD引脚也可能因热应力脱焊,甚至IC内部也会出事(NVIDIA显卡芯片因用了不同热膨胀系数的材料而出现大规模故障)。
像HP这些大厂,设计时是会细致到考虑PCB、芯片、焊锡等的热膨胀系数的,国内估计能做到这么细的不多,所以只能用土办法:泪滴、双过孔……

相信通过这次讨论,大家都学到东西了。

网友:
【262楼】 gzhuli 咕唧霖
    你在154楼说的没错,板材的因素是第一要考虑的。
==========================================================================================
    另外,我指的机械性能是走线本身的,走线可以认为是热的导体,
    焊盘的厚度无疑是比走线要厚很多的,当焊盘面积远大于走线的时候,受热变形量就相差很大,
在小面积的拐点上就容易出问题。
    其实质量的问题,首先是设计上要过关,不良的设计,任何高级的PCB制造工艺都与事无补。并不
能说,因为是玻纤板了,就可以放心不加泪滴,何况玻纤板还有很多规格呢。
    对于设计人来说,首先考虑的绝对不应该是哪些可以或不可以加泪滴,而是:
    你的设计是否够安全,从哪些方面考虑它的安全性?
    你的设计是否合理,别人能加工出来吗? (别老指望着有地球最先进的加工设备为你服务)

网友:
是的,国内的低端PCB厂甚至连铜箔的质量都不能保证,所以我很理解很多人喜欢加泪滴的动机。

网友:
mark之,回家看

网友:
pcb走线的好坏,要从电磁,电流,散热,美观等多方位考虑,是一个综合各方面优缺均衡性能的结果,不能过分的强调一方面而忽略别的因素,我主张首先考虑性能,而后考虑美观

网友:
学习了,大师太多,不知如何拜师了?

网友:
认真的学习一下

网友:
伟大的人啊,这都能讨论出1234来

网友:
累死我了,一晚上没看完这一个贴。 这个汗啊......

网友:
泪滴。。。较早的设计软件没有补泪滴的功能吧?

网友(2009-12-18):
问题是在讨论中可知解决方向,但实践才可得真知!

网友:
额的 神啊!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么长的贴啊!啊!看不下去了,睡觉。看来明天画PCB时我会发疯了。实践才是真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257楼】 COOLRUN
积分:145
派别:
来自:        现在整个国内环境都是很浮躁的,不适合做研发。

...............................................................

前半句同意

后半句...

我再送你句

就你适合做研发!

网友:
非常同意阿莫的观点,不懂没关系,有好的画法可以提供对比数据,但是不能用自己的理论去评价别人的实践,你并不是PCB作者,人没有按照常规的走线去走,而且是想过的,肯定有人家的道理。跟从他人容易,敢于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肯定是试验过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看这贴,越看越气愤!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看这贴,越看越气愤!
同意278楼

网友:
别的我不敢说,但在现在的国内,若果PCB走线是走直角的,我敢说他绝对不是高手。(高手故意示范错误的例外)
至于泪滴和铺铜,倒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一块PCB好不好,各人有各人的标准,所以一个人的评价,不代表什么;但是大家都说好的PCB,绝对是好的PCB;
就楼主位的第一个图片,如果说是用了心画的PCB,好多人都会笑掉大牙。

网友:
有些是采用自动布线的

另外 高低频布线方式不同,有些还要考虑成本等因素

不能盲目的根据自己的想像说三道四的

网友:
我感觉这个帖子有蔑视国内PCB工程师的意思,所以说2句,因为我是个工程师;
以应用为主的电子工程师,谁也没可能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系统研究PCB的这些基础性技术,往往就只能以前辈的教导来做;
但不能说我没有细究就使用了前辈的经验,就说前辈的经验是错的,是没有根据的;
这些所谓的直角、泪滴、铺铜,就如楼上很多人所说,很多就是细节性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对产品性能无甚影响;
但是这却是反映了工程师或此产品的专注专业度;
向来认为以细节决定成败的阿莫,为何在直角、泪滴、铺铜这个细节上却没有要求呢?

网友:
可以说,在技术上,我们是一直跟在国外同行后面跑,从来都没有超越,能跟上不落伍就很厉害了;
像直角、泪滴、铺铜这些规则,很大可能就是国外同行所提出;
拿几张几十年前的插件PCB来证明直角、泪滴、铺铜无必要,是否有点牵强;
几十年以前的PCB甚至都不走线的,只是用来支撑元件;

网友:
好的布局和走线的确让调试过程更加快捷,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就是了。

这里边可能更多人都只设计过一些低频、低产量、低寿命周期的pcb,并不能体现一些细节的优势。
就直角来说,低频与钝角一样,高频不如钝角--你去商店买个剃须刀,a和b的剃须功能完全一样,但是b还可以剃羊毛,尽管你家没有也没有计划养,但是最终可能还是会买b的,对吧。
泪滴我是倾向于加的。因为它可以坚固焊盘。这对返修是十分有利的,对一些较大的自立原件来说,是达到热循环寿命的必要手段。阴极射线管电视机的行输出变压器就是如此。对于孔较小的拔插件来说,泪滴能够增强机械强度--尤其对于单面板。还有某些振动环境甚至还需要点胶。热循环寿命很多PCB工程师都会忽略,但对于大批量、长使用时间的PCB来说,这也是一种较高的失效模式。
大面积铺铜-铜箔会工作在50度以上的温升,推荐用网或者开窗口透气。当然,如果没有温度就无所谓了。其实大部分时候是不必要的,偷懒才是人类进化的动力。某些军用板,在表面是看不到线的。一般我们的4层板是s-p-p-s结构,为什么这样做呢?无非是抗干扰性好罢了。但是双面如果不加区分,一概覆铜那就有点东施效颦了。但就一般情况来说,覆铜还真有点万金油特质——多数时候还是有点积极作用的。
所以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至于那个惠普万用表……如果原件一样,PCB上面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不必如神一样崇拜。国内没有做的确是因为市场问题。我们比国外差,但还没差到这种程度。说90%工程师闭门造车, 按一般原则,谁主张,谁举证。

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将五只猴子关在一个挂着一串香蕉的笼子里。一开始,五只猴子都争抢着去拿香蕉,但是它们一碰到香蕉,科学家就从上面淋开水烫它们。一只猴子碰香蕉,所有的猴子都被烫。于是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害怕被烫,猴子们不再去抢香蕉了。而且只要有一只猴子去拿香蕉,其余四只猴子都会揍它。这时候,科学家从笼子里放出一只猴子,再换了一只新猴子进来。新猴子一进来看见香蕉,马上就上前去拿。结果开水还没有开始淋,其他四只老猴子马上就冲上去揍它。于是这只新猴子也不敢碰那香蕉了 。这时候再换进一只新猴子,换出一只老猴子。新猴子一进来也去拿香蕉,结果其他四只猴子都飞扑上来揍它,揍得最厉害的是那只没被开水淋过的..以此方法继续,直到笼子里的五只猴子都被换成了从未被开水淋过的猴子,但是笼子里却没有猴子敢碰香蕉了,谁碰香蕉谁就会被揍。为什么不碰香蕉?因为碰香蕉就会被揍。为什么会被揍?它们都不知道。--这就是传统

不管最终采取什么决定,我会审视我坚持的原因。不要做笼中的猴子。
没有原因的坚持才是我们的敌人。
培根说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某些问题我们争论不出结果--因为没有结果,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网友:
我基本认同

【174楼】 aleyn 煮茶村长

的做法.

网友:
路过看看

714电子实验室下载资源整理,提供大量电子技术视频教程,大型EDA软件和教程等下载。

网友:
【289楼】 nano 纳诺
有道理,顶

网友:
【289楼】 nano 纳诺

说的好

网友:
mark,门外汉前来学习,想想自己现在干的工作真是汗颜...

网友:
不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一知半解,生搬硬套的人,可能是教育体制的问题。

网友:
大概在1990年左右,8031单片机时兴的年代。工厂是专业生产pcb板。但还是手工画图,手工贴图。
    工厂里有2台286和1台386归我维护,pc机中安装的是dos系统,用过protel(dos版)、smart(dos版)、等。记得软件是只能走直角,没有泪滴,不能铺铜。后来有了win3.2系统。安装了ecam发现软件多了许多功能,有泪滴、能铺铜。能走45度角。
编软件者也是根据需要加入了这些功能。
个人认为:
    在实际应用中发现有的焊盘在拆元件时会把焊盘搞下来,如果有泪滴就增加了焊盘的强度。
    布线后,由于板子上的铜箔是不均匀的,生产中会引起板子不平整,能铺上铜箔会好很多,另外也能节约许多烂板药水。
    能走45度就不要走90度,避免尖端放电。

网友:
【301楼】 gaochaoning 滴水穿石
真正解释了HP机的布线原因。

网友:
六位半的数字表我也做过,楼主这些图片应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高精度测量,布局、线路接法很关键,至于直角,没啥影响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精彩的讨论,如此才有PCB行业的进步,才有中国PCB的进步...................

网友:
首先要MARK  以后再看。。。并严重赞同具体问题分析(这是个万金油的回答)的说法,但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有回避具体的嫌疑(因为发问方是想解决具体问题,但发问的方式估计受自己水平所限而不能问到点子上。。。受到这个答案其实不是答案),

另外想说的是 1 认识不能检验认识
             2 规律和客观的认识也不能回答认识是否正确 , (为了以防拍砖先说下认识的定义:认识是主体(一般指人)对客观(一般指物)的能动反映。要与正确的认识分开)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是 要让实践也就是实际的操作去检验认识是否正确  (PS:但是实践也是有有局限的,首当时客观条件影响的)
          再得出结论 这NND都是废话啊。。。。PS :要考研了。。。。说话都这么有哲理了:-)

其次 想说的是各位前辈谁能上高频走直线的图并分析原因让偶们菜菜们学习么。。。

。。。。鞠躬下台了。。。罪恶的偶居然看了一个小时才把这个贴看完。。。。

网友(2010-01-25):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R:
六位半的数字表我也做过,楼主这些图片应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高精度测量,布局、线路接法很关键,至于直角,没啥影响的。

楼主位的照片正是要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任何场合都不允许直角,不是所有PCB工艺都需要泪滴,铜也不是为偷懒而铺的。
阿莫可没有鼓励大家用直角的意思,只是叫大家不要一看见直角就骂垃圾,因为很多时候走直角并不会影响性能。
请重新细读楼主的文字吧。

网友:
花了2小时看完帖子,对阿莫另一个观点“国内能做出HP3456A这种质量的产品吗? 如果没有,就不要再找其它借口了?”不赞同,我想这也是一些网友觉得“气愤的地方”,包括我。
  好的产品就有好的销售?没有响响当当的牌子谁信你,激烈的竞争形势下,牌子没打出来已经饿死了,还怎么谈其它的。国内就这现状,生存下来了,有实力了才可能往高处走,注意,只是可能。就像你后面有一处提到,即使把HP的整个研发团队请来,还要管理也请来才有可能。不是国内工程师做不出来,而是其它因素影响,有钱的老板几个会觉得钱够了?

网友:
昨晚布完pcb,睡前看到这帖子。。
上传个文档,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29185.pdf(文件大小:105K) (原文件名:浅谈PCB覆铜.pdf)

网友:
个人感觉走直角、泪滴在一般的应用中都不是太大问题,但敷铜还是要讲究的,特别是有模、数混合的情况下。

个人认为布线更多的要关注信号的走向,模数的分开,不同器件间的干扰、电流的走向。

将原理图和芯片资料都研究透了,再布局、走线

大家能够讨论下是很好的事,我也随便说说,这样才有进行,呵呵

学习中。。。。。。

网友:
呵呵,个人爱好吧,吃过苦头了就会懂了的,没必要强求

网友:
呵呵..这贴子昨天就看到了. 没时间回. 现在占个楼先.

其实,我觉得补泪滴挺好的. 怎么说都稳固一点. 但实际上真的不知道会有些什么影响.

大家都说直角/弯角/泪滴/铺铜会对PCB有影响,但真的很难能够凭想像去考虑这些问题. 而且做板子又要成本. 不可能做一大堆板子去试验啊...烦.非常烦人...

听说有PCB仿真软件,但一直没用过. 要是能理论分析一下EMC问题再去做板子, 会不会好很多呢? 但...电脑的模拟永远达不到实际状况的....

网友:
这样的好帖应该标记

网友:
现在占个楼先.

网友:
am该标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am该标题了
意思一样的。改得中性一些。

网友:
阿莫的态度真好。。。

网友:
刚上来,我还以为是另一个帖子。
看过一些,才知道,标题改名了。
阿莫编辑帖子,可以不留下痕迹。

网友:
第一张图的布线真的是差.相信看这个贴的人有99%的人比它布得好.

网友:
回复 网友T:

同意!道出HP3456A的原因。

阿莫鼓励新手不要迷信权威经验,给大家提气,但是似乎自己又陷入其中,没必要太崇洋媚外!

本人不是技术达人,但是有幸在几家国外大公司做过,我们有差距,但更多不是技术本身,没有说得那么大,那么悬。

西方工业革_命之前,世界上50%的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假以时日,中国应该很快回到应有的地位。

网友:
回复 网友U:
第一张图的布线真的是差.相信看这个贴的人有99%的人比它布得好.

正好我的两台 3457A 用的也是 03456-66525 这块板的基准,其实我也觉得它不太好的,打算自己做一个换掉,阁下不如帮我设计一个 PCB 如何 :D 我不会布 PCB 的。

话说回来了,好像仪器党不怎么觉得 HP 的东西很好阿,至少觉得 HP 是很吝惜用料的,3456A 这种早期的表用料和同时期的 FLUKE 比其实也就很一般,再往后就更差了,比如到 3457A 真是糟糕得很,但好像售价上也只有 3456 的 1/3?到后来 3458 的价格好像也就是和 3456 差不多,但那又是很多年之后美元亦早没有当初值钱。由此看来 HP 其实也是很会省成本的,所以 HP 布板布成那样,会不会也是成本使然?到了 34401,号称全球最便宜的六位半/五位半的价格的六位半(大约是和 FLUKE 比吧),看来成本上应该已经节省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所以当初那种直角布线自然也就顺应成本降低而不再使用了 :D

借用某人的 3457A 内部模拟板和 AD 板的图,比 jj 的 3456 是云泥之别

网友:
仪器不是音响,指标是明摆着的,只要能够用更低的成本达到标称的指标,没有哪个企业不会省料。
按我的理解,HP的仪器战线很长,技术很全面,某些核心器件能自产,电路设计上自由度比较大,也比较容易达到设计指标。例如34401把和精度有关的大部分电阻封在一片陶封PGA里面,电流源和模拟开关阵列全封在一片PLCC里面,多斜积分ADC用模数混合ASIC把斜率做高,所以只用了两片不起眼的0805 NPO做积分电容,看上去自然让人感觉没什么好料。

楼主:
我认为 HP 34401 的用料很足了 。

看看国内的六位半表吧 :)

网友:
呵呵,普源就别提了,同惠的都差很远。
国内做不了那个陶封的高精度电阻阵列,只能用塑料块或者陶瓷片,成本高精度低,所以很难赶上国外的。

楼主:
34401A的价位是1万元人民币左右。我觉得已经很对得起1万元的价格了。

如果是十万元级别,相信HP的元件用料能更足 :)

网友:
这是一个对比的问题,jj 前几天做出杀表拆几个元件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有人问如果杀 jj 的 3456 可以拆什么?结论就是没有什么,连接线柱都没有价值,用料太差 :D

至于和国内的这个,隔壁那个拆普源 3061 的我看得是... :) 虽然最后据说是样机也就糊弄过去了,但记得以前有人拆也是普源的还是谁的高位台表,里面那个铝壳检流电阻看得我这心旷神怡 :D

而如咕唧霖所指教的,到后期的 34401 不仅集成度更高,积分电容这里都至少有积分技术的进步和积分电容材料上的进步,那么 PCB 走线也和这种进步有关吧 :)

btw. 很小声说,仪器党们好像也类似,看到没有金封线绕电阻,没有金箔电阻,没有 LTZ 基准,就会说这表/源垃圾哦。

楼主:
回复 网友V:
btw. 很小声说,仪器党们好像也类似,看到没有金封线绕电阻,没有金箔电阻,没有 LTZ 基准,就会说这表/源垃圾哦。
正如HIFI发烧友,不会看上1万元的音响一样, 仪表党也不会看上1万元的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N:

--谁说红灯就绝对不能闯,我闯了n次红灯,从来也没有遇到过问题
--闯红灯时,左右看清楚了,没车或者车速很低,就可以闯,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
--说不能闯红灯的,那是见识浅薄,我还见过xxx,xxx等大人物也闯过红灯

这个比喻很有水平呀

网友(2010-03-04):
是的啊,不必要别人说啥,就是啥,要自己摸索摸索……

网友:
整理东西,顺手拍了下 3456A 的后续产品 3457A,和 3456A 的 PCB 又有了微妙的不同呢

基准板还是 03456-20,所以不变

类似楼主位的 3456A 模拟部分,铺铜不见了 :D

但 ADC 部分还是有铺铜,晶振没被伺候得那么好了

放大模拟部分的一块

数字部分

网友:
楼上图片好清晰。看着舒服!

网友:
好帖啊!
受教了。。。。

网友:
要是国货产品,这些特点,会被骂死的

网友:
好长的帖啊!

我的习惯(泪滴:接插件的焊盘是必须加泪滴的,不然焊接厂的员工为了图方便,用400℃的烙铁焊这些接插件,这些焊盘有的就挂了)

          大面积覆铜是为了最快接地用,但是后面才知道,要是覆铜的话,板子最好上下对称覆铜,不然板子高温后会变形。

          走线:一般都用钝角,有一次画键盘用了直角走线,发现用直角走线比钝角省空间。

对于怎样设计是否合理这个话题,个人理解: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白猫黑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呵呵。

网友:
这个绝对是好贴。
我的习惯:补泪滴 走钝角

网友:
我也来说说个人见解:
1,导线走直角有什么优点,我翻空脑海也想不起来,或许在某些方面真有一定的优点,那我就不说优点了(留给大家补充),我说几个缺陷吧:
a,直角容易产生直角尖,既然有尖就牵扯到针尖放电的问题了(前面有人说过了,我就不啰嗦了);
b,直角在铜皮比较厚的PCB基板上弯折处容易发生起铜皮(尤其在温度变化较快的情况下容易发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c,在高速电路中不推荐走直角,最简单的道理是:两点间直线最短,除非有特殊延时需要;

2,关于泪滴的问题:
楼上很都人都说得泪滴与干扰、阻抗、辐射等-----,我对这些方面没有研究,不做过多的评论(具体有没有这些自己评估吧);
我要说的是:泪滴最主要的目的是加强焊盘(机械性能)牢固性。尤其在单面板这种效果比较突出,这在很多电子焊接工艺、电子布线工艺上都会有这方面的介绍。焊接时焊盘起铜皮和焊盘处铜皮断裂等问题,在没有泪滴效果的焊盘上发生的几率就比较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3,关于铺铜,那牵涉的问题面就广了:
铺不铺铜和怎样铺铜那就要看你的知识到底是不是有含水分的,可以说判断一个PCB或PCB的某个区域铺不铺铜和怎样铺铜绝对可以看出你到底是不是高手,和你的技术的功底。说白了,铜皮在PCB板上的最主要的功能无非就是:a,电性连接;b,提供焊接基点(机械性能的连接点);c,导热性(铜的导热效果不说你也知道了);d,屏蔽效果;e,构成文字信息或图案等。最终把铜皮是画成线、铺成块、连成网格等等那就看你能力的发挥了。这个话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得清的,只能靠大家去专研和技术积累了。

另外,啊莫提出的这个话题很好,但是所下的结论我却不能赞同,举一两个好人的例子就说世界都是好人,或举一两个坏人的例子就说世界都是坏人,那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时常有的行为,不是研究的结果也不是理智的判断方式。

网友:
很好 很好 学习了。
我认为布线除了遵循基本的原则、充分满足技术要求外,在某些个性化、技巧性的处理方面,应该是随设计者而定。我认为这体现的是设计者的审美情趣、设计风格。

网友:
回复 网友W:
我也来说说个人见解:
1,导线走直角有什么优点,我翻空脑海也想不起来,或许在某些方面真有一定的优点,那我就不说优点了(留给大家补充),我说几个缺陷吧:
a,直角容易产生直角尖,既然有尖就牵扯到针尖放电的问题了(前面有人说过了,我就不啰嗦了);
b,直角在铜皮比较厚的PCB基板上弯折处容易发生起铜皮(尤其在温度变化较快的情况下容易发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c,在高速电路中不推荐走直角,最简单的道理是:两点间直线最短,除非有特殊延时需要;
2,关于泪滴的问题:
楼上很都人都说得泪滴与干扰、阻抗、辐射等-----,我对这些方面没有研究,不做过多的评论(具体有没有这些自己评估吧);
我要说的是:泪滴最主要的目的是加强焊盘(机械性能)牢固性。尤其在单面板这种效果比较突出,这在很多电子焊接工艺、电子布线工艺上都会有这方面的介绍。焊接时焊盘起铜皮和焊盘处铜皮断裂等问题,在没有泪滴效果......

同意!同意!

网友:
直角不能作为PCB是否优秀的判断指标,但不代表鼓励大家去走直角。

严谨的PCB,不应该根据前人传下来的“经验”去完成的,而是经过分析、计算、仿真、测试等步骤做出来的。

在做之前,要清楚为什么这么做。

/**********************************/
/*经验是分析问题的方法,不是结论。*/
/**********************************/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所以才有实际问题实际分析一说。

拿着结论想去证明经验,是没意义的;然而拿着结论去推翻对一些经验的错误理解,则是合理。

网友:
第一和第二个问题根本无需讨论,大家说的太明白也太中肯,真的没必要说了。第三个问题,真正做过EMC测试的,根本就不会产生什么争议,争来争去的都是没做过的。结论是什么,实验室里的铜皮和刻刀都会告诉你,下功夫做过PCB的心里面亮堂着呢。
另外,别拿几十年前的板来说事,这是我在美国警署机房随便拍的MOTOROLA板,按照armok的观点,绿油都别涂了,这个板子能告诉你的,就是它有历史了。
楼上几个兄弟真的说的很中肯,我也罗嗦几句,
不要小看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1、能画钝角,非要画直角,遇见问题了你就知道抓狂了;
2、能加泪滴不加泪滴,等到成本不良率增高时又该抓狂了;
3、加不加铜皮,不是你说了算,理论对实践只有指导意义,测试结果说了算,该加的铜皮贴上,该减的去掉。楼上两个兄弟的单面板布的很好,够粗,这不是什么布线法则,只是随手的习惯而已;
4、迷信老外是吗?老外说了,良好的品质来自于习惯,我只能说,信不信由你。
其实我不想说,只是像上面兄弟说的,越看越气愤,真正误人子弟的是谁?
我想,更多的人只是摇摇头走过。

这个设备工作的很好 (原文件名:111.JPG)

网友:
mark,很好的讨论~~~

网友:
我靠,从2009年看到了2010年。

网友:
一般来说,
非天线,不准走直角.
低频,单面板一定要求加泪粒
不裸露,非高频,一般要加铜皮,但信号,数字模拟,电源分开加.加铜皮时请注意间距
另:现在的产品干拢一般来自电动机,辐射,电源... 所以越是小信号越要在周围加铜皮,相对电荷干拢,那是你设计有问题,不然你就不要指忘能过ESD了.

对于常用产品来说,没做以上动做的人是不怎样.
良好的产品品质源于习惯,一个人不去学习好的习惯而执着去找非主流或为自己不好的习惯找借口,那是SB

网友X:
人都有一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所以我从来不会轻易的说别人SB

但楼上的发言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一个把别人的话奉为真理,没有自己独立思考和查证能力还跳出来指责别人的人是多么的SB。

网友(2010-04-05):
谁能告诉我图片中的红色插座叫啥名?

网友:
359楼这本书名叫?

楼主:
回复 网友Y:
直角走线在高频中是不允许的
问题是: 我们论坛有多少人是搞高频的吗?

网友:
本人水平太低,只能旁观了,哈哈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家实践好了,总结一下,再通知我一声,我来捡个真理!

网友:
我见过N多的人开车转弯经常不打转向灯,倒是也没出过什么事,但是的确不是啥好习惯

网友:
有微波基础就很容易懂为什么不能走直角了,

PCB板很讲究阻抗连续的, 任何不连续的阻抗均会引起发射而影响信号质量

( 注, 这里的阻抗指传输阻抗, 不是什么直流电阻  !! )

阻抗不连续的地方一般在: 走线,过孔,接插件,贴片元件 等位置, 需要注意的是, 在芯片管脚位置也是一个阻抗不连续的位置.

为处理这些阻抗不连续的位置, 需要很多方法, 如增加过孔, 地平面开窗 什么的.

如果不懂这些的话,就比葫芦画瓢好了, 至少不会出问题

如果信号只局限在单片机, 随便画好了, 反正垃圾PCB 也能工作

如果有高速信号还范错误的话, 被骂是该的

网友:
PCB设计,最主要的是电器性能的OK,符合EMC。
再次是PCB的布局美观性。
一个完美的PCB设计的,两都兼得。
一款好的PCB设计和工艺品差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Y:
直角走线在高频中是不允许的
问题是: 我们论坛有多少人是搞高频的吗?

现在的东西里面有几个不带高频的?
随处可见G 级信号接口的:
千兆网, SATA , PCIE 太多了

做设备时的高速接口:
memory IF ( DDR3 ,RLDram, QDR) 这个低些, 几百M吧
SPI4 ,SPI5, SFI5, RPIO,XAUI, 举不胜举这些都是可以上G的信号速率

高频是今后的趋势.

网友:
旁观,顺便学习了,能持续这么久的贴,绝对是经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Z:
不知道你目前是开什么车的?

注:你开什么车,我都可以骂得你一文不值。今后的趋势,是开飞机的 :)

再注:就算你现在是开飞机的,仍可以骂得你一文不值。今后的趋势,是开宇宙飞船的。

网友:
我觉得实用才是最重要的,价廉物美,不一定要紧跟趋势。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Z:
不知道你目前是开什么车的?
注:你开什么车,我都可以骂得你一文不值。今后的趋势,是开飞机的 :)
再注:就算你现在是开飞机的,仍可以骂得你一文不值。今后的趋势,是开宇宙飞船的。

阿莫的脾气不小啊,呵呵
我是从技术上来说的, 不知阿莫是从何来的, 俺耳聋很久了,乘公交坐地铁而已,飞机是万万不可的

PCB 做的好是需要仿真的,
基础知识是要学的, 做电子没有电磁场理论是高不上去的
高速信号的普及不是俺说了算的, 君不见 AD DA DSP FPGA 全都在走高速的路子

老了,搞技术太久, 脾气也古怪了, 说话就是这么个味
另, 有公司专门请我讲PCB设计培训,按你说,不是花钱找骂吗 ,哈哈

网友(2010-05-31):
这个不错。我外行看热闹哈 :)

我没做过超过80M的单片机或模拟电路,插面包板时就没那么多讲究,线插得其实就是一砣屎,还是很好用的,缺点是维护困难,如果哪里掉一个线头出来就不知道插哪里去了... 最近画PCB多了,感觉布线关键是美观(这个最主要,做得看得心情好才是真的好)、整洁(尽量除去冗余走线)、方便(焊的时候方便,另外在没有阻焊情况下不容易焊出短路来)。

网友:
比较看好HP的板材和元件

网友:
这个一定要记号

网友:
老外的布线为什么很多是直角的,因为是多数是自动布线器出来的,电气参数可以满足布线规则要求,懒得去修改。
个人认为不用直角走线是考虑阻抗变化,在高速、大电流的情况下影响明显,低速、小电流的情况下没有明显不良反应。
加泪滴是出于插件元件的焊盘抗剥离考虑,并非一定要加。
大面积铺铜,是根据实际电路来决定,个人习惯是按功能块分割再铺铜。

网友(2010-07-07):
大家的讨论经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A:

水平有限,不敢对pcb技术妄加评论
但耐心看完帖子和所有的回复后,第一感觉就是:阿莫骂的没有错
在我看来,楼主本意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根据有限的常识对pcb做出绝对的评价,从而避免走入极端
也就是说:
钝角走线,加泪滴,合理铺铜在某些情况下是优秀pcb的必要条件
但直角走线,无泪滴,无铺铜绝对不是垃圾pcb的充分条件
告诉大家这样一个道理,仅此而已
楼主骂的是后者的极端现象,并未涉及到pcb的具体技术细节
大部分回复的观点还是很中肯,很多热心回复给出的技术经验也非常宝贵
但个别回复者还是断章取义的钻入了技术牛角尖,甚至认为楼主想表达"直角走线,无泪滴,无铺铜是优秀pcb的必要条件"这样一个观点,走入了另一个极端
不过,这种反应也许是部分技术人员的职业本能吧,没有发散思维怎么能有创新呢,呵呵
最后,楼主位提出不要闭门造车的观点,也是值得共勉的

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B:
to【222楼】
前面删除自己的帖子,是因为前面说过了不想说话,不想食言。
sorry,我再一次食言了。
模拟部分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30年这句话,是真的太狂了,说过5-6,10年我也信。至于普源、优利德没用过,用的是力科比较多,泰克的也有。不过我相信,他们的标称同参数仪表和国外的同参数仪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他们的价格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价格,就是他们为什么差距这么大的原因。
to armok and mark
自信源自实力。就如同您说过的不怕别人报复你一样。国内万用表确实没有,但是,不代表做不出来,相反,做得出来的都卖给国外而不是国内,这就是国外公司的中国设计代工部分,因为,你们买不起,也......

反对。反对。

网友:
一个过孔等于两处直角拐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第四幅的晶振很想在俯卧撑,^_^

网友:
回复 网友AC:
""我一直想骂一下: 国内的电子工程师,90%属于闭门造车,不学无术 ""
你想骂的这些所谓的“闭门造车,不学无术”,可能大多属于初学者或者还没出校门的学生。
没有几个是工程师的。
------------------------------------------------
我晕你~~!

网友:
这个直角如果按大家说发,我到想到一个妙用,就是当做一个高频磁珠来用
说不定能起到很好的滤高频辐射的作用

网友:
国外有一家CAD公司专门做过直角走线的研究,他们分别作了不同角度的走线,然后对信号完整性和辐射进行测试,发现直角走线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可怕。至少在GHz以下的应用中,其产生的任何诸如电容,反射,EMI等效应在TDR测试中几乎体现不出来,高速PCB设计工程师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布局,电源/地设计,走线设计,过孔等其他方面。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7197O5D4CW.doc(文件大小:184K) (原文件名:PCB Layout 中的直角走线、差分走线和蛇形线.doc)

网友:
做了一上午仿真的结果,由于FR-4板材截止频率10G,因此仿真范围0-10G

所有传输线均在1.5mm 4.5介电常数下仿真

红色1,2是直角走线
蓝色3,4是直角走线切去尖端
粉色5,6是45度走线
绿色7,8是圆弧走线

在高数数字电路中,虽然数据方波信号的频率不会太高,但是由于是方波信号,上升和下降沿速度很快,有的可以到pS级

因此谐波丰富,走线不好会引起电子波的辐射。判断一个信号是不是高速信号要看上升和下降沿速度而不是单一看信号的频率

从仿真的结果来看直接走线窃取尖端是最理想的,但是由于实际制作比较困难,多层板线宽比较窄

其次是圆弧走线,这个相对比较理想

网友:
呵呵,仿真结果45度走线居然是最差的。

网友G:
45角等效电容较大

网友:
我想,这个帖子可能能看到2011年,先mark下,不时来追下。

网友:
也搞懂PC主板上的蛇形走线,是什么用途,电感,阻抗匹配?
幽默一下,注意这个小弟,分明在说我顶

我顶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终于看完

网友:
看完了!記號一下!

网友:
学习了好多,我的PCB布线还没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呢  呵呵 终于看完了,发现还有313的隐藏的帖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D:
终于看完

@@

网友:
终于看完了,见识了3457A与3456A哪个性能好都不知道却在放屁的大婶.也见识了藐视3456A的大婶.更见识了没看过信号完整性就在瞎JB喊的大婶.
当然,连LZ想表达的意思都没有看懂的大婶也是值得我们膜拜.
不过众多大婶中,将PCB厂家工艺落后问题推卸给工程师没有经验的大婶更值得我们膜拜.
对391楼的朋友的探讨:不知道你只显示了toplayer,还是仿真模型只有toplayer.如果是前者,那就是我多虑了;如果是后者,虽然你的仿真结果跟实验结果很接近,但却是不可信的,因为这时候信号不是以准TEM模式传播.

网友:
回复 网友AE:
风根兄看来是高手
能不能把诸大婶的对应楼层明示?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F:
也搞懂pc主板上的蛇形走线,是什么用途,电感,阻抗匹配?
幽默一下,注意这个小弟,分明在说我顶

我顶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高速信号对称处理

网友:
是骡子还是马,拉出来练练,没有真的试过,就不开口!

蛇形走线也要看地方:
1、如果是在连接CPU和DDR,那肯定是为了追求等长。当然,不是要求所有CPU和DDR之间的连线都等长,是一类信号线一个长度。另,这里要防止形成电感模型。为什么要等长?这个容易理解,也容易实践。DDR CLK达到200M后,内部时钟是双倍,此时就存在分布参数,这时候信号线长度会影响传输。简单的说,就是信号波长和线DDRII
2、如果是接口位置,比如DVI和HDMI接口,USB、RJ45接口等地方,就是差分等长。这个很容易区分:差分线是成对出现,在差分对的两边会包一层地。例如:USB是一对DN-和DP+,如果不差分,不等长,阻抗不考虑好,在嵌入式系统中有可能无法识别USB设备。
DVI和HDMI大概是7对,要求各对先差分,再等长,同样考虑阻抗,否则,兼容性不好,有的电视或显示器无法识别。
3、在一些解调芯片附近,比如高频头,这就更好理解了,就是你说的创造一个电感器件--有时候用电感还真不行,我理解是电感器件加上引脚因素导致产品一致性差,而一段蛇形线相对一致!至于说,如何计算,这个实话和你说,谁都不是神?先仿真,心里有个概念,然后再打样不同的版本,同时验证,对比测试,挑出最好的方案!

网友:
等把微波补考过了再来看一遍

网友:
工控一应用。

1。泪滴不美观,象手绘的玩意
2.真角啥的。以布线为准。
3.铺铜是为了做信号隔离。一条粗地隔下也很好。为了美观可以搞点。不过不要太近。。搞个进灰+潮湿。OVER。,还有一个感觉铺铜在有发热器件的地方。会造成板子变型。以前做过一块长320的板。后来看。。
4.没听说过C51 STM32要上G了。。难道准备用MCU玩星际二了?

网友(2010-08-10):
呼呼~看完了。很受益,新手领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G:
为了避免以后被骂无能,做pcb时:
1. 走线绝对用直角的
2. 绝对不使用滴泪
3. 绝对不铺铜

这位兄弟高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F:
也搞懂pc主板上的蛇形走线,是什么用途,电感,阻抗匹配?
幽默一下,注意这个小弟,分明在说我顶

 我顶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等长,有的是一个差动对等长,有的是好多个差动对都等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H:

DVI和HDMI大概是7对,要求各对先差分,再等长,同样考虑阻抗,否则,兼容性不好,有的电视或显示器无法识别。

HDMI阻抗考虑的时候,一般是PCB走线先控制在90ohm,然后再串10ohm的匹配电阻来达到100ohm的阻抗匹配

当去实验室讯号反射测不过的时候,再去微调那个10ohm

网友:
想到了瞎子摸象
真不知道这大象到底是个啥模样

网友:
没做过大批量的板子
不过自己DIY的经验是泪滴要加的,方便腐蚀和焊接
直线嘛尽量不用,反正拐弯很容易,自动布线时在规则里面设置好就是了
敷铜的话初学不要好了,省的出麻烦,有经验了还是敷铜,可以腐蚀快一点,也环保一点。
电路板板嘛,能达到设计指标就好,愿不愿意做得更好就看自己了。
最后冒个泡。HP的工程师也是人,老虎都有打盹儿的时候嘛。
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都是拿工资的,多数都是完成任务的前提下能少点事就少点事........
呵呵,我不是完美主义者。

网友:
好长的帖子啊   看得很累   不过感觉到后面怎么有点偏离初衷了

看到直角、没看到泪滴、没看到敷铜就骂板子垃圾当然是不可取的
但是个人认为 关于钝角和直角的问题,现在没接触到高频不代表以后不接触高频,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在接触PCB的时候就开始习惯使用钝角呢,反正在低频电路用钝角也没什么不好的影响,这样不是比以后来改变自己的布线习惯要好一些吗?关于泪滴,我们无法保证每次加工的精度,那么为什么不加个泪滴来降低加工精度的要求呢?至于敷铜,那就看具体情况了,只要不影响电路的使用,敷铜起码可以减少加工时间,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呢?

至于用HP3456A 做例子,我觉得并不适宜,没错,HP3456A 是经典,但是,仅从电路板是没有办法得出“几乎是故意走的直角”这样的结论的,或许是当时软件对非直角的布线支持存在问题,或许是其他原因,因此我认为没啥必要拿HP3456A 来说事。

网友(2010-09-25):
回复 网友AI:
好长的帖子啊   看得很累   不过感觉到后面怎么有点偏离初衷了
看到直角、没看到泪滴、没看到敷铜就骂板子垃圾当然是不可取的
但是个人认为 关于钝角和直角的问题,现在没接触到高频不代表以后不接触高频,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在接触pcb的时候就开始习惯使用钝角呢,反正在低频电路用钝角也没什么不好的影响,这样不是比以后来改变自己的布线习惯要好一些吗?关于泪滴,我们无法保证每次加工的精度,那么为什么不加个泪滴来降低加工精度的要求呢?至于敷铜,那就看具体情况了,只要不影响电路的使用,敷铜起码可以减少加工时间,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呢?
至于用hp3456a 做例子,我觉得并不适宜,没错,hp3456a 是经典,但是,仅从电路板是没有办法得出“几乎是故意走的直角”这样的结论的,或许是当时软件对非直角的布线支持存在问题,或许是其他原因,因此我认为没啥必要拿hp3456a 来说事。

故意直角走线是出于什么考虑?
谁知道比如sata的一对差分线要求长度差控制在+ -5mil,这是怎么算出的,望指教,谢谢

网友:
继续讨论,论到2012年可能有个很好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J:
实际上阿莫的这句话,扩展延伸出去,也是正确的!
国内的产品设计商,90%属于闭门造车,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除了照搬还是搬,并且越搬越变味。
国内的产品生产商,90%属于闭门造车,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除了抄东抄西还是抄,并且越抄越走样。
国内的产品销售商,90%属于闭门造车,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除了贱卖还是贱卖,并且越卖越贱。
..................

说的都很好,国内的不想做好啊,他不想卖高价再发展吗?关键是起步时就没有人支持,都去买洋货了,支持洋人了。还可以再加一句,90%以上的国人都去无耻支持洋鬼子,反过来又说国人怎么差劲,就像zhengfu采购一样,非得去买奥迪,然后坐着奥迪车去说奇瑞,你们要找到发展的路子,这样你还指望奇瑞有朝一日赶超奥迪?

网友:
以前的线路板可不是电脑画出来的, 是线路板厂根据手绘的草图贴图照相出来的

网友:
作为一个硬件设计的大学生我想说两句:
1.整个帖子我用1小时左右看完,感受很深,讨论的很激烈。这个命题本来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所以大家都能各抒己见,这个态度是好的。

2.现在带动中国技术发展的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大的私企或民营企业。然而这些技术有很多不是自主研发的,很多很多事照抄国外的,电路设计方面也是,大连高新区很多企业就是做仿造国外产品的工作来赚钱的。这又能怎样,国外的有些技术已经成熟,不照抄照搬才是闭门造车。难道大家不知道“师夷长计以治夷”嘛。再说咱们义和团拿狗血泼八国联军的时候人家就研究电磁波了,起点就不一样嘛。

3.关于技术问题,国内的设备甚至军用的主打的是性价比,而非单独追性能,再说其实国内的山寨性能并不差,一个山寨手机P3/P4、蓝牙、红外、手机流媒体样样功能俱全,品质也不错,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工艺和包装,技术并不差劲,能说国内工程师无能。搞研发的都希望自己做的东西稳定性和精密性高,但肯定有成本要求的。还有人家国外公司的产品从设计研发到生产销售是有一大批技术人员甚至科学家做支持的,咱们具备吗?咱们国内有几家公司有实验室,研究所?在技术的追赶上面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

4.还有关系到设备稳定性和精密性能的很重要的因素是制造工艺,这一点我可以很负责的高速大家,拿一个无源天线来说,电介质基片的材料和微带线的尺寸精密度国内差很远。电路的布线等问题的影响大家已经讨论过了,我也从中学了不少,不用我多说。

总之一条,国内不缺技术,缺的是资金缺的是时间缺的是纯粹做研究的环境

网友:
提醒自己做人要:慢点帕子 不轻易下结论 不卖弄 谦虚点 随时留点退路 话不要说死

网友:
回复 楼主:
【250楼】 whatsthat
牛人多的是,天外有天
-------------------------
不用看到天外。 我们这里就有很多牛人。
我们网站代表的精神, 正是中国电子业未来的希望所在。

这话说大了,往往说这样的话的大师们都在排斥国产

网友:
你们继续,学太多了,消化一下先

网友:
我其实也很想走直角或者弧线!可惜被某权威的PCB设计规范强迫,逼不得已啊!

网友:
看累了,记下下回接着看

网友:
太长了 高尚一下  体会下精神 回头干活去

话说这做技术还真累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当你不确定这根线要走直角还是钝角的时候,你就走钝角,仿真或者实际不对了再说,假如你能确定这个地方就应该走直角或者应该走钝角,那就照你确定的走。

尽量走钝角是个基本规则,但是规则可以有例外的地方,但当你不确定这个地方是否需要例外的时候,最好还是依照规则来。

当然骂人什么的那是肯定不对的,哪怕那个地方确实有问题,有问题改了下次不再犯就是了。谁都是从没经验到有经验来的,没必要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或者经验丰富就特意去踩别人两脚……

网友(2010-10-28):
飘过……
不是特殊环境特殊应用,一律随心情而定,想铺就铺,想泪就泪,想直就直

网友:
看来 不mark 一下,说不过去了。

网友:
还是mark一下吧

网友:
走直角走钝角要看对应什么样的电路了,一般要求不高随便走即可,我看搭棚不照样啥问题都没,但是说实话这东西确实是有学问的。至于骂人是垃圾的,我看他本人也不咋地,有涵养的人会告诉你哪里不对,哪些为什么不能走直角,而不是直接骂人。。。

网友:
不懂,人多围观

网友:
学习了,顺便留个名

网友(2010-12-05):
标记一下,慢慢看,学习

网友:
都跨越一年了,想问一下楼主:
就第一张图而言,采用非直角走线,加泪滴,有选择的铺地。难道会造成性能的恶劣吗?

网友:
楼猪显然以偏概全,要知道,鬼佬很多作品也是很次的。别拿着别人的次品来吹嘘。

网友(2011-01-14):
我看走线和覆铜还是按常规的做,至于加不加滴泪,我觉得没必要,修改走线的时候加了滴泪还很麻烦,至于加固的作用,可以适当的增加焊盘的面积来解决

网友:
我来这里看骂的,呵呵!说的好像就是俺啊

网友:
好长啊,终于看完了,学的挺多的!

网友(2011-04-09):
这样的讨论很有必要,阿莫只是引出一个话题而已,讨论还真热烈。

网友:
学的挺多的

网友:
哇,2011年了,楼下的继续搭,搭到2012,,,
一个帖子看了一个早上,,唉,还好最近比较闲

网友:
mark,刚做过一块pcb的新手飘过……

网友:
学到了很多~~

网友:
受教啦!冒失我第一块板子,走了很多直线!就觉得,好看!~

网友(2011-05-16):
有几个板是跑高频,走高速的?同意阿莫得看法。

网友:
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要瞎盲从,要有自己的理论和见解,可以具体时候具体分析。LZ还是对的,很多都偏离了LZ的初衷,有点过激了。这年头要淡定,即使别人有N个不对,但也要委婉的指出错误,而非一味的骂人。人家有可能就是新手但谁又不是从新手过来的呢。每个大师和高人都有过那个时段,现在你技术成长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不太会和生疏的时候因为有点不懂而遭人臭骂的。所以在骂别人垃圾的时候有没有站在被骂人的角度想想啊。
    个人发表的挫见(飘过············)

网友:
先mark再拜读

网友:
终于看完了,硝烟弥漫啊!!
不过感觉两个对手打仗论题不太对哦!
不过学到了很多东西!  消化先,再温习下哈!

网友:
是哪个兄弟翻出来了如此好贴。感受颇深啊!
阿莫批评的是有道理的,一些板子不使用那三个原则,不是多大的罪过。
PCB布线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个人还是比较同意gamesover的观点。

网友:
好不容易看完了,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
初步感觉:
XX言语最多的 还是 非 阿莫 莫属。

网友:
回复 网友P:

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啊?

网友:
符合实际应用才是最要的

网友:
同意gamesover的观点

网友:
这是我第一个一栏一栏看完的超长贴,必须mark

网友:
这个对绝大部分人都是个很抽象的概念。
画板的时候你要看到的是PCB走线上的信号波形:频率、电压、电流……
说过简单的概念,
今天从穗盐路去花鸟鱼虫市场。
三车道,开的很爽;广州段警_察查车拦了2条车道,然后就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塞车;这叫阻抗变化
转入汾水小区的路是个60的夹角;不过尖端位置做了个花圈,去的时候可以走花圈边的匝道一个弯分两次走,每次转向60度,但回来时还是转个120度的弯。这个就是锐角、直角、顿角

网友:
我喜欢这种质疑!

网友:
我看到霍尼韦尔的一些板子一条线弯弯曲曲了走了很长而且来回走了好几遍;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讨论如此激烈

网友:
看完大家的发言,又学习了

网友:
一下午总算看完了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遇到的大面积覆铜,基本出于以下原因:1,要走大电流。2,屏蔽。3,更好的给走大电流的铜皮散热。4,减少污染。5,使板子均匀。6,形成习惯了,不铺不爽。7,给信号一个更好的回路.8,给噪声一个低阻抗的回路,噪声从哪里产生,终究要回到那里。

网友:
喜欢这种讨论 学到好多东西啊 !!

网友(2011-06-30):
pcb只是一个产品的一部分,pcb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可靠性设计、包括产品的造型、外壳的设计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lz的例子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网友:
说句真话,我不知以上的有几个人做过高压,或高频或uV级信号处理的.阿莫不是圈内人不明白可以理解.阿莫拿出几十年前的东东来证明,没这样做一样可以很优秀.我只知道几十前什么EMC,EMI,传导什么有做过吗?要求有这么高吗?以前UL谁最好做吧,现在呢?现在这方面越来越严了.对layout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不好的习惯真不要拿来找一些借口.
我在一家仪器厂做过一款高压机,前面工程师西安交大毕业10以上的经验了,东西出来功能正常卖出去每个月要烧坏一次.后来我接手就只把低压部分加了大面积覆铜,高压部分线减短,就再没出过问题了.
uV级的信号产品过传导真是一恶梦.非常欢迎工程师按阿莫说的做.我想你没几十次认证怕是不知问题出在那里.
时代在进步.高求再提高.用钱堆出来的经验不要丢了.

网友:
生搬硬套,一般死抱着课本不放的,或者盲目崇拜的,这种攻击性比较强。

网友:
回复 网友AK:
----------------------------------------------------------------------
PCB走线很重要,但是需求不同要求也不一样。
直角、45度角,圆角是跟设计有关系,有的一定要遵守,有的真的没有必要遵守。
铺铜不是万能的,但有时候不铺是万万不能的。
泪滴有时还和工艺有关,需要的时候最好有,有时没有也没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看到天外。 我们这里就有很多牛人。
我们网站代表的精神, 正是中国电子业未来的希望所在。
“我们网站代表的精神, 正是中国电子业未来的希望所在。”
顶这句!!!

网友:
再次mark
技术贴: 【31楼】、【99楼】、【359楼】、【391楼】、【445楼】

网友:
好长,看完了
个人习惯:非直角,加泪滴,地线网络铺铜

网友:
没有什么一定是必须的!

网友:
应该看具体的电路吧,不应该一成为变

网友:
刚刚搞定雕刻机,MARK学习之

网友:
除了上学时用过泪滴,上班后就在也没用过。

网友:
个人见解现在的线路是越来越偏差与前几年了,请各位做工程师的仔细品品(线路)的意思再批评别人吧!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连线路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你还还谈什么做产品?

网友:
Mark!
BTW,走极端还是直接去当科学家吧,工程师的话就免了。

网友:
mark。
学了很多……

网友:
前人的经验都已经总结出来了,还不去遵守!!!

有些情况下,当然不会出问题。但是,你遵照着去做,难道会使你出问题??

良好的习惯,还是要养成的。

网友:
直角走线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板厂做板的时候腐蚀液容易在直角处堆积造成铜箔的过腐蚀,对该导线电气性能有影响。

网友:
好吧~又是一个技术贴!!!mark!!!

网友(2011-08-16):
回复 网友AK:

说句真话,我不知以上的有几个人做过高压,或高频或uV级信号处理的.阿莫不是圈内人不明白可以理解.阿莫拿出几十年前的东东来证明,没这样做一样可以很优秀.我只知道几十前什么EMC,EMI,传导什么有做过吗?要求有这么高吗?以前UL谁最好做吧,现在呢?现在这方面越来越严了.对layout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不好的习惯真不要拿来找一些借口.
我在一家仪器厂做过一款高压机,前面工程师西安交大毕业10以上的经验了,东西出来功能正常卖出去每个月要烧坏一次.后来我接手就只把低压部分加了大面积覆铜,高压部分线减短,就再没出过问题了.
uV级的信号产品过传导真是一恶梦.非常欢迎工程师按阿莫说的做.我想你没几十次认证怕是不知问题出在那里.
时代在进步.高求再提高.用钱堆出来的经验不要丢了.
赞成您的观点,时代在进步,要求在提高,我们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长的,好的经验还是得学。虽然不同的场合可能有不同布法,或者说怎么布没什么影响,但模仿同一情况下有经验的人的布线方式还是应该的。
同时,本人喜欢大面积敷铜的一个原因是可以先不去管地线。地线隐藏后,使其他走线变得简单合理。最后敷铜,因为与地连通,所以很多飞线就没了,剩下的部分随便找些地方放个过孔,自然会连通的,真不行在去引线。不知道又没人跟我一样这么做的,或者这么做会不会存在什么隐患,希望大虾指点。(以上是我两层板的做法,四层没做过,应该跟不用管底线了)

网友:
这个坟帖值得挖一挖!

网友:
回复 网友AL:

我也是。先走信号线。最后,再走电源部分的线。好象木有问题哇。
产品是要做 群脉冲的干扰试验的。
上次一个产品,用C8051F,电源无隔离,19264的液晶,上到1600V的群脉冲,完全木问题。
还有个,是AD,上到1800V,木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过全球500强中几乎所有电子企业的layout,包括ibm,intel,siemens,cisco,nec,lg等,实在太多,不一一列举
总结几点
1.泪珠是必须加的,了解pcb化学制程的都明白,不加泪珠的肯定是不了解pcb制程的新手
2.走线必是钝角的,即使在极端线宽线距情况下,也会给个圆弧,还真没见过直角走线的
3.铺铜这点同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低速板和高速板,微波板等都不同;真是需要铺铜的地方,网格铺铜好过直接大面积全部覆盖式铺铜
再次强调,泪珠和钝角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建议大家照做;如果你非要较真,说我的板子很简单,即使不加泪珠走直角,影响也不大;那我只能说,有个性,我喜欢:)
泪珠和钝角对pcb制程有直接的影响,任何一个大的pcb板厂都有大量血泪教训和经验数据证明;如果你对这些概念没有深刻理解,你肯定没有在比如美维,超毅,惠亚等国际性的大板厂做过板......

我是学生,我想问一下,1.“如果泪珠是必须加的”,那为什么那些PCB设计软件里会特意设计加泪滴这个功能呢?而不是在布完一条线的同时泪滴也加了呢?2."任何一个大的pcb板厂都有大量血泪教训和经验数据证明" 不加泪珠和不走钝角,是不是说明对制作PCB板增加了难度,而不是重点说明对电气特性有影响呢?
我对这个比较好奇,没有恶意,有不正之处请您批评。

网友:
帖,值得一顶

网友:
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布线了

网友:
说起这个,我以前还被领导说了。不让走直角,这是被理论劈倒了!
........合理布局,满足应用,满足技术要求既可以啊,干嘛.....那么无知哦

网友:
需要深思一下

网友:
500多楼从2009年到2011年的帖子,终于看完了……

网友(2011-09-19):
我个人的感觉主要是这么画符合一般工程师的审美观点

网友:
各种板子的要求不一样具体处理也不一样吧,有道理的规则还是要遵循的。

网友:
听着那些分析也挺有道理的。。。也没有一个正规教材来参考吗?。。。我老师教的时候也是那么说的。。。不懂了

网友(2011-10-20):
好长的帖子,累

网友:
技术很强,我这种不懂PCB只会看的人,消化不了啊

网友:
年代不同,制作软件、加工工艺和理论技术都在更新。拿一个很早的产品顶礼膜拜,视为天物。只能一笑而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L:

赞成您的观点,时代在进步,要求在提高,我们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长的,好的经验还是得学。虽然不同的场合可能有不同布法,或者说怎么布没什么影响,但模仿同一情况下有经验的人的布线方式还是应该的。
同时,本人喜欢大面积敷铜的一个原因是可以先不去管地线。地线隐藏后,使其他走线变得简单合理。最后敷铜,因为与地连通,所以很多飞线就没了,剩下的部分随便找些地方放个过孔,自然会连通的,真不行在去引线。不知道又没人跟我一样这么做的,或者这么做会不会存在什么隐患,希望大虾指点。(以上是我两层板的做法,四层没做过,应该跟不用管底线了)

呵呵,俺跟你风格一样,2层板先走信号和电源+,最后铺GND在一面,2层板做出4层板的风格,以我这10多年来做产品的经验,2层板底层最好要保持一个完整的GND,布完信号线再铺铜后,专门查看GND平面的完整性以及调整信号线来铺放GND。产品稳定性完全OK,
至于布泪滴我只是在插接件底层做了,防止焊接掉焊盘,走线一直是45度。因为45度走密度板省空间,呵呵。

网友:
奇文共赏之

网友:
又不是高频,怎么走线,都没有事情

网友(2011-11-26):
转:怎么不铺铜?

对于一些敏感 的信号,在其附近有大面积的地铜反而会成为敏感信号的天线,干扰也很大: g;

网友:
直角走线会使传输线线宽发生变化,造成阻抗不连续
补泪滴主要是为了加强导线与焊盘的连接
覆铜可以提高电源效率,减少高频干扰,还有一个就是看起来很美
在学校老师教,工作后师傅教,大家都这样做,我也习惯了,但是也不反对不这样做,呵呵

网友:
mark一下,这论坛没有收藏功能?

网友:
1点00分,我刚好一楼一楼的看完了,好累啊,不过很高兴我又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了,
阿莫的愿意是希望有人不要看到PCB板有直角布线就不分青红皂白(比如低频的线路,不过G的数字信号处理等等这样布线没有大碍)就曼骂他人不懂啊垃圾啊,
重点是大家相互要文明些,相互要尊重些。就算你遇到很菜的菜鸟犯了低级的错误,也请文明的指正,慷慨些的话就帮助指导一下。他一定会很感谢你,并可能会传承你的教导。
这样就何愁没有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的环境呢。

我们这个社会,每个人文化素质水平不同,有些人自大,有些人谦虚,有些人剽窃,有些人无私,有些人喜欢贬低他人获得快感或显要感,有些人踏踏实实钻研技术。。。。。。。,我认为个人或社团等是无力改变这些人的,我们需要的是时间,等待,可能会很长,但是人类社会总是在前进的。

我很喜欢这里讨论的气氛,很多的人没有地私心发表自己的看法,经验。

这个贴大家绝对学习很多的知识了,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帖子。

希望阿莫的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这个话题没有讨论的意义,
命题不明确。
直角对于EMI EMC认证来说就是噩梦,
高压、高速、弱信号,都要极力避免或者说是杜绝直角。(尖端放电,阻抗突变和分布电容会让你死的很惨)
对于几十M单片机和常规布线倒没什么,不过45度能让整个板更顺畅、更节省空间。

网友(2012-01-07):
45度走线确实好看而且节省空间

网友:
学习中
  以前做过12864液晶的显示做了两次  一次12864的液晶屏的信号线45度走线 一次90度走线 90度走线时屏的显示不是很稳定
我想原因可能在这个地方

网友:
看了半天都没人给出一个实质的根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J:
实际上阿莫的这句话,扩展延伸出去,也是正确的!
国内的产品设计商,90%属于闭门造车,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除了照搬还是搬,并且越搬越变味。
国内的产品生产商,90%属于闭门造车,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除了抄东抄西还是抄,并且越抄越走样。
国内的产品销售商,90%属于闭门造车,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除了贱卖还是贱卖,并且越卖越贱。
..................

这人真牛13  一巴掌拍死90%。  你真的很牛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教了

网友(2012-02-07):
讨论的氛围真不错,再起几个关于什么需要铺地之类的讨论帖更好了,呵呵,我现在做的几十兆的信号四层板子,布线时尽量不走直角,不然干扰比较大,尤其是信号线和在放大器周围的线,电源线不在放大器和敏感信号周围不是完全不可以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呵呵,需求不同吗,应用不同,方式也就不同

网友:
mark,有空仔细看看

网友:
PCB对于经验要求很高,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
学习中,以前做板都走弯角,使用铺铜。照虎画皮,一直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M:

这位兄弟说的实在!

网友:
还真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明天再接着看吧,16、31楼的不错,有点晕了。。。

网友:
个人习惯!

网友:
回复 网友AN:
【97楼】 armok 阿莫
积分:57746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不要将这个作为基本常识。
不要一看到别人的pcb没有使用这三种,就说是不专业或垃圾。
---------------------------------------------------------------
其实中国人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看见别人的东西,喜欢先看他们的缺点,然后评论一番.冒似自己的水平有多高.

网友(2012-04-02):
这个帖子很有深意 值得深考

网友:
高手解释一下泪滴问题,经常听别人提到,但没有具体概念。还有就是直角的问题。

网友:
国人就是少了创新。国内内的环境不允许工程师用心去研究这些东西,因为老板看得是利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走直角 和 不走 直角 应当有个 前提条件

如果考虑到直角会先外辐射 电磁波的 话,那前提条件是这根导线是 ...

如何消掉那个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人,有一种心理,就是:
一、自己看过的板都是大师级的板;
二、自己看过的板都是走钝角、补泪滴和大面 ...

经典啊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掌握本质是王道

网友:
别的不知道 俺家厕所的水管折成90度了,拐弯的地方经常冲爆。

网友:
PCB的走线讨论:不要一看到别人使用直角,没有使用泪滴就骂是垃圾

网友:
我也是不理解 刚开始学习是走的时直角,后来听说走圆角好就都是圆角了

网友:
确实领教了...静静旁听.

网友:
学习下,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搂主在理,好多德国模拟电路板也是直角很多。

网友:
今天刚画完一个板子,也是避免走直线,然后画好后覆铜,电源线地线尽量加宽,本人菜鸟,从别人学来这样的

网友:
终于看完了,好长的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怎么走线有直角的?

频率低,电流小的电路,没有必要追求全钝角吧。

焊盘不掉,就没有必要用泪滴了。有些人说用泪滴是为了减少电磁波发射  我是做对讲机的,国产对讲机现在功率大家都知道,从我手上出来的板就没泪滴,产品测试也没见过比泪滴板差,当然高频板铺铜是个人习惯的做法。个人认为PCB板只是出来能量产就是成功的。

网友:
独辟见解,赞!

网友(2012-06-08):
感觉自己水平太低了,mark下

网友:
我顶着时间  看到了  第9页   我承认  最近我也开始不知所措了  不是关于角度的问题  是以后方向的问题   已经22了  不小了

网友:
终于看完了,2012,什么都不想了~~
电子是爱好~~

网友:
高手的讨论,值得学习

网友(2012-07-12):
    我感觉低频线怎么走都行,直角也可以,钝角也行,可以多照顾美观。并不是说你走直角觉得行,就觉得走钝角的是照本宣科。好多没做过射频以及微波板的,根本没有直角、钝角、圆角以及铺地及多电容电源滤波的认识。做射频大功率放大器或者做频综,电源处理不好,铺地做不好,你是不可能调处好指标来的,产生各种杂波。这个论坛上我想还是做低频及数字的多些。把做微波的经验套到低频模拟或者低速数字版,估计问题不大,但是会造成一定的浪费。

网友:
讲的都很好,我要低调,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老板说,铺铜比不铺铜省钱,不知道是真是假

是真的,制板厂通过腐蚀方式去除无铜部位的

网友:
西门子原装进口的变频器,PLC等工控设备上面的电路板,走直角的多了去了。

网友:
终于看完了,这是学习了

网友:
爬了一上午的楼,学习了

网友:
这个贴浪费了我很多时间,因为我还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习惯做。

网友:
国内的工程师(起码占90%以上),一看到别人的PCB,只懂得检查下面的细节。

   1. 怎么走线有直角的?
   2. 怎么不使用滴泪?
   3. 怎么不铺铜?

1)走直角主要影响——高频辐射(线路有效面积减小,阻抗增大),高压尖端放电(以前有人在PCB两个尖端相对的线路释放浪涌能量,现在浪涌吸收器件多了);还有就是附着力,容易损坏
2)泪滴 增加附着力,去掉直角
3)铺铜嘛  看实际情况  重要的一点是固定其电位,不要让它产生干扰和被干扰,这个挺难的。很多地方没有可靠的地可接(不是电源负极,如移动设备),只好用电源负极凑合。国内的技术教材都是乱抄别人的,估计出书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一本书没有一个重点,什么都想说,最后是什么也说不明白,估计是为了评职称而出书。往往是某某编著,而不是某某著。这种教材不要太当真

网友:
以前看一本华为的工程师出的书,关于pcb走线等等的。
他观点也就是凡事无定律。里面还举出了几个例子,就是盲目的跟随规律,板子出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打破所谓:标准:。
这东西,应该需要比较基础的理论支撑吧。

网友:
学习了,最近在弄PCB版,好多问题都不会。

网友:
国内怎么说呢?

网友(2012-08-19):
引用 网友G:
45角等效电容较大

45度之所以下降快,就是因为等效电容原因??不知电容是怎样产生的?能不能画出加上电容后的等效电路?

对于频率增加增益减小,损失的能力是不是以电磁形式辐射出去了??

还有那个45的角跟其他的"待遇"不一样啊,应该就画一个钝角才有对比性啊!!

网友(2012-10-02):
这个要观望

网友:
还不会布线,停留在自动布线中……
前来学习

网友:
太长了,没看完。

网友:
喜欢讨论的氛围

网友:
个人感觉多真正的大牛也许就是那些很少莫元或者注册时间不长的人,不要轻易说什么刚注册的,莫元低的什么的,真正高手看见一般的讨论贴子应该都懒得回下巴~还有啊,总是不带脏字骂人的人真是可恶,这样的讨论多难的多好啊~~仔细看,好好学习才是王道。。。

网友:
真是这样的。。老师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百般强调结果就是,看见不同的情况,就觉得是不专业……

网友:
围观,我布线时有时候觉得某个地方直线好看就走了。

网友(2012-11-07):
顶一下八楼和九楼的!

网友:
其实小功率、小电流、低频率的设备,不需要墨守常规的,其实对走线要求不高吧。

网友:
Mark  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网友(2012-12-26):
学到好东西了,原来很多东西不能一意孤行

网友:
骂人要有理由,有时别人的提醒也是一种学习,论坛有这个作用,要乐于学习,吸取别人的精华教训,无理的骂,就当别人不说就是了。

网友:
从头看到尾,这个贴好多不知道的东西学习到了

网友:
没看完
2012年12月27日

网友:
过孔都是直角。。。。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老板说,铺铜比不铺铜省钱,不知道是真是假

铺铜更省三氯化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意使用了大量的直角的。
一笑而过
---------------

其实莫老大 ,还有个因素您没想过 , 老外知识产权保护好啊 ,比如CANDENCE 等软件 ,哪儿随便用得起?
所以走直线 ,有时是没法用高级软件导致的 。不像国内 ,几十块钱就能得“完美版”EDA软件随便用啊。。。

网友:
神贴,从09年一直讨论到现在,HOHO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怎么走线有直角的?

频率低,电流小的电路,没有必要追求全钝角吧。

确实是  在很多场合需要不同方面的布线规则  看环境和需求吧

网友:
只要合格了就行,没有硬性规定吧

网友:
学习了,真角解决

网友:
有好有坏,一砖也拍不死……
自己不吃亏,永远不长记性

网友AO:
引用 网友AP:
呵呵,路过

呵呵,路过

网友:
这个东西真的让很多搞电都会好奇和纳闷,感觉还是先把重要的东西搞清楚,再来“吹毛求疵”吧,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大神们讨论吧,路过长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呵呵,路过

哈哈,这不大神吗

网友:
莫老大的观点固然对,但他在一楼用几十年前的PCB做例子并不足以证明他的观点。那时电路频率不高,EMC也肯定不像今天严格,而且有些布线好像是用手工布的,特别是MC68A488P那块电路板,直角、斜角混用,有些线好像不大直呢。我没用过HP3456A,但貌似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产品,那时乔布斯与盖茨才刚刚起步,更不要说CAD软件了,那时的电路板自然没有理会直角、泪滴、铺铜这些问题。

网友:
学习了,以后我画板自由度可以再更大了,谁骂我,我就让他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
低速板就无所谓了 但是高速板 还是严格按照要求做吧 等长 钝角 匹配过孔 参考平面 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菜鸟学习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呵呵,我没有用以上三个条件批评过任何人,或者用这样的标准去说某些人垃圾。看来比较幸运。

不过,我还是 ...

俺是传说中的菜鸟

网友:
我的想法是   新手在规则内布线   大神在规则中转变。  太多的规则限定了思维,发现不了新的东西。

网友(2013-03-11):
最正确的回答:
是因为他用的是DOS 板的画电路板软件

网友:
好呀,终于可以好好学习一番啦

网友(2013-05-02):
对于这种问题,在看别人讨论的同时,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技术水平,谁对谁错,自然了然于胸。

网友:
不会走线,受教了

网友:
有几个问题:
1、没有铺铜,阻抗要怎么计算?
2、没有大面积地平面,GPS信号怎么反射?
3、高频小信号阻抗线,你画一个直角试试?

网友(2013-07-19):
{:lol最终还是看个人习惯

网友:
很多古董板子特别是进口货都是不覆铜的!好像当年好像打一次板子蛮贵的样子,板上多多少会有飞线,线距都比较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做的几个PCB就有人质疑:

为什么不用圆弧走线?

咋这么有同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老板说,铺铜比不铺铜省钱,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个老板很无知!我个人觉得敷铜可以降低凹蚀,这个应该有道理!

网友(2013-10-12):
mdwct,Zeropower 和rube说的有道理,yuhang是高人

网友:
低频数字电路,自动布线都没有压力

网友:
开了几页,还没看完,先顶几下

网友:
呵呵,路过,学习了不少东东

网友:
老大说的好,小白学习啦

网友(2013-11-11):
直角可能没问题,关键是线宽,线宽足够宽的话,产生的辐射肯定比较小了,如果线很细,那当然会大很多!!当然,上面的PCB板的走线相对来说,比较宽的,目测频率不会高到哪里去!!顺带1莫元!!

网友:
终于看完了。关于做饭,我一直想批评:不要一看到别人使用柴火,没有使用不粘锅就骂是垃圾

网友:
学习了,阿莫就是有一套

网友AQ:
引用 网友AR:
仰望学习中。。。

你是卖农药的哥们儿?呵呵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Q:
你是卖农药的哥们儿?呵呵

网友AQ:
奥,卖茶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奥,卖茶叶的。

确切说是卖农产品,还有楼开始歪了。

网友:
学习了 有时间再看

网友:
顶莫大,我只要拿到一块国外的板子(好板子),就会仔细看一下他们的走线(不要说我崇洋媚外,人家质量确实就是好),我觉着他们很多都不铺铜,甚至很多高速板,走线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规矩,我画板用泪滴比较少,一直使用很好,可能坛里很多人也就是没话找话吧

网友:
速度最快的是什么PCB 电脑主板吗? 看看不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自己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布过很复杂的板子,我一直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布PCB. PCB这工作,说技术很技术,说体力很体 ...

支持。
1:我从来不认为直角走线就不好。直角和锐角在我认为的几种情况下会出现。1:低频信号,不产生延时,尽管走。(与个人习惯有关)。2:IO输入口走直角和锐角有反而好处,对ESD有一定缓冲作用。
2:泪滴,日本公司非常喜欢加泪滴,原因是增加焊盘抗拉性,不容易起铜皮。人个认为与信号什么的没有一点关系,我走线基本不加泪滴,除了经常拆焊的插件元件会加上。
3:铺铜,这点也是非常奇怪,日本人做的PCB非常喜欢铺铜,而我们都是灌铜。他们宁可花上几天时间铺铜,也不会花几分钟时间灌铜。 个人以为,1:灌铜会形成孤岛,大面积地铜锐角,有时会形成天线,如果灌铜不当,会引起电感效应,影响信号返回路径。还会增加辐射。我一般在做4层板(主频100M以下),通常TOP与BOTTOM层不灌地铜,只在中间地层铺地。芯片就近打孔到地层。 高速有SDRAM的板子,会大面积灌铜或铺铜,形成多点接地。

我见过RF高频信号有很多走直角的,华为基站上的射频滤波通道,飞思卡尔射频等都是走的直角,这些都是把直角那一块削掉,跟35楼图片上一样。有些软件有这种功能,比如PADS。

网友:
不错,吸取各位的精华,楼主的标题和内容,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针对不同的产品做不同的方案修正,pcblayout也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花时间去分析是否是走直角和钝角问题上,电路设计本身会更重要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走直角 和 不走 直角 应当有个 前提条件

如果考虑到直角会先外辐射 电磁波的 话,那前提条件是这根导线是 ...

请问楼主,Alitum Designer可以操作削直角边缘处理么

网友(2013-12-29):
好早的帖子,不过收获颇多
列出理论计算和实际应用测试的太少,也侧面说明了学院派的少,街头派的多,各种理论的基本功不扎实
关键也是没那么好的测试仪器,测试个毛啊,本人211硕士一枚,实验室连个示波器都没有,逻辑分析仪?老板都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各种PCB板设计和各种中国人我觉得都是一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不要一棍子打死,而且时代在进步,过10年20年毕业入行的新鲜小伙子们,也会开贴这样骂咱们这些老一代的工程师的

网友:
表示菜鸟学生党看完已经不敢打开AltiumDesigner了。为毛线在学校布线就是以能连完线为目的呢??从没有教过要注意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自己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布过很复杂的板子,我一直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布PCB. PCB这工作,说技术很技术,说体力很体 ...

学习了,都像这样用可靠资料说话,用测试数据说话,这个帖子的意义就大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走直角 和 不走 直角 应当有个 前提条件

如果考虑到直角会先外辐射 电磁波的 话,那前提条件是这根导线是 ...

学习了!!~~~~~~~~~~~~~~~~~~~

网友:
以前也看过类似的帖子,上面测试过直角和钝角的区别,自己还是菜鸟,学习中

网友:
没有绝对,没有错对,存在就有价值

网友:
经典的PCB,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自己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布过很复杂的板子,我一直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布PCB. PCB这工作,说技术很技术,说体力很体 ...

涨姿势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当年的软件不够强大,操作繁琐,很难使用泪滴效果?

网友:
我有几点看法:
1、3458在设计的时候,实际上还没有今天的设计软件,基本都是在一张很大的桌子上像画地图一样地画的。
2、使用45度跟圆弧在布线密度上远大于直角,其他的如拐角辐射问题、最短阻抗问题、杂七杂八的得根据实际情况分析。
3、我家里基本收藏了自PCB出现以来的大部分阶段的电路板,国内的国外的(国外的可以分为俄系、日系、欧系风格),基本上看到板子就可以估计是那个地方哪个年代的产品。

永远不变的是:设计PCB的永恒的问题是:1、必须有条理,PCB在“走线逻辑”上必须与电路“原理逻辑”相符合。2、考虑PCB走线的电性因素3、考虑生产因素。4、考虑结构与装配因素(产品整体结构)。国内目前也就只能做到前两点,后面两点必须得有成熟的产业链与生产线才能做到的。

网友:
其实关系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低频上,没有多大影响,尽管用,但在高频上面就不一样了,有些需要特殊的走线,比如蛇形走线等,并不是绝对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用数据说话

网友:
学习,讨论就不讨论了,很多问题,其实大学里的老师也不知道···

网友AS:
大部分电子设备都工作在中低频下,直角走线是没有问题的。在一些高频、特高频的情况下,高速信号在直角走线处会因为信号急转产生高于其他角度的辐射量!在一些军工雷达设备上,航空航天雷达设备上,直角走线是被禁用的,不然歼20一上天就被发现了(玩笑)。可以做两块布局完全相同的电路板(工作在上兆频率下),只是把走线改为直角去暗示实验室测一下辐射就明白了!(实验成本不低噢)

网友(2014-03-14):
MARK! 有时间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2014-05-08):
进行基础研究的还是很少,很多都是人云亦云。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基础性的东东,很多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往往是别人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了。其实在很多非权威性的资料和教程中尤其如此。

网友AT:
引用 网友AS:
大部分电子设备都工作在中低频下,直角走线是没有问题的。在一些高频、特高频的情况下,高速信号在直角走线 ...

虽然低频走直角,辐射小。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问题,温度变化,导致 导线的热胀冷缩,如果是线比较细,又走直角的话,也许几年后,会在拐角处断裂。

所以,我个人认为,不管是高频,低频,除非是较粗的 线,否则,一律不走直角。既然前人给我们总结出了经验,我们又何必给自己埋下隐患呢

网友:
布线这东西,个人习惯还是有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这样,大家都遵循这个常识,但是又没有一个有力的依据,我们都需要好好学习

网友:
这是我在阿莫论坛里看的最长的一帖技术帖。真心不错。

网友:
围观有很多大神啊,先收藏了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收获不收啊,高速数字设计,明天借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T:
虽然低频走直角,辐射小。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问题,温度变化,导致 导线的热胀冷缩,如果是线比较细,又走 ...

嗯,您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I布线规则AppNote:

A ground plane acts as a common reference voltage, provides shielding, enables  ...

想做一名好电工,,刚刚起步,想学好,正尝试原文datasheet ,但是英文真的比较吃劲,这个问题不是有道能解决的,技术术语有道根本不行,我不是问大神有没有必要读英文原著,我知道必须有,我只是想大神能否给指条明路,小电工该怎么走,求教了

网友(2014-06-18):
这种精华好贴为什么我以前一致没发现 还要去谷歌搜才搜到我嚓

网友:
引用 网友C:
3. 怎么不铺铜?
--------------
如果是工作在温度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大面积铺铜,就等于给器件增加负担 ...

我猜是这样的,环境温度如果较高的话,铺铜会让芯片周围的温度条件更不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怎么走线有直角的?

频率低,电流小的电路,没有必要追求全钝角吧。

不错不错

网友AU(2014-08-15):
。我电机驱动的PCB老画不好,,电流老是大,,,烧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发些以前照的PCB给大家看看

感觉我这辈子都没那种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U:
。我电机驱动的PCB老画不好,,电流老是大,,,烧板子

这个应该跟画PCB 没关系。你的原理有问题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闭门造车的人太多,装逼的人更多,楼主骂的是,赞!!

网友:
学习中,只是来学习,,看看,,

网友:
标记,PCB的走线讨论,精彩

网友:
受益匪浅,要是多点图解说明就更好了,菜鸟的福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的键盘手控板有修改,我已经通知了画PCB的同事,不要使用铺铜,这样客户或我们查看走线时会更容易。

请问有哪些地方是必须要普通的啊?或者说是不普通会对板子的性能有负面影响的啊?希望能举若干个您比较了解的例子。谢谢!

网友:
PCB空间结构限制元件的布局,布局再限制PCB走线方式,经验很重要,想一次做好比较难,快餐式的产品容不得改进,精益求精。。。。。。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个人觉得armok的批评过于牵强
不否认个别大公司也有走直角或者不加泪珠的情况,这个还真是个别工程师不了 ...

这比喻真形象 也很有道理。
有些规矩已经深入人心了,也不是说非要走钝角、加泪滴,走直角、不加泪滴就是行不通,只是习惯这样。并且加泪滴的习惯确实对制程上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这个帖子的意思好像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并没有否定加泪滴、走钝角本身,而是强调不要仅凭这几个地方就胡乱批评别人。要批评就要讲出道理,哪里错了,为什么错了,应干怎么做,为什么该这么做。而不是别人都这样你不这样就错了。
不是强调该不该这样走线,而是强调该不该把这当成批评别人走线的依据。
本人是菜鸟,这是我自己对这帖子的一点理解,不知是否符合帖主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O:
呵呵,
1.1GHz以下,小电流,直角走线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
2.RF板子慎用滴泪。

能否再举几个不能铺铜的例子学习一下?谢谢!能附上原因就更好了。

网友:
看了那么多大神的辩论学到了不少。
在这里我提出一个问题:EDA软件大概是什么时候提供泪滴这个功能的?
会不会是HP这款产品当时的EDA软件没有提供这个功能呢?
望大家给我解个惑。

网友:
如有人能根据实际工程讲讲PCB布线原理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个人觉得armok的批评过于牵强
不否认个别大公司也有走直角或者不加泪珠的情况,这个还真是个别工程师不了 ...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非常赞同。

网友:
如此长贴,看了一天还没看完,如此激烈,将pcb的问题讨论的如此的细致,学习了。

网友:
做软件的。也想学习一下PCB

网友:
从2009年看到2014年,终于看完了啊,太长了。
关于布线到底该怎么布,真没有明确的条条框框,
虽说如此,但是养成好习惯,学习好的经验也是比较好的,
不过千万不要胡乱批评别人,指出别人的错误是好的,
但是要有根有据,这样大家才能共同进步。

网友:
好长的帖子啊,终于看完了

网友:
把前100楼看了,,,虽然大家说的都很有理,

不过我做板子还是不走直角,尽量走45度角和弧线;最后加泪滴;尽量敷铜吧。。。。

当然人家没做这些几项工作的板子也不要否定,,,,上面就是我看完收获到的

网友(2014-09-21):
“不要将这个作为基本常识”——技能get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这个看自己的习惯啊

网友:
很有见地。。。。。

网友:
做技术,要扎实,切不可浮躁

网友:
就是,不一定每块板子都要泪滴和覆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感觉狠多时候被批评得都是经验,但是不知道依据,我也有点郁闷…反正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画法……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AV:
引用 网友AU:
。我电机驱动的PCB老画不好,,电流老是大,,,烧板子

他们说的都是信号类处理,电机驱动电路里既有数字又有模拟量,这就要求整个板子的gnd尽量在一个电平,阻抗要小,要不然gnd上的波动会影响电流采样比较电路的,造成误判断。后果就是烧芯片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V:
他们说的都是信号类处理,电机驱动电路里既有数字又有模拟量,这就要求整个板子的gnd尽量在一个电平,阻 ...

是。。。。。。。。。。受教了

网友:
看大家讨论,有学习不少东西

网友(2014-10-21):
这个讨论有点意思,看了老半天,我最想了解模拟和数字部分覆铜的问题,看到现在还是晕。有的芯片同时有两种地,而且靠近,不知如何处理好。

网友:
具体还是要看是设计的要求,不一定每块板子都要泪滴和覆铜

网友:
让自己赶紧成长起来以后才有资格骂人啊

网友:
其实对于低频(<1M)来说,走锐角都没关系。当然,特殊场合除外。

网友:
当然,走圆弧线也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
楼主是愤青,是真的在不懂装懂,鉴定完毕。

网友:
这个是需要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3. 怎么不铺铜?
--------------
如果是工作在温度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大面积铺铜,就等于给器件增加负担 ...

此问,同问!

网友:
关于泪滴,像我的话,是在刚开始作业的时候,如果遇到走线细的话,在单面板调试的时会出现断线的情况,所以加了泪滴链接处出现的故障会降低一些!

网友:
另外,想问个问题,HP这个案子有没有对比过走线不走直角,加泪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走直角 和 不走 直角 应当有个 前提条件

如果考虑到直角会先外辐射 电磁波的 话,那前提条件是这根导线是 ...

这个角怎么削掉哈

网友:
好有生命力的帖子啊

网友:
20楼adi的写的很好

网友:
都五年前的帖子,今天挖到了,受益匪浅,太精彩了

网友:
民间所说的杀猪杀沟子,

网友:
学习中,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M:
自己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布过很复杂的板子,我一直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布PCB. PCB这工作,说技术很技术,说体力很体 ...

比较赞成你的观点。
直角可以在有些应用使用,另外要考虑PCB面积,但高频类的要谨慎。
泪滴对于PCB工艺加工比较重要,可以提高制造性。对于有阻抗要求的走线要注意可能不适合。
铺铜根据不同的电路,比喻数字信号要保证完整性,减少EMC,提高某些部件散热效率。高压电路我还没见过用大面积铺铜的,应该比较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的键盘手控板有修改,我已经通知了画PCB的同事,不要使用铺铜,这样客户或我们查看走线时会更容易。

哈哈,看了这帖子明白了很多,刚莫大你说的同事的想法,正是我之前所想的,现在公司要求全部铺铜

网友:
怎么没结果

网友:
其实,铺铜是很有讲究的,有些地方并不是铺铜就好,当你没有理解铺铜的原理的时候,与其瞎铺还不如不铺铜,搞不好适得其反反而引入干扰.

网友:
mark pcb走线
赶脚不反对乃至赞成直角一派的 有仿真,有理论,有实物 有一些道理
反而是45度走线的 动则高频、军工 不过看看发言人的积分也不怎么样嘛 何不上两张自己做的高频、军工的pcb,测试上来 大家都是搞技术的 你这样随口说些大家都知道的高大上的名词是说服不了人的

网友AW:
又把帖子看了一遍,其中最关心的是模拟和数字铺铜的讨论,这里面反而说的不多。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国内现在能做出来HP3456A这个精度的表么

网友:
看起来很深奥的样子

网友:
这个确实需要高人来认真的分析一下

网友:
值得学习,很强大

网友:
对,需要看具体情况,抓住板上重点元件的处理

网友:
满足应用最重要 不能拘泥于形式

网友:
见识了,要努力学习啊!

网友:
太强大了,学习到了很多!

网友:
学习了解了,,  以后多看看国外一些优秀的板子,, 不能闭门造车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走钝角绝对比走直角的好,
2. 使用泪滴绝对比不使用的好!
   --只要把线路板上的走线比喻成水管就明 ...

赞一个; 不过楼主的意思也是说 那三点不能成为判断一个PCB优劣的唯一根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走直角 和 不走 直角 应当有个 前提条件

如果考虑到直角会先外辐射 电磁波的 话,那前提条件是这根导线是 ...

这种线一般是在射频仿真软件里仿真然后再在PCB软件里画吧,比如ADS就可以把仿真生成的铜皮做成封装,然后再在allegro里用,这种板子比较复杂。

网友:
不错,长知识了,原来自己以前一直在关注一些作用不大的细枝末节

网友(2015-01-04):
我把这贴接到2015年。HP的器件、接地肯定是精心设计和摆放了。但布线,以当时的水平。画直角比画45度角的成本低。又不影响性能。无所谓了。

网友:
满满的都是要学习的地方..

网友(2015-02-26):
帖子看下来,学习的地方很多。谢谢各位!

网友:
学习了,问题越辨越明。每个结论前实际都有个前提条件,前提条件一致来谈这个比较好

网友:
首先,加泪滴是个好习惯,可稍稍改善阻抗过度,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可以降低PCB厂家生产的废品率,在批量很大的情况下PCB厂家仔细评估这款PCB的生产难度、废品率,羊毛最终还得出在羊身上。当然对于直插件焊盘加泪滴是有显而易见的好处的。
对于直角走线,个人观点是低频无所谓,只求一个爽字,但目前还没见过DDR的数据线走方蛇形的或者射频板子信号线拐直角弯的,胆大的可以试试,未尝不可以。
铺铜,个人理解就是两点:降低阻抗、消灭环路影响(拦截穿过电路板的电磁波),我会遵循基本规则个个人心得。
其实很多成熟的上市产品(这里只说精品),PCB这一块还可以更加优化,只是没人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很糊涂为嘛人家东西那么好还那么贵,看着板子也就那么回事儿,事实是,有些PCB上的技术细节我们水平不够看不到,或者人家电路NB,至于PCB马马虎虎也OK。

曾经我也会骂别人的电路板垃圾,比如用料不足、用拆机件、滥用参数、瞎走线(见过把USB两根信号线隔开大半个电路板走线的),但这符合国情,自己把握良心和原则就好。

网友:
学习了很多啊,高手好厉害

网友:
鄙人是好好学习了

网友(2015-05-25):
看完了,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走直角 和 不走 直角 应当有个 前提条件

如果考虑到直角会先外辐射 电磁波的 话,那前提条件是这根导线是 ...

请问下怎么操作可以把直角削掉

网友:
突然明白了好多好多以前都不懂的东西。

网友:
如何设计一个好的PCB,很深的学问啊。似乎没有一本权威的教材来细说。

网友:
这个没固定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实吐槽别人的人基本自己就是个水货,我就遇到过,习惯就好,呵呵而过,让他继续傻B去吧,我想总有一天他会醒悟的

网友:
直到今天,自己还是不太明白为何制作PCB的时候,泪滴,钝角,大面积铺地

网友:
8L说的好有道理 电子和练武一样,是追求境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96楼】 xynn
如果不是搞专业测试研究的,没有讨论的必要,这3点可以当做基本常识用就可以了
----------- ...

这才是AMO发此贴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人都有一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所以我从来不会轻易的说别人SB

但楼上的发言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一个把别人的 ...

你好,这本书名是什么,想买本看看

网友:
,很好的讨论。学到很多

网友:
学习了,一直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I布线规则AppNote:

A ground plane acts as a common reference voltage, provides shielding, enables  ...

你好,请问这个文档的全称是什么?

网友:
看高手过招,受益匪浅啊!以后要多来这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板子的走线漂亮吧?非常漂亮!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世界500强都得靠边站!

个人觉得,布单面板一直就比双面板耗费时间,如果只是想双面板一样的只是将线条连通,那么在生产加工时,就只能看着大量铜皮脱落无能为力了。这个板子布线很合理。

网友(2015-07-02):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内的PCB好像没有国外那些PCB专业,国内PCB的铜厚基本不达标(特别是单面板),达标了也工艺要求的,还有铜附着力不好,还有就是钻孔的精度不够,老是打歪了。所以以泪滴可以增加成品率,还是我们又不是从高速电路,走什么样的线基本没有区别,但是作电源方面走线还是有一点考量的,特别电解电容走线,如果没有走容易造成电解放电率不一样,容易造成个别电容提前失效。

网友:
100楼的分析很觉得有理。

网友(2015-09-23):
各有各的招

网友:
这个帖子中,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菜鸟路过!!

网友:
虽然现阶段我水平还不够,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是不会错的!!!

网友:
默默地学习中……

网友:
那就确实没办法区分什么时候走直角,什么时候弯角,什么时候附铜什么时候不附铜,完全晕了 我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的键盘手控板有修改,我已经通知了画PCB的同事,不要使用铺铜,这样客户或我们查看走线时会更容易。

铺铜的原因与动机很简单:

  1. 显得“专业”一点,避免被人说为何没有铺铜。
  2. 布线时走地线方便一些。
  3. 可以掩盖自己布线不好的地方。

这个说法我觉得接近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61楼】 pengshipower
骂人不可取,关键是要人心服口服啊。没有理由的骂是没意义的。既然阿莫开骂了,建 ...

老大,能不能整理一些有关您主题的资料,好让我们知道什么该敷铜,什么不该敷铜,模拟,数字系统以及混合系统的敷铜基础,我算是新手吧!

网友:
走线是不是直角可以按情况来定;泪滴感觉没多大必要(目前还没遇到必须要加泪滴的情况);至于敷铜来说,视自己能力而定吧,反正我是敷铜的,因为老板不允许画板子时间过长~~~

网友:
认真看各位大神讨论

网友:
这个帖子太长了,但是最后大神级别的没有过来说话了!!可惜了这个帖子!!

网友:
路在脚下,慢慢来吧。

网友:
这个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网友(2015-12-09):
能走钝角,为什么走直角,泪珠看情况,铺铜看情况

网友:
不错,辩证的看问题,值得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直角走线,一直懒得开贴说这个事。

我在学布线时,我的老师就坚持不直角走线,但他只告诉我两个原因: ...

大虾,推荐几本关于pcb布局、走线的书本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意使用了大量的直角的。
一笑而过
---------------

看着09年的帖子,现在正在学习,PCB新手想问一下,
1、我电源线我基本就直角了,其他信号线走钝角,
2、不加滴泪
3、射频部分、天线以及模拟部分,谨慎铺铜

第一项 疑惑中

网友:
09到15 ,看看学习了不少

网友:
唔在电子论坛里抛出这个问题大概就像在程序员的论坛里谈“大括号换不换行”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M:
自己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布过很复杂的板子,我一直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布PCB. PCB这工作,说技术很技术,说体力很体 ...

共享一下文档呗,十分感谢!!!

网友:
3. 怎么不铺铜?
铺铜了还可以环保一点

网友:
之前抄过德国人的板子,他们的布线并不是很工整,但是他们的产品却很稳定

网友:
发一个HP3456A的拆解地址,上面的电路有兴趣可以一看:http://bbs.kechuang.org/read/66528

网友:
这种事不能全都一个标准,得根据具体的电路要求啦来设计

网友:
看情况而定

网友:
挖坟贴,尽量不走值吧

网友:
好与不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网友:
出来砸到,学习了

网友:
第二条泪滴作用还有一条就是国内生产PCB时钻孔的精度不够,许多都是不在中心,有时候还在钻线的边上,如果用泪滴可以减小孔与线头偏过头。现在我不用泪滴但是喜欢在过孔在一个圈来代替。

网友:
之前作一过一些板,孔多线细就发许多过孔偏离很多,叹!时间与交期不能同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 怎么不铺铜?
--------------
如果是工作在温度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大面积铺铜,就等于给器件增加负担 ...

同求同求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个人觉得armok的批评过于牵强
不否认个别大公司也有走直角或者不加泪珠的情况,这个还真是个别工程师不了 ...

赞,这要是微博我就粉了

网友(2016-11-06):
闲来无聊,翻看老文章, 收获也是满满的!

网友:
>美维,超毅,惠亚等国际性的大板厂做过板
do you have a web link for those PCB manufacturer?

网友:
用直角走走DDR布线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又长见识了。

网友:
赞一个,技术无止境

网友(2017-01-04):
引用 网友I:
直角走线确实不好 转角那个位置的线路阻抗会有变化,影响信号品质
这都是有理论依据和计算的,高速信号谁要 ...

不由自主的回复了,有感触

网友:
引用 网友K:
阿莫想骂人,是因为之前很多人骂人或贬人后也并不能给出合理的理由。我做的板子不好,贴上来过两回,也被骂 ...

我倒希望发帖后多几位同行前辈骂骂,更有利于成长

网友:
忍不住再来看一遍

网友(2017-05-01):
引用 网友AW:
又把帖子看了一遍,其中最关心的是模拟和数字铺铜的讨论,这里面反而说的不多。 ...

那个应该是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你想要标准答案估计没人有兴趣给你总结。大概看了看,发现莫大说的是有些人拿着并不成为标准的“”标准答案“”来指责他人答卷错误是荒谬的,因为有不少非标准的答案也是正确答案,告诫有些人不要拿着“标准答案”到处去评判。然后很多人纠结于什么是标准答案。。。好老的帖子了

又不是参加高考,去骂人家答案不标准(一概说人家板子烂)合适吗?如果是非标准答案会引起其他问题(如PCB厂现状导致实际不好生产),告知问题即可。在国内不实用并不代表板子烂。对于非考试情况下以人家答案不标准而武断地去骂人家垃圾是不可取的,除非你确定人家的答案是错的。(有点像八股文的情形,文章好不好关注的人少,对文章的形倒是讲究地一塌糊涂。主次不分,最后秀才们都被教成擅长于画形的怪胎了,结果文章的内核却是一点都没有了)

网友(2018-07-06):
引用 网友L:
我准备拿出去打样的板,给大家看看,我铺了铜,补了泪滴,也没走直角,不知道大师们怎么评价,给点意见,呵 ...

我最近弄得一个板子就故意走了一些直角,感觉公公正正,蛮好玩的!个人觉得如果不是高速电路,直角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赶紧拿出小本,认真记笔记。

网友(2023-10-23):
PCB过孔、直角走线的影响有多大?测试找证据,看你服不服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d1a8759ece26d430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