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CAM生成的刀路中,有些线路不能被刻断,发现原来是设置上的问题

楼主(2009-11-07):
昨天帮朋友雕PCB,用CopperCAM做的刀路,因为在Protel中设置了0.254的线距,按照以往经验是没什么问题,不会因为线距太小而刻不断。但是当雕完后检查,发现居然有两处没有刻断。后来仔细研究刀路,发现了问题(图中两处红圈就是没有刻断的地方)

原以为是0.13mm的下刀量太大,后改为0.1和0.08下刀量,计算出来的刀路还是不能刻断?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无意间改动了“雕刻刀具”里的“极限”参数,结果发现问题解决了

下图已经可以看出,原先刻不断的地方,已经能够刻断了

总结:以前对那个“极限”的理解是:刀具的最大下刀量,并没有在意它对生成刀路的影响,经过昨晚的折腾,发现小小的参数不容忽视啊。附件上传了我图上的GTL文件,大家可以试试看

网友:
恩,不错!谢谢分享!等时机成熟了再上机!

网友:
每天来看看,每天都可以学点东西,呵呵

网友:
从图片上看,极限参数类似敷铜时候的间距,修改为0的时候就贴着PCB走线了,刀路应该是道具中心的路线吧,如果刀具太大会不会吧走线雕没了?比如刀是0.2mm的,当极限参数设置为0时会不会把0.2(左右两边各0.1mm)的走线雕没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极限参数应该设置为刀的半径
个人愚见,

网友:
想了一下,雕刻PCB不同于打孔,下刀量很小,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

楼主:
to:6楼
从图片上看,极限参数类似敷铜时候的间距,修改为0的时候就贴着PCB走线了,刀路应该是道具中心的路线吧,如果刀具太大会不会吧走线雕没了?比如刀是0.2mm的,当极限参数设置为0时会不会把0.2(左右两边各0.1mm)的走线雕没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极限参数应该设置为刀的半径

--------------------------------------------------------------------------------------------------
我觉得设置了最大下刀量,软件计算刀路的时候会按最大下刀量来计算,换个角度讲就是留有一定余地,万一按最大下刀量下刀,也不至于把PCB走线刻掉了。至于你后面的担心是多余了,你可以在软件里试一下,把极限改为0,然后分别设下刀量为0.1和0.5时,产生的刀路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0-08-10):
又学到一个点。

网友(2011-09-18):
mark 刀路 极限

网友(2012-01-24):
记号_CopperCAM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