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TZ1000ACH基准制作提醒。

楼主(2009-11-07):
我很少上OURAVR,经常出没在38度。来这里看到有不少朋友在制作,出售LTZ1000ACH套件,之中有不少细节没有注意,特提醒一下,我们走过的弯路不希望在这里继续走下去。也希望有朋友多去38度看看,毕竟那里才是基准爱好者交流的地方,老大也经常出现。http://www.bbcnn.net

真正的爱好者都是只进不出型的,所以希望更多的JS出来做出更好更便宜的套件来,毕竟都是为了基准爱好,只是走的路不同罢了。

1,LTZ1000ACH可以做到0.5PPM/年,如果做成了>5PPM/年的规格,那不如用LM399了,价格便宜很多,外围电阻也很好找。
2,制作前,请先认真阅读LTA1000ACH的DATASHEET,应用指南AN86,这个东西不是有原理图就能做出一样性能的。
3,LTZ1000ACH所有数据可以用仪器测定,制作前请先考虑是否有能力测定,标定。

未注意问题点
1,金箔电阻,这个是不能省的,不能说谁比谁的电路少几个电阻就是进步,这是以牺牲性能为代价的。
2,PCB设计,跟弧形走线没关系,关键是均温,就是保证LTZ1000ACH的八只引脚温度相同, 注意:不是其中几只,是全部的八只,包括加热电阻引 脚,所以需要做热沉处理,且要一样大小(即引线与热沉部分铜箔要一样)。
3,焊锡,这个在AN86上和DATASHEET上有详细说明,需要使用低热电动势焊锡,低热电动势焊锡和含银量没有关系,主要成分是隔60%,锡40%。
4,10V升压的反馈点应取自接线柱处,且+,-都要从接线柱处取。

另,如需购买空PCB推荐使用aeonxh设计的,经过多个版本改进已经很完美了。

祝大家制作愉快

网友:
像是高手,其实是打广告。

网友:
忠言逆耳.

网友:
huwuzhao 前方

像是高手,其实是打广告。
--------------------------

你的签名才像广告,而且有你帖就有你做的广告。

网友:
确实忠言逆耳
要制作好的LM399基准,必须有良好的设备
某个基准老大说过,基准三分做七分测.确实是这样.

这是某种豪华7V,据说在3456下"一个字都不跳"

呵呵

网友:
检举揭发一下,那个海信,屡屡制作PCB板和低热焊锡贩售,而且以不到富豪JJ版主五分之一的价格倾销。纯属扰乱市场环境的行为。

网友:
60%镉?看到这个我就不用了。简直污染全家啊!

网友:
【6楼】 changlu
积分:66
派别:
来自:四川成都
         huwuzhao 前方

像是高手,其实是打广告。
--------------------------

你的签名才像广告,而且有你帖就有你做的广告。

那你多发几个酷贴呀,多发点有技术含量的资料,你也可以有你的广告呀!你能行吗?

网友:
lymex 老大在 HQ 上就镉焊锡说了,他当初自己买镉和铋自己做这种所谓的低热焊锡,结果在 3458 上也没看出什么差别...后来见老大把剩下的铋拿去做磁悬浮去了 :) 不用电那种

网友:
1,LTZ1000ACH可以做到0.5PPM/年,如果做成了>5PPM/年的规格,那不如用LM399了,价格便宜很多,外围电阻也很好找。

非常赞同。

网友:
恩,说的不错。我用aeon的LM399的10V板子调试了几天了,真的很不错。
不过一直没有求到他的LTZ升10V的板子。哪位能转让几块,不胜感谢!

网友:
haisen是继Lymex老大后第二个做LTZ1000 PCB板子的人。

没见过这么有技术含量的广告,赞!!!

比还没有发行就打造人气的广告有技术含量多了,呵呵!

网友:
【7楼】 3609
你好好看看你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在3456上会跳吗?我来告诉你,这样的数据在3456上会一直显示7.22173V.

你的数据已经到8位了,这些数据你是用什么表来测的?我没用过3458,但我听LYMEX说就算8位表,最后两位也是经常在跳在漂的!这些跳跃的数据你想说明什么?

有很多人用34401和其它一些老表来评测LTZ1000基准,玩玩可以但是不要较真,套用LYMEX的一句话:用钨钢钻头去钻金刚石,钻下来的都是钻头自己。尽管34401用GPIB卡可以出7位的数据,但为什么34401还是被定为6位半?因为超过6位的数据是不可信的!有很多网友用34401出7位来测定LTZ1000基准板的稳定性,其实测出来的不是LTZ1000的稳定性,而是34401的稳定性。就算你用8位半的3458,也没有资格去直接测定LTZ1000的稳定性。

网友:
【1楼】 huwuzhao 前方

积分:907
派别:
来自:深圳
像是高手,其实是打广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创新才有出路。
HWZ1982@126.COM
一般晚上在线,加入QQ群请注明来自OUR

QQ群将改为高精密数控电源软硬件讨论群。

数控电源套件即将发行,硬件调试己完成,软件调试中》》》》》》》》》。。。
以实践带领进入电源之门,不但拥有电源,还要能按自己的想法操控电源。
打造出人气最旺的开源电源。

QQ群每晚全面报道调试过程

QQ:516854102
QQ群:88297699
-----------------------------------------------------------------------------------------

还不知道谁在打广告呢。。哈哈

网友:
没错啊,在3456上不会跳啊.

来看另一个,受制于比例电阻的10V,注意是10V!
两台八位半测试,7081和3458

网友:
【16楼】 jj3055

积分:2143
派别:
来自:浙江宁波
【7楼】 3609
你好好看看你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在3456上会跳吗?我来告诉你,这样的数据在3456上会一直显示7.22173V.

你的数据已经到8位了,这些数据你是用什么表来测的?我没用过3458,但我听LYMEX说就算8位表,最后两位也是经常在跳在漂的!这些跳跃的数据你想说明什么?

有很多人用34401和其它一些老表来评测LTZ1000基准,玩玩可以但是不要较真,套用LYMEX的一句话:用钨钢钻头去钻金刚石,钻下来的都是钻头自己。尽管34401用GPIB卡可以出7位的数据,但为什么34401还是被定为6位半?因为超过6位的数据是不可信的!有很多网友用34401出7位来测定LTZ1000基准板的稳定性,其实测出来的不是LTZ1000的稳定性,而是34401的稳定性。就算你用8位半的3458,也没有资格去直接测定LTZ1000的稳定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13858272889
白天工作原因有些时段不能接听电话,请发短讯!夜里21:00-22:00都有空

---------------------------
你不需要小瞧一个人。。毕竟3458也不是高不可攀的
至于你一直说的都是ltz无法对比  我不敢苟同
3458的ltz是筛选过的  而我们能买到的拆机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筛选了扔掉的  你说哪个好

还有  如果不较真 那么这个人不能算上爱好者  只能算是个JS

网友:
分析那个基准正是用的3458,而且我还做了高速采集的噪声分析.
看来这里并不欢迎数据.那么我的噪声分析还是自己留着看为好.

网友:
ls的
多发点好看的东西会很好

网友:
【21楼】 y9090201
积分:122
派别:

请问下你有能力在签名处写下那几句话么,OUR的规矩开源项目不算广告。以你的水平你肯定连什么叫广告都不知道!

就你那点能耐就到处指手划脚。

网友:
我接触基准总共算起来也只有4个月的时间,在我手上做出了55套的LTZ1000基准成品和半成品,我也来谈谈我的制作心得。

低热焊锡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产取合理的手段,热电势是可以抵消掉的。尽可能的保持相关接触部位的温度一致性,尽可能保持一块电路板上温度分布的稳定性,用同一种焊锡焊一块电路板。基本上将热电势抵消到可以忽略的程度。

我在制作过程中发现,业余条件下制作LTZ1000基准,单个基准要做到0.5PPM/年是非常困难的。我手头有7套基准在进行对比,目前2个基准间的互差已经到了2PPM,其它小于1PPM。LYMEX老大也做过一批基准,他的基准有很大一部分年漂也达3PPM,大部分在1PPM左右。究其原因,我认为是我们平时买到的拆机塑封电阻和LTZ1000有问题,塑封电阻经不起冷热冲击,这些电阻是在煤炉上火烤着拆下来的,受到巨大的热冲击,性能肯定受到影响。至于全新的塑封电阻,我们很难买到,价格上也难以承受,用全新是不太现实的。拆机LTZ1000来源不明,性能也是值得怀疑的。
目前我的7套基准,包括即将完工的2套共9套,将进行长时间的跟踪,得到实际数据。

业余条件下,材料很难找到齐全,我设计电路的时候不是先设计再买元件,而是先买元件再设计,就像塑封电阻,不是你想要什么阻值就可以买到什么阻值的,这个在我发行的套件中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往往一个电阻是有两到三个电阻串并联而成的。

至于价钱,往往是便宜没好货,你出了好的价钱,商家才会去找好的商品,价格便宜了,往往会以次冲好!过份压低价格,对商家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LTZ1000做成的7V套件,做成后除了恒温温度没什么可以调节的,就算调节也不需要精确调节,所以很业余的条件也可以制作。如果要做10V,那是需要好的仪器来调节的,不过不要以为自己拥有一个高位表就可以干这个干那个了,高位表本身比基准差很多,也有可观的漂移,如果硬是要达到高精确,还得买商品基准电压来时刻校准万用表,这个基准电压还得隔三差五的去约瑟夫阵列这样的权威基准对比。

LTZ1000并不是神物,稍微花点时间就可以搞懂它的工作原理,玩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了,知道什么地方该加强什么地方可以随便应付,按照它的公版电路制作就可以了,要改进也没什么可以值得大改进的。

LTZ1000我不推荐直接购买成品,最好自己用实验板塔,或者买PCB制作 ,不管是乐趣还是收获,过程要比结果精彩的多。4个月前,对于基准我还是一个BC,等制作到现在,发现自己学到了很多,除了基准方面的知识,也有知识以外的东西。(当然,不是金钱方面的东西,有人估计在揣测我赚了很多钱,其实做这个基准活动,我化了13000元,收回的11000元还不到,至今仍是亏本的,至少要等到我手头库存的元件卖光才会赚来一点点外快,但这点钱相比于付出是显的微不足道的。)

最后我要声明一下,大家对我做的LTZ1000套件不要冷嘲热讽,如果对性能不满意的随时可以联系我退货,我手机24小时开机的,哪怕你是恶意的把它整坏了烧坏了我也无所谓,毕竟才这么点钱而已,我完全承受得起。说句实话,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权威的实验证明我的基准有大问题的,看到的也全都是用“钢铁钻头钻金刚石”之类评测。

网友:
【20楼】 3609
分析那个基准正是用的3458,而且我还做了高速采集的噪声分析.
看来这里并不欢迎数据.那么我的噪声分析还是自己留着看为好.

********************************************************************8
你能不能把你的3458和那根测试线的噪音先测试一下!还有你测试的环境、仪器的接地或者共地情况,电源的噪音。作为一个全国闻名学府的学生,你应该知道怎样的实验才是严谨的!!!

前几天有网友测试LTZ1000基准,测出来噪音高达几毫伏!!!!最终原因大家可以看相关帖子

网友:
【24楼】 jj3055

己经做得很好了,只是某些的广告效应而以,不必放在心上的,因为吹的总比做的要好。

网友:
【21楼】 y9090201

刚才粗略看了一下你回复过的帖子,包括你在其它一些帖子里的回复,你在这里除了冷嘲热讽你还能干些什么?真不知道你那根筋搭错了,要这样无耻的在这里捣乱。有什么让你看不顺眼的可以说出来,如果是因为妒忌的话你最好滚远点。

网友:
你能不能把你的3458和那根测试线的噪音先测试一下!还有你测试的环境、仪器的接地或者共地情况,电源的噪音。作为一个全国闻名学府的学生,你应该知道怎样的实验才是严谨的!!!

------------------

你既然知道我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问呢?
电源一般,HP6632A
全部仪器可靠接地

我贴的图不止一张基准
我想你不至于认为我在测试7V LTZ的时候先把表都搬个家吧?

我当然知道什么样的实验才是严谨的,所以我知道什么样的测试是不符合计量学规范的.
当然,不符合规范的人也没说自己的数据一定是准确的.所以不能怪他.

网友:
【27楼】 3609
你有没有发现你做那个噪声图时用了7位,测LTZ1000时用了8位!!!你把那张噪声图放大10倍看看

网友:
你算一下几个ppm
基本的分析方法

噪音应该算方差
不是我没算,是不好意思贴。

不明白今天jj火气为什么那么大

本来我和jj版主素无过节,今天贴出一张测试图,也只是因为手头有好的仪器,和曾经积累的数据.
可以佐证一下lz的观点,希望大家烧起来能更科学更有理性
毕竟计量学是门很严肃的科学。

但是JJ版主却一再怀疑我的测试手段。

难道有了LTZ这个器件就都能达到datasheet上所标称的稳定性
我看未必。
我们是研究基准,讲究的是一个科学精神。

愿大家摒弃无谓的攀比,能更深入的研究计量科学的方方面面.

网友:
有时说话要注意分寸,总有一批人在这里挖苦讽刺。如果我今天不指出来,以后还要泛滥。

好了,这个话题就不用太讨论了。讲技术话题吧。

网友:
我贴的是数据

这里有原始记录
数据分析结果

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讽刺挖苦的人,你当然可以一一指出,用数据和道理驳斥他们的讽刺挖苦之言

可是对技术交流者,说出那么不友好的言论.
我想这不应该是一个开放论坛的管理者所为.
这不光是对我啊.

比如19楼的话,确实有他的一定道理,JJ自己也说
"拆机LTZ1000来源不明,性能也是值得怀疑的"

却在二十六楼说出那么不友好的话来.
难道这里就不允许发表与版主不同的意见吗?

做为技术讨论,每个人的观点肯定不尽相同,大家只有在讨论中才能进步
虽然来到这里的时间不多,但我想,ourdev论坛能做到现在这般,如果没有包容天下的胸襟,应当是很困难的
我很理解JJ版主和amork维持这个论坛的辛苦

网友:
不是每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jj3055 你已经做的很好  没必要为别人的狭隘动怒

网友:
大家多注意些发言的语气问题就好了,交流大家都是喜欢的。
大家体谅一下,毕竟JJ付出了很多!

网友:
jj3055为制作基准,付出了很多,已经做的很好。完美是目标,不会是结果。
我所了解制作基准的网友,无论PCB或套件或测试,都非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无经济效益可言。

网友:
不得不出来说说了

仪表所处的位置和附近的干扰源会导致100uV以上级别的漂移!
表笔线过长,跨越距离有干扰的话,也同样有这个问题
线的摆位同样会是问题,除非你所在环境很"干净"

8846A证实了,摆位不一样就有漂移,附近开一些诸如实验用的开关电源,就会立刻可见漂移

LTZ1000放置在没有干扰的屏蔽盒中测试,同时DVM也最好处于低电磁干扰的环境

我弄的LTZ1000,用8846A连续测试3天,最后一位存在+-1~2PPM的漂移,但重复性是没有问题的,都能稳定在一个中心点上
这显然是表自己的漂移导致的,LTZ1000的基准,其实不能使用8位半表来验证的,JJ3055说的是没错的

PS,全新器件做的基准,价格较高,800~900这个区间

网友:
3609贴出来的那个7V。感觉不象环境引起的干扰。
因为他还贴了一个10V的图。3458测的。
就没有那样的现象

还有楼上的话我不能同意,
ltz1000是不能用8位半来验证的,
但8位半加上可信的基准是可以验证的。

同时,用8位半测出来的数字可能不准,但不应该有7V基准那么大的变动

网友:
大多数8位半都是用LTZ1000做的,而且7V->10并且引入了多种处理,从越简单越好的概念出发,复杂的东西必定引入更多不稳定因素
又如何能准确测量好LTZ1000的原始电路呢?

真正能权威鉴定LTZ1000的可信基准只有约瑟夫阵列以上级别的

网友:
问题在于,加了很多不稳定因素的10V,
测量数据要好于3609贴出来的LTZ1000原始电路的数据。

我们怎么不怀疑3609贴出来的那个ltz1000电路或器件有问题?

我不信7V转10V,转出来的10V噪音会比7V低。
但看图上的数据就是如此。

约瑟夫森阵列的电压数据好像是靠3458转移到基准上的

网友:
3609贴出来的那个7V。感觉不象环境引起的干扰。
因为他还贴了一个10V的图。3458测的。
就没有那样的现象

还有楼上的话我不能同意,
ltz1000是不能用8位半来验证的,
但8位半加上可信的基准是可以验证的。

同时,用8位半测出来的数字可能不准,但不应该有7V基准那么大的变动

**********************************8

7V那张图,一格是0.0000005V;10V那张图,一格是0.000005V。分辨率差了10倍。你把10V那张图放大10倍再去跟7V那张对比下!这样才有对比性。

网友:
3458的漂移 = LTZ1000ACH 7V基准的漂移 + AD转换电路的漂移 + 7V转10V的漂移(不知道3458里有没有7V转10V,这个是我猜的)+ 3458内部众多连接点的热电势

LTZ1000 7V基准的漂移 = LTZ1000 7V基准的漂移+LTZ1000板的几个连接点热电势

另外有人会说3458里面的基准做的优秀,至于3458里的7V基准造的有多少优秀,有人分析过,可以去搜索下,自己也可以去分析一下!

网友:
【35楼】 lysoft

积分:1304
派别:
来自:http://G4Soft.net
不得不出来说说了

仪表所处的位置和附近的干扰源会导致100uV以上级别的漂移!
表笔线过长,跨越距离有干扰的话,也同样有这个问题
线的摆位同样会是问题,除非你所在环境很"干净"
----------------------------
去学学LYMEX做的测试线,为什么人家的线可以做到2米。

网友:
问题在于,加了很多不稳定因素的10V,
测量数据要好于3609贴出来的LTZ1000原始电路的数据。

我们怎么不怀疑3609贴出来的那个ltz1000电路或器件有问题?

我不信7V转10V,转出来的10V噪音会比7V低。
但看图上的数据就是如此。

约瑟夫森阵列的电压数据好像是靠3458转移到基准上的
********************************************************

给你打个比喻吧,你用肉眼看一个女人的皮肤发现她皮肤很光滑,你再用放大镜去看另一个女人的皮肤你发现毛孔了,然后你可以说第一个女人的皮肤比第二个女人皮肤好吗?

网友:
我只说一点,3609贴的那个7V,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像振荡了。
严重怀疑电路或器件有问题

对此问题,我不再发表意见了

网友:
那个7V装盒了
测试时接了Guard.

另外我不仅都用显微镜去看了,毛孔个数也都数了。

网友:
你这个7V编号是多少?

网友:
LTZ 的噪声据说也不是就很小,升 10V 反而相当于经过一个低通滤波,把噪音滤了下,干扰据说也是这样,好像老大有提到过。

35 楼
我弄的LTZ1000,用8846A连续测试3天,最后一位存在+-1~2PPM的漂移,但重复性是没有问题的,都能稳定在一个中心点上

------------

jj 的 LTZ 和我用洞洞板的 AD588,在 3457A 上和你的 8846 一样,末位总是有大约 1-2 个字的跳动,但大多数时候都能稳定在一个数值上,我想这大约是表的问题?jj 说他的 3456A 没有这个问题,但我曾经问过是不是 NPLC 导致的,可惜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46楼】 lilith

其实也不是我的3456特别好,我是加了很多措施才做到不跳的, NPLC 我从来没有设置过,因为我不会设置,早期我在用3456的时候我也碰到过这样的跳动,1-2个字,当时用的是普通表笔,等我换上了特氟龙的“双屏蔽”信号线用来测量,这种跳动就消失了。而且我尽量让测试夹头做短些,减少干扰信号的引入。

但是就算我用上了双屏蔽信号线,有些时段跳动仍然存在,后来我才发现是我老爸DIY的防盗监控系统开启的缘故,防盗系统的电磁泄露干扰。

但就算防盗器关掉,偶尔也会有跳动,估计是周边的工厂设备,但是这个月我把机子搬到了房子里面的走廊,一直没有跳动了,原先放阳台走廊就是有些时段跳动

如果把测试的扳子放到金属盒子里,跳动可以少很多,甚至消失。

我的扳子,为了热分布的考虑,设计的比较大,走线都比较长,很容易引入外界干扰,而且为了考虑到大家的安装方便,我的输出线留的比较长,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最好把电压输出线剪短些,剪下来的特氟龙镀银线还可以另做它用。放到金属盒子里是解决干扰最好的办法。

大家可以把电压表输入端接一根10厘米左右长的裸露导线看看引入的噪音如何!!!

········

LTZ1000电路本身在关键部位加了电容,一般情况下很难发生震荡和干扰的,最大的遗憾就是输出端不能加电容,也不见得其它扳子就设计了很好的抗躁措施,LTZ1000器件本身就具有1.2UV-2UV的噪音,如果用3458的8位去测量,也就是分辨到0.1UV,观察不到噪声那才叫怪了!!!观察3609的7V噪声图,也就1-2UV的噪音而已,真不知道他想说明什么问题。基准的主要指标是长期稳定性和温漂,噪音只要控制在合理的程度就可以了,如果硬是要降低噪音,我完全有能力做到,但设计这块板的时候我是把噪音放在次要地位的。

而且他的电路板来源不明,我印象中没有将扳子出售给中国科技大学!!!而且豪华板只有3套,一套还在我手里,一套在村长那里,还有一套在REDTONY那里(半成品)。

由于LTZ1000典型电路的固有特点,输出端是不能加电容的,这也无疑加大了干扰引入的可能,所以,我有些时候测量反倒发现AD588的数据不跳,LTZ1000要跳.10V电路设计时可以灵活的加入抗噪措施,所以噪音处理就灵活了,小声透露一下,我的7V转10V板早就规划好,元件也准备就绪,这段时间工作忙,等两周后就可以开工了。

至于LM399作为基准,长期稳定性不行的。有了LTZ1000,那东西就只能是一个玩物而已。没必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你时间多的要命,无聊的很,或者金钱预算有限,用不起LTZ1000,那可以选择一下

网友:
等看LS的7->10V,其它让别人说去
偶继续做偶的10V可调

网友:
如果你时间多的要命,无聊的很,或者金钱预算有限,用不起LTZ1000,那可以选择一下

//------------------------------------
这句话说的相当没水平。

网友:
以前刚开始认为jj做不出来,后来不但做出来了,而且还很不错,我就买过一个D套餐。:)

觉得JJ为爱好者付出了很多,玩不一定要有8位表就可以了,在用6位表的爱好者也不少,我已转向实用型了。

(我是copy,现在在玩S2000,等DE1106 )

网友:
(好几个电源都是交流或内负外正(相反),几次差点烧了LTZ, 所以后来加了个二极管。。原文件名:moon1_cn0a.jpg)

(当然LTZ有加棉袄,这里没拍到,呵呵。。原文件名:moon1_cn3.jpg)

(测量也比较稳定,跟下图有不同是表没有预热 原文件名:moon1_cn4.jpg)

(图中的HP3457A已出,不过最近没什么时间玩了。。原文件名:moon1_cn5.jpg)

网友:
看得出楼上是资深老前辈了。东西好多啊!羡慕中。有机会交流交流啊。我的旺旺:JJ3055

发烧适可而止。我认为个人拥有8位半的没有太大的必要,我本来也想拥有一台八位半,但现在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发现应用测量领域六位半已经足够,已经可以观察1PPM级别的变化。如果我现在有10万元预算,我肯定去买基准源,而不是去买8位半的表。

我没有见过8位半的表,但我猜测8位半的七位和八位是不够稳定的,最近有幸认识一位本地的朋友,他单位有HP3458,有机会去一睹芳容。据说宁波计量所也有FLUKE8508,尽可能的争取机会去认识认识!

最近我在做4位半的表头,有了HP3456和基准,做起来得心应手了,如果在以前,就算我做出来我也无法测量,无法改进。发烧来得东西有时候还能派得上大用场。

网友:
回jj版主,不敢当。我只是电子爱好者,最近喜欢玩MCU和收音机而已。tbid是:mafenglian, 有空可联系讨论。 :)

非常同意您的【基准制作暂时告一段落,接下去搞什么活动好呢!】(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0324&bbs_page_no=1&bbs_id=3057)观点。

当时看LYMEX老大hellocq的文章中毒,到现在用着34401a很开心和知足。因为应用不同,有人是发烧不退型,我是瞎玩型。定位不同,专家级跟实际用户的区别。就像有人研究精密砝码,而我只想自己的电子称解决实际的问题,有实用的精度即可。:)

网友:
洞洞板调试成功,已经在测试中,主要是测试它的线性,最后位的漂移情况,4位半没有3位半那么容易,3位半随便做下就可以出最后位的稳定

网友:
偶的2.5V的DVM已经画板完成,下周可打样出来,弄上去测试看看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