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大知道,在PCB中电路板外框画在哪一层,在coppercam中才可以外框切割呀,谢谢!

楼主(2009-11-07):
试过 mechanical,,,keep out layer,都不行,那位知道,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画在mechanical层。为什么不行,请观看我的教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68711&bbs_page_no=1&bbs_id=1027

楼主:
太失败了,生成cam 的时候没选mechanical层,谢谢ls

网友:
画在顶层或底层都行

网友:
低级错误,哈哈

网友(2010-08-12):
在mechanical层中划切割用得边框,但是注意如果用keepout线来画要在线的属性中去掉keepout属性。

网友(2011-05-07):
遇到同样问题,详见此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289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opperCam&bbs_id=1027
6楼有解